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8-06-15):
卫星6J03开机华华响没有台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不知啥毛病,请指教。

楼主:
在旧货地胎5块钱买一台收音机,回家打理发现喇叭线拿掉,第一中周坏掉拉四个中周都没标型号,上面色标也看不出来,我换了一个TTF-2-1,上电试机就华华响没台。请老师指点?不会画图请凉解:本人喜欢古到收音机请支持。

网友:
你标的中周是TTF-2-9

楼主:
是TTF-2-1,不是TTF-2-9

网友:
似乎是联合设计的机子;这一级是检波级中周。这种老机波段开关容易氧化而接触不良……

电路图可参考凯歌4B15等类似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TTF-2-1,不是TTF-2-9

此收音机中周分别为:TTF-2-7\TTF-2-8、TTF-2-2、TTF-2-9

楼主:
那我是不是得清洗播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得清洗播段开关?

千万别用汽油一类;非要用就先把可变电容拆下清洗。

网友:
能听到哗哗声却收不到台?似乎灵敏度还够高。
看看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当然要看中周的电容是否安重复了,我曾把自带200P电容的中周又并了个小电容,当然是收不到台或收到的台不是该收到的,不料在本坛也遇到过出了此错误的朋友。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要看天线和本振了,一般只要有正常的本振,天线没谐振也能收到台,只不过信号若些。
把坏机度盘调到最低频率位置,和另一台好机靠得很近,好机应该能收到坏机的本振。

楼主:
我用医用酒精可以不?

网友:
1、总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静态10ma
2、先检查低放级;用起子一类接触三极管是否有“喀拉”声,越是前级声音应该越大。音量电位器的中心抽头是关键部位;电位器开路也会无声……

慢慢来,搞这些应该有很良好的心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医用酒精可以不?

可以。然后用表确认接触良好……

楼主:
用起子触碰三极管没反应,电位器声大声小用有反应,灰色线圈糍棒段了一截,有影响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子触碰三极管没反应,电位器声大声小用有反应,灰色线圈糍棒段了一截,有影响没?

肯定有影响,但那是短波磁性天线,先弄好中波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起子触碰三极管没反应,电位器声大声小用有反应,灰色线圈糍棒段了一截,有影响没?

三极管3AX61D可不可以用3AX61B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旧货地胎5块钱买一台收音机,回家打理发现喇叭线拿掉,第一中周坏掉拉四个中周都没标型号,上面色标也看 ...

检波中周应该用TTF-2-9,你换TTF-2-1可能不行。

楼主:
调了好长时间调出3个台,但是声音不清晰杂音太大,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收音机中周分别为:TTF-2-7\TTF-2-8、TTF-2-2、TTF-2-9

前两个中周是双调谐中频变压器,最后一个中周应该是TTF-2-9。你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3AX61D可不可以用3AX61B代替?

3AX61是中功率锗PNP型晶体管,Pcm等于500毫瓦,实际也是小功率管的范畴,因为小于一瓦,习惯称中功率管,D和B是耐压不同。一般不能用3AX31、3AX81代替,可用3AX83、3AX55、2Z80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