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板子被水泡多久了

楼主(2018-06-15):
如题,这是块汽车控制单元,这痕迹来看,我估计泡水半年以上是至少的,取下的时候还有水珠。谢谢大家~

网友:
天那水加洗衣粉=OK

网友A:
是不是给 6 缸机用的?少了一个驱动管?

网友B:
这板子废了,看样子是通电情况下在水里,烧的烧,电解的电解

网友C:
水里泡半年的板子应该完全废了, 这块顶多二三个月吧 !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快速回复,这板子全名是供电控制单元(A4和Q5用的,叫J519也算“小有名气”,因为能搜到),这车刚买后的2年内(12年的车),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没有助力,空调失效,还有其它的现象忘记了。经查,此板坏。免费更换,没有问及原因。上周日下雨到周3早上,一直停放,因限号换车,启动发现,大灯常亮,方向盘沉重,无空调,无喇叭,无雨刷。开到4s店说是进水了,他们试验了多半天,居然找不到漏水点。但是4S店允许客户外修此板或外购新板,他们负责安装。因为找不到漏水点,他们不敢保证是否还会被水泡坏。全新的+手工超过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废了,看样子是通电情况下在水里,烧的烧,电解的电解

我到没有这么悲观,毕竟电压很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 6 缸机用的?少了一个驱动管?

没有这么重要,是次重要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里泡半年的板子应该完全废了, 这块顶多二三个月吧 !

谢谢~我想根据线路板情况推算这车开始出现漏水问题的大致时间。

网友D:
如果是通电情况下进水的,大概2-3天的样子.
如果是不通电情况下进水,大概2-3星期,
纯属乱说,仅供参考

网友E:
其实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进水。

4S店说查不到,是不是一直在漏水,或者是某次洗车。这么玩耗不起呀。坏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通电情况下进水的,大概2-3天的样子.
如果是不通电情况下进水,大概2-3星期,
纯属乱说,仅供参考

谢谢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A:
那些 VNXXX 的是 MOSFET 在 ECU 里常见。板子现在都是多层的,不是仅仅 AB 面。换了吧,安全可靠第一。

网友:
12v通电情况下不超3天,无通电可在二,三个月。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空调水聚集流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4S店说查不到,是不是一直在漏水,或者是某次洗车。这么玩耗不起呀。坏两次了。

    洗车如果能洗到电路板,那这车毫无疑问设计和工艺就有先天缺陷了!

据我所知,家用小客车有两个地方有水:1,水箱降温系统,从储水罐到水箱到发动机水套,以及连接上述部件的水管,这些部件与水管基本上都是用卡箍物理连接,可能会有微量渗水而不易被人察觉。2,空调制冷系统,组成:: 汽车空调装置的制冷系统都是采用蒸汽压缩式制冷原理,它主要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和蒸发器四个主要部件组成,并用管路连接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为了改善制冷系统的工作条件,保证制冷系统正常可靠地工作,在制冷系统中还设置一些辅助的部件,如排气缓冲器、贮液器、干燥过滤器、易熔塞、制冷剂观察视镜、蒸发压力调节阀、液体分离器、高低压力继电器、防霜继电器等。如果这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有细微的渗漏,则渗漏液体就会腐蚀电路板。

     要观察这块电路板安装部位的上方有哪些管子,重点就查这些管子或直接更换这些管子!我估计这块板子是竖直安装在中控台中部下方的,它上面有空调系统的管子。据我观察,被水浸渍时间很久很久了,直到上周该板子的功能才丧失,影响到你正常用车而去4s店作检查的。如果沒找到病因贸然换新板,以后还会有麻烦还要化冤枉钱!

     你也可以去其他的4s店检查,也不妨向生产厂方技术部门咨询请求帮助,还可以上网看看同品牌车的车友是否也碰到过类似故障和解决方法。

上述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H:
必须找到进水原因,否则还会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 VNXXX 的是 MOSFET 在 ECU 里常见。板子现在都是多层的,不是仅仅 AB 面。换了吧,安全可靠第一。

谢谢, 已经根据矿友的建议,购置了2手的。这个打算自己试着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车如果能洗到电路板,那这车毫无疑问设计和工艺就有先天缺陷了!

据我所知,家用小客车有两个地 ...

谢谢您,其实我感觉时间也是不短了,但是取下来的时候还是有水的,之前3天一直下雨,有的集成电路管脚感觉要被锈蚀断的样子,因为是低压,所以可以带水工作,您建议我联系技术厂方比较好。节后一定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找到进水原因,否则还会进水。

我感觉4S店好似知道原因,但是他们就说找不到,我上网查找到了相同的案例处理(有从左A柱有的从右A柱),发给他们,他们说不是这的事情,已经处理过了。

楼主:
刚刚用清水洗过后看起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嘻唰唰,嘻唰唰,哦哦!

为啥不说洗洗就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空调水聚集流入的

组装的时候,我是得去看看,放在哪里了。。。

网友J:
我曾经碰到过进水一夜看前来像进水一个月的。事情是这样。公司一台电脑,同事不小心,水洒进去了。因为下班时间到了。拆开看了下,就放下了。第二天上班再一看,长毛了。感觉像进水一个月以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碰到过进水一夜看前来像进水一个月的。事情是这样。公司一台电脑,同事不小心,水洒进去了。因为下班 ...

这倒是有意思了,看来看表面倒推时间也不行。。。

网友K:
找不到漏水点用防水盒和填料函加工一个外壳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不到漏水点用防水盒和填料函加工一个外壳装上。

谢谢 ,4S店也是说想个办法,但是他们担心影响散热。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 ,4S店也是说想个办法,但是他们担心影响散热。

看板子做工就知道发热不是很大,如果担心整体用硅橡胶填充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板子做工就知道发热不是很大,如果担心整体用硅橡胶填充散热。

这个电路板的那一侧是个和PCB同样大小的铝板不知道是用什么和板子连接在一起的,看似无法揭开,貌似在某些点有热耦合。图片上可以看得出。

楼主:
板子居然没有坏?!考虑到即便是水泡,通电电压也比较低,怀着侥幸心理,我用无水酒精清洗,烘干之后,把板子给4S店去试试,今天告诉我车可以用了。就如开始的矿友说的一样,洗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