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量一台新吊扇,启动绕组 阻值小于运行绕组?

楼主(2018-06-15):
我记的书上写过, 电扇的启动绕组 阻值大些 (运行绕组 阻值小些 )

但我最近在测量一台新吊扇,运行绕组 阻值300Ω, 启动绕组 阻值才228Ω,这不是不符合我之前所学的吗?
想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  (如果启动绕组 与  运行绕组 搞反了, 电扇会反转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吊扇电机3根线,分别为红色线,黄色线,绿色线;
  红、绿2根线  阻值300Ω
  黄、绿2根线  阻值228Ω
  红、黄2根线  阻值526Ω

厂家设计是将 红、绿2根线接220V
  我觉得不对呀?应将 阻值小的2根线  接220V呀?

网友:
吊扇是运行绕组阻值比启动绕组阻值小的,楼主不妨拆开看看,绕在外面的是运行绕组,里面的是启动绕组,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返修的风扇,以前我在吊扇厂做过,看到修理的找不到断线点就是直接挑断漆包线接线,

网友:
副绕组的匝数是主绕组的1.2-1.3倍,配较小的电容,一般的电容运转电机均是如此,但不是必然,只是平衡效率与成本的折中办法,较少的副绕组匝数配较大的电容也是可以的,启动转矩反而更高,反正电容很便宜,一般取副绕组匝数是主绕组匝数的80-100%,用大一点的电容,主副绕组的线径一致,这样生产、维修更为方便

网友:
越来越不好弄了,偷工减料

网友:
量得如此仔细.
量过电扇工作时的电压电流功率温升了吗?
倘若工作状态一切正常.又去管它启动运行绕组的阻值干吗?
所谓的运小启大不过是那个年代产品工艺中的一个不属必然的经验数.
又有何意义再来套用求证现时产品?
多话一句.调速器有些导通有些怎么量也不通但一样可以调速工作.
脑洞开大点.经验可参考.不可乱套.

时代进步了.观念该变了.

再多说一句.现在许多吊扇已不分运行启动.端子线头装了开关.拨一下正反转就转换了.

网友:
没错的吊扇电机是运行绕组电阻大于启动绕组的,因为主线圈匝数比副线圈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