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FM的数码声.

楼主(2018-06-15):
最近发觉分立的FM声音很耐听, 不会有IC那种烦噪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了比例鉴频的原因。

现在先不说DSP FM, 因为那个是真的纯数码.

就说说一般的CXA1691, CD2003这类老式的FM IC电路, 或者高一级的TA7640, LA1260的FM IC电路, 基本上都是采用正交鉴频, 从原理上说是PWM, 也即是脉冲数模转换, 所以就算是指标再好, 但还是脱不掉数码声的帽子.

网友:
我也有同感,分离元件调频收音机的声音就是柔和耐听,像早期全分离元件调频调幅收录机的调频波段声音就明显比集成电路的舒服,像熊猫L04,.珠海SLB-4这些收录机的声音就不错,另外采用分离元件高频头+UPC1018这种组合电路的调频收音效果也很好!

网友:
我准备最近也来做一个电子管调频收音头,喜欢FM优美的音质

网友:
有同感,我有一台老德机调频很好听。不过我觉得电路结构上和现在的集成电路调频差别太大,多级双调谐中频、比例鉴频器、还是考究的低放、德国大喇叭究竟哪个起了主要作用很难说。

网友A:
现在车上的收音都是DSP,灵敏度还好,就是死活听不出有立体声的感觉,分离度太差了

网友:
比例鉴频器是一种原因。
DSP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不舒服。
喇叭好,箱体设计合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声音才会好。

网友B:
正交鉴频,还是模拟的。不如比例鉴频好听,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交鉴频,还是模拟的。不如比例鉴频好听,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正交鉴频是脉冲积分波,声音已经不是连续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交鉴频是脉冲积分波,声音已经不是连续的了。

你说的应该是脉冲计数鉴频。
不过脉冲计数鉴频也与真正的数字PWM完成DAC不是一回事。
MCU控制寄存器输出PWM,外部低通滤波,这个真的是由数字转模拟。PWM中的W(宽度)只有有限的几个值,比如8位PWM,通常只有256个宽度值,也就与8位的DAC精度类似。
但FM信号,你很难说其瞬间频率值有几个比特的精度。所以脉冲计数鉴频也不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尽管脉冲计数鉴频想搞成HIFI很难,但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车上的收音都是DSP,灵敏度还好,就是死活听不出有立体声的感觉,分离度太差了

那是为了照顾弱信号时的信噪比,通常把立体声解调的门限设的非常高,信号稍微弱点就能你上High Blend等降噪但牺牲立体声效果的措施啦,以至于很少有信号好到能输出最大立体声效果。

因为TEF6638/05网上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已经能把TEF6638/05的FM立体声分离度人为调到最大了。实际是0-9共10级可调,0是强制单声道,9最大立体声效果。一般车机在默认的5级。
你要有机会听听级别为9的TEF6638/05的FM立体声,你就知道NXP的芯片很强大,但车机厂商不给你调节这些参数的机会

网友C:
没这感觉,心理作用更大

DSP调频声音比较冲倒是(特别人声,好像凑在耳朵边说话痒的感觉),但这不是数码音的错,而是解析力高,细节多,听起来人耳累(同样越是HiFi的声音,初听惊艳,久听越累,细节多人耳负担重不得不听), 而模拟解调细节少,相对DSP,听起来更轻松, 同样地中短波强台比调频舒服(都是模拟接收下)

好比深夜,一个蟑螂在塑料袋里爬行,嘻嘻嗦嗦的声音特别难受,而白天就算老鼠在边上吃东西也不觉的有什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感觉,心理作用更大

DSP调频声音比较冲倒是(特别人声,好像凑在耳朵边说话痒的感觉),但这不是数码 ...

DSP声音不好是内部DAC性能限制,还有输出没有LPF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感觉,心理作用更大

DSP调频声音比较冲倒是(特别人声,好像凑在耳朵边说话痒的感觉),但这不是数码 ...

你的比喻好像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脉冲计数鉴频。
不过脉冲计数鉴频也与真正的数字PWM完成DAC不是一回事。
MCU控制寄存器输 ...

是的, 无限比特也就是连续了, 可能真的是楼上说的一样, 细节越多, 听的越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感觉,心理作用更大

DSP调频声音比较冲倒是(特别人声,好像凑在耳朵边说话痒的感觉),但这不是数码 ...

同样越是HiFi的声音,初听惊艳,久听越累,细节多人耳负担重不得不听

我也与你有类似的感觉,HIFI稍微玩玩可以,成小时的听,还真享受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无限比特也就是连续了, 可能真的是楼上说的一样, 细节越多, 听的越累。

有道理。强烈的立体声效果,偶尔听听音乐还可以,连续长时间听,还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3、1691声音不好听,原因并不在于正交鉴频,集成电路里面的正交鉴频和二极管比例鉴频同属于移相鉴频,原 ...

对于地滩机,中周跟线圈就象黄金,能省—个绝对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心理作用强大得很。电台的发射设备都是数字的了。千真万确!我从一个电台播音部主任嘴里听到的。

赞同!现在的广播从音源、编辑、录制到播出都是DSP数字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心理作用强大得很。电台的发射设备都是数字的了。千真万确!我从一个电台播音部主任嘴里听到的。

这个有点牵强。发射设备中的强放,顶多也就是E类放大器,算不上数字设备吧?频率源数字合成倒是很早(九十年代)就实现了的。

网友F:
FM没啥听头,听来听去都是心理作用。现在广播电台播放歌曲都是用电脑播放音频文件,远不及早年广播级CD和卡座的音质。
而且当年FM广播作为重要的文化娱乐手段相关单位比较重视节目和设备质量,而现在只图“响”,设备常年失修音质可想而知,本村很多FM电台已变成单声道模式,而且有些节目音频调制度过大导致失真,各种难听,就我本人而言只在开车时偶尔听听单声道的中央1和中央2,反正都是语音节目会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没啥听头,听来听去都是心理作用。现在广播电台播放歌曲都是用电脑播放音频文件,远不及早年广播级CD和卡 ...

的确是这样。

我们这也是这样,收听中国之声的是单声道的,而且离发射点得很远有。本市没有转播。

本市的台发射点倒是近一些,声音调制度开的过大,主持人一大声说话,就声音失真,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是这样。

我们这也是这样,收听中国之声的是单声道的,而且离发射点得很远有。本市没有转播。

问题是白天随了FM还能玩啥,中波短波基本没戏。

网友H:
珠三角中心靠近广深港澳一带,有几个FM电台的音质还是非常好的!特别香港4台,音质和节目都HIFI,老模拟收音头的福音,有时候还放黑胶唱片,按照国际高标准放送,肯定没有数码声,网络接收的正宗港台系列台(1---5 普通话台)音质也非常不错!比以前接收DAB+时候音质好,和听CD接近,深圳系列台也不错,广州99.3音乐台原本也不错.但由于采用单频网广播有一些地区接收有干扰,影响音质

网友:
还没有真正欣赏过数字FM解调,用的都是集成模拟解调,FM高保真ST细节还原好听起来也并不累,还音设备高频太多就会很吵。低放LM系列没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问广播电台的播音源?哪还有模拟的音源供他们播放?比如开盘磁带,黑胶唱盘,现场录音,街头采风甚至连各 ...

您有所不知吧?上海调频广播的经典947(94.7MHz),除了数字音源外,还经常用新出版的黑胶做节目,偶尔也会在特定时候(例如听众要求),取出库存的开盘资源进行节目制作,这已经是上海经典台的常态了。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模拟信号了,

就算电台放的是黑胶和开盘带,但是电台把信号传递到发射塔,早就不是模拟方式了,而是数字化,音频经过数字化打包压缩等处理通过光缆和微波把信号传到发射塔,然后再处理还原,送发射机发射。

并不是数字化就是毒药,

而是电台工作人员的不走心,没对音频处理器,调音台等设备进行细致的调校和养护,发射台的工作人员,没有对信号的调制参数等进行正确的调整,等等造成的音质劣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珠三角中心靠近广深港澳一带,有几个FM电台的音质还是非常好的!特别香港4台,音质和节目都HIFI,老模拟收音 ...

深圳台广告特多,也没有什么高质量的节目,差HK几十条街。
RTHK1,RTHK2,CR2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深圳台广告特多,也没有什么高质量的节目,差HK几十条街。
RTHK1,RTHK2,CR2听的多

是说音质,节目方面一般般吧。

网友K:
本地某几个调频台音质很差,老是像喇叭擦音圈那种破音。几年了都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地某几个调频台音质很差,老是像喇叭擦音圈那种破音。几年了都不解决。

还有一种可能:电台为了声音大,加大了调制深度。音频峰值处载波的频偏过大,超出了中频带宽或者鉴频器线性范围,被削顶了。很多分立件的老收音机中比例鉴频器线性范围比较大,也许处理这种状况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