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根德6001的一个故障现象——插电时度盘灯常亮

楼主(2018-06-15):
朋友收到了一台带皮套的根德6001,外观无可挑剔,但有一个毛病,插市电时度盘灯常亮,无论开关开或者关,其他功能正常
听他讲这台机器的交流适配器不是原装的,而是网上淘的根德系列的适配器,尺寸大小完全适合,输入输出可调,目前设置输入220,输出DC9V
我打开机器后,鼓捣了一阵不得要领,又怕把聋子治成哑巴,所以先到论坛请教一下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根德 系列  好像就是这样 220v 灯就亮。用适配器 电池 灯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德 系列  好像就是这样 220v 灯就亮。用适配器 电池 灯不亮。

朋友说反了,用220V直供必须打开电源开关灯才亮,用适配器不管电源开关状态,灯都亮
其实虽然插在市电上,但机箱内部是个适配器,适配器有两个端口输出9VDC,机箱内部则预留一条电源线,也是两个端口,二者配合
机内电源线插到适配器上,适配器供给机内9V直流电,电流并不经过灯泡开关和电源开关
所以说到底,还是适配器供电
真正的交流供电,还没想通是什么样的?难道除了适配器,机器内还有其他接口?知道的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反了,用220V直供必须打开电源开关灯才亮,用适配器不管电源开关状态,灯都亮
其实虽然插在市电上 ...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反了,用220V直供必须打开电源开关灯才亮,用适配器不管电源开关状态,灯都亮
其实虽然插在市电上 ...

看来是设计的原因,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德 系列  好像就是这样 220v 灯就亮。用适配器 电池 灯不亮。

借楼主的地方,表达一下,请楼主“水磨风车”原谅。

也见过您(“合肥德机迷”)所说的这种机。

手头无现成的图。

凭记忆画,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无论适配器或交流电源,度盘均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的地方,表达一下,请楼主“水磨风车”原谅。

谢谢参与讨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