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D1191CB集成的收音机所有波段收不到台,只有杂音

楼主(2018-06-15):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排查啊?小白不懂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比较好修。所有波段无声,说明故障是在公共通道里,比如供电电路。有噪音说明功放基本是好的,那故障应该是中高频电路里,是否有电源供给,音频信号通路故障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10,5兆中周,刚修了一台爱华360,故障也收不到台有杂音,找着中周里面电容己氧化,捣碎,并一个100P,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