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电子管转换座PCC88转6SN7

楼主(2018-06-16):
小九脚管座与可乐瓶口、特氟龙0.3mm导线(或网线线芯)、两块五一个的大八脚管基。

管脚相关性表

插入拉紧

剪至5mm

焊接

剪至2mm

完工,可以试听了

不要向我询问有关6.3v、7v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做一下试试便知道了。

网友:
楼主标题写的是 PCC88 ,但帖子里的内容却是 PCC84?
我有ECC88和 ECC808  ,好像和 6SN7、PCC84 不太一样啊。。。

ECC88  μ=100
PCC88  μ=33
PCC84  μ=24

网友:
方法不错,楼主在哪里买的大八脚的管基,这么便宜。

网友:
这个做的好,可乐瓶嘴是靓点。
我以为老驾师傅专搞各种高精尖的大制作呢,原来也用心研究这样小把戏,以后这样的创意多来点,很适合广大的胆机DIY爱好者。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些不耐高温的塑料。可乐瓶是低温吹塑的的,瓶体材料几十度就会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些不耐高温的塑料。可乐瓶是低温吹塑的的,瓶体材料几十度就会软化。

还是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行与否一试便知。乃不耐高温,有多高温度,试试便知,远比在此口头讨论吹塑与否来的真实可靠。

楼主:
言语粗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C88  μ=100?
您眼花了吧

ECC808  μ=100
PCC88    μ=33
PCC84    μ=24

PCC84 菲利浦产的 灯丝7V 300mA

网友:
其实我感觉找一只葫芦管6SN7装上更协调美观!

网友(2023-02-28):
技术贴,学习了,我也有一些pcc84,试试转成6sn7

网友:
方法可以借鉴,材料还要甄选一下。

网友:
改的不错,不要可乐瓶嘴,管座中心用铜柱螺丝固定,做过。

网友:
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