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准备用红灯753电路做个锗管收音机遇到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8-06-16):
本菜鸟手上有一套某宝买的一套LTF-2-3,TTF-2-1,TTF-2-2,TTF-2-9,准备用红灯753电路做个锗管收音机遇到问题。关于中周的用法。如印板图TTF-2-1是4接基极,2-2和2-9都是6接基极(或二极管正)。2-1和2-2、2-9的用法不一样,查坛里资料,一般是4接基极。请教各位坛友,这样接是2-1和2-2、2-9绕法不一样,还是753就是这样用的。谢谢各位指导指导!!

电路图

电路图

印板图

印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那就直接按原面的方式做了。另外问一下,低频部分换成2822,按下面的图做行不行?

不建议用2822,原机电路是按3v设计的,753我有几个,全锗管机灵敏度高,音质也不错,主要是原电路在电压2伏左右还能工作,用电池的机器这个比较重要,2822做不到,好像最低工作电压是3伏。再说好好一个机器,既然要复刻,我觉得还是不要改集成电路,不伦不类。原电路还是比较优秀的。

网友B:
        成品中周应该是统一的绕法,次级的两个接头,调换使用对交流来说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中周应该是统一的绕法,次级的两个接头,调换使用对交流来说应该可以。

谢谢坛友,那就直接按原面的方式做了。另外问一下,低频部分换成2822,按下面的图做行不行?

网友:
D1干什么用?设定三极管工作点?

网友:
TDA2822工作电压1.8--12V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2822,原机电路是按3v设计的,753我有几个,全锗管机灵敏度高,音质也不错,主要是原电路在电 ...

我这个远算不上是复刻啊,就是学做超外差收音机。电池准备用手上没保护板的18650或14500,充满4.2V,降到2.7V左右就该再充电了,那个发光二极管改蓝或白的稳定三极管的工作点,同时到2.7V左右不亮了也就该充电了,一灯两用。不做变压器主要是水平有限,没绕线器,也不会绕变压器啊。

网友C:
如有3AG锗管,做红灯753;手头只有硅管,做蝴蝶757(3V机)

楼主:
冰老师的回复看到得晚了,备料和板子刚弄好了,中周先这么用着,不行再对调次级。第一次手画和腐蚀板子就当是个试验吧,主要是学习方法。还好因为懒只做了高中频部分,低频部分可以灵活处理了。另外请教下,我手上的3AG1C(亮壳)和3AG1BM(灰壳),用哪种三极管合各适些?垫整电容没有云母的,准备用300P的贴片或330P的瓷片先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3AG锗管,做红灯753;手头只有硅管,做蝴蝶757(3V机)

9018很多,下次就做7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远算不上是复刻啊,就是学做超外差收音机。电池准备用手上没保护板的18650或14500,充满4.2V,降到 ...

从手机电池中拆个保护板接在18650上,很好用的。

网友C:
3AG1C特征频率高,作变频。3AG1B略低,作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G1C特征频率高,作变频。3AG1B略低,作中放

OK,明白了。

楼主:
收音机完成,可以听,高端弱台没收准时有啸叫。还得慢慢调,中和电容,中周次级什么的。低端弱台底噪是有点大,可能2822的原因也可能变频管?有空换着试试。另外高端范围大很多,感觉收到短波,1599之后还能转20度左右,收到不少台,调准了没嘯叫时可以听,离手就跑了,看来真是收到短波。短波收音机是今后的计划,没想到这就部分完成了。  自已估计是垫整电容太小了,之前量过大概220P左右,待后确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完成,可以听,高端弱台没收准时有啸叫。还得慢慢调,中和电容,中周次级什么的。低端弱台底噪是有点 ...

没调准时的“啸叫”其实不是啸叫,而是带宽过窄造成的群延迟突然增大而形成的类啸叫。这个特性说明选择性非常好,但对带内的频响有影响。

网友:
如果你用锗管装机,一般情况下中和电容不能省掉.这就要注意中周的接线,否则,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就会有啸叫的毛病.不同厂家的中周可能绕线方向不同,要试验决定.如果有啸叫,就要调换中周的接线.如果用硅管装机,一般可以不用中和电容.
如果有啸叫又无法改变中周的接线,也可试试取消中和电容,或者换用结电容小的中放管.所以,最好是按照中周的标准接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调准时的“啸叫”其实不是啸叫,而是带宽过窄造成的群延迟突然增大而形成的类啸叫。这个特性说明选择性 ...

这个太高深了,不懂了,是不是降降工作点试试。这锗管不好调,声音总没有以前做的硅管机声音干净清脆。有空再按各位坛友指导调一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高深了,不懂了,是不是降降工作点试试。这锗管不好调,声音总没有以前做的硅管机声音干净清脆。有 ...

不用动工作点,只要在末级中周的初级并联一个(30~100)K欧的电阻就行了,具体的值需要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动工作点,只要在末级中周的初级并联一个(30~100)K欧的电阻就行了,具体的值需要试验。

BG1的上偏R1原来用的300K的,IC1是0.455mA,把R1加到820K要好一些,但是低端650以下没声了,怀疑是频率低了不起振了。减到620K低端能收得到了,电流没量,应该是差点0.3mA左右吧。高端还是有点叫,下一步按长短老师方法再调调。
另外某宝买的300P云母电容到了,实测330P左右,装上高端的覆盖还是大,测了下双连每连都有340P左右,可能是这个双连可调范围有点大造成的吧。

楼主:
各位前辈坛友的的意见真不是盖的。2822用在这确实是不行,调了多次,啸叫声可以接受了。但声音一直是不好听。特别是低音实在是难听。用3AX63加了一级放大过渡也不行,声音倒是大了不少。干脆找了两个变压器加两个3AX63做了个功放,把2822换掉,这下声音好听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