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台四波段点点统调数字收音机

楼主(2018-06-16):
手头有几块汽车收音机中波高频头,芯片是LA1135,调频高频头等。闲来无事,制作了一台四波段点点统调的数控收音机,效果很不错。
  点点统调的原理:1、采用变容二极管压控调谐,2、将本振压控和调谐回路压控分开,3、数控。本振压控采用LC72131锁相环芯片进行数控,调谐回路压控采用DAC0832进行8位D/A转换,没个波段有256个统调点,对中波基本实现点点统调,对于短波因采用8位A/D芯片达不到点点统调,只有256个统调点,但是解决了二次变频收音机统调难得问题,实际256个统调点对短波足够了。每一个频率点的统调数据,存在28C64存储芯片中,28C64存储数据不怕掉电。数据处理采用89C51单片机。
   收音机高频的制作:
调频波段,采用汽车收音机的高频,没改动。
中波波段,采用汽车中波高频头,芯片是LA1135,在楼里采用一只拉杆天线接收,整个频段都是噪声,一个电台也收不到,改为磁棒天线后,次级线圈匝数8匝,采用点点统调的方式,在白天中午,能收到40多个电台,晚间几乎每个频点都有电台,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只是弱台频率点有好几个电台和在一起,无法正常收听,只有大功率的省台频点,如:594山东,675内蒙古,729江西,702江苏等,可以收听。
短波1和短波2波段采用二次变频,用两只LA1135高频头改动,第一中频10.7MHz,第二中频450KHz。第一中频滤波器采用晶体滤波器10M15A,第二中频原机的A450N滤波器的滤波特性远高于普通收音机的465B滤波器,但是接收5KHz间隔的短波,相邻频点的电台混台严重,又加了一个LTM450H五端陶瓷滤波器,效果有很大的改善。晚间在5.000MHz受到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很清晰,白天在10.000MHz和15.000MHz接收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背景有沙沙声,夜晚接收49米,41米,31米,25米频段电台密集,白天31米,25米,19米,16米能搜到很多电台。
短波高频头改动电路图

网友:
等待楼主继续发布全部技术资料。

楼主:
10M15A晶体滤波器中心频率频率误差很小

楼主:
10M15A晶体滤波器

网友:
lz高人,什么都玩的来,电脑版频率计等也是您制作的吗?

请教,点点统调的目的是:

如果让高放LC工作在高Q状态,提高选择性,会导致跟踪不良;

而,点点跟踪,可以提高跟踪性能。

那么二级变频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短波采用二次变频的目的:收音机短波输入回路的Q值即使做到100,10分贝的通频带也会大于450KHz,外差收音机选取的是差频,差频有本振-接收频率,也有本振+接收频率,所以接收到的电台可能是高出本振450KHz的电台,也可能是低于本振450KHz的电台,显得接收电台变多了,实际是收重复了。只有提高中频频率才能解决此问题,中频频率提高后,通频带做不到20分贝±10KHz,所以采用二次变频。第一中频采用10.7MHZ,要想高于中频10.7和的低于中频10.7,带宽得需20MHz,Q值较低的调谐回路都能达到20分贝以上。第二中频450KHz保证窄的通频带。电脑版的频率计是自己做的,不只是频率计,还有少频仪,示波器,高频毫伏表,晶体管图示仪等。

网友A:
点点统调很好,在实践上,也只有在单片机的控制下,才能圆满实现。

晶体滤波器的带内波纹稍嫌大了些,不过对于2极点产品,也算可以了。通带过窄,始终是晶体滤波器的致命伤。

网友:
玩的好,玩的妙,性能好的瓜瓜叫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结构,特别是SW用两只LA1135高频头自己DIY二次变频。
感觉一中频用通带+-3.75kHz的10M07A对SW也够了,还能提高点信噪比与选择性。

要说改进,MCU可以选内置DAC(不能用PWM代替)的,比如微芯的PIC16(L)F1777/1778/1779等,有10比特DAC。外置EEPROM可用串口的。这样MCU板可大大简化,跟踪性能还略有提高。

5位7段LED显示没看到原理图,用74xx595串转并是个不错的选择。
键盘借用电话机的?不错的主意。

个人总体评价:可供借鉴的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点统调很好,在实践上,也只有在单片机的控制下,才能圆满实现。

晶体滤波器的带内波纹稍嫌大了些,不 ...

通带过窄,始终是晶体滤波器的致命伤。
楼主用的是用于NFM的晶体滤波器,通带宽度15kHz,对SW觉得过宽了呢

网友:
点点统调的原理:1、采用变容二极管压控调谐,2、将本振压控和调谐回路压控分开

另一个思路是,本振压控和调谐回路压控并不完全分开。本振压控来自PLL,而调谐回路压控=本振压控 + MCU DAC的微调。
也就是调谐回路压控电压主要来自本振压控,然后用MCU DAC的输出电压进行微调,以解决跟踪问题

网友:
现在在家收听主要是调频,调频用点点跟踪实际效果大不大?

网友:
高中生这水平不得了!

网友:
楼主大制作,这个不是十天半个月能搞好的,模数楼主都懂,赞!!!!

楼主:
作为收音机收听的人,主要是调频,音质好,信噪比高,干扰小,调频点点统调没有意义,我制作的收音机也没使用点点统调,只是用了汽车收音机的调频高频头。但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目的不是为了收听,玩的是一种尝试,从中找到一点乐趣。目前,中波干扰非常严重,厂家都不去研究开发,但是中波电台还不少。世界短波电台越来越少,据说俄罗斯已经退出短波。要实际收听的话,目前效果最好的是网上虚拟收音机,能收听整个中国的电台,超远程接收也没有此效果,如果手机的流量费很贱的话,将来手机就是一台最好的收音机,使用网络虚拟收音机。通信卫星中已有好多省的广播电台,业余爱好者玩这个目前还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