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手电钻

楼主(2018-06-16):
东城的手电钻,这根黄线烧断掉的是电阻么?应该怎么修理,可以直接连接么?

网友:
应该是保险吧

楼主:
从烧的残留看不象是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烧的残留看不象是保险

图片不够详细   这根线绕过开关直接上去接那里的

网友B:
我看见上面的黄线有个二极管吧?转子没问题吗?串个100W的灯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够详细   这根线绕过开关直接上去接那里的

黄线连着电刷下的感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上面的黄线有个二极管吧?转子没问题吗?串个100W的灯泡试一下

转子是好的

网友:
这种220V的手电钻,都是外磁激励线圈与转子线圈是串联的

网友:
应该是个保险

网友C:
就是一个保险丝,实际上手电钻 很少用保险丝,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保险丝,实际上手电钻 很少用保险丝,可以直接连接。

用铜线直接连接了,组装好后一切正常,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铜线直接连接了,组装好后一切正常,谢谢了!

这是一次实践,多动动手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
看内部还是一台正宗东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线连着电刷下的感应头

这个定子是铜线的吗?我怎么看用线卡子卡的,不会是铜包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子是铜线的吗?我怎么看用线卡子卡的,不会是铜包铝吧。。。。。。

从重量上来估计,应该是铜的吧

网友:
既然是保险丝,查下规格最好换上!起保护作用。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之类的吧。

网友:
看-下电转工艺不错,安上保险是安全的。有必要!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