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双温烙铁DIY

楼主(2018-06-16):
用过烙铁的朋友都知道,烙铁在不用时也在耗电,并且烙铁头很容易烧坏。下面就分享一个自己想的办法,虽然简单但很实用。先上图。    在电路当中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上再并一个开关。做好绝缘以防漏电啊。原理好简单,待用时《我的是60W》开关是常开,由二极管供电,相当于半波整流供电110V,所以功率也减半也就30W,用时按下开关短接二极管,220V直通供电,功率60W。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费电,费烙铁头的问题,我用的是微动开关,质量很好可以用很久,主要是按下去不用很大力。各位朋友可以试一下。注意安全哦!

网友:
此办法早就有,但各人做法不同。不知道烙铁把是如何加工的?焊接过程中按微动开关不好控制。
本人是在插座上加纽子开关控制二极管,麻烦一些。

网友:
在烙铁架放烙铁把的地方装个微动开关,常闭上并一只二极管,然后串在电源上很方便!

网友A:
用调光台灯控制板配个插座做一个更实用;

网友:
好像在哪一年的电子报看到过类似的。

电子报上的是铬铁支架是活动的。

放上铬铁时直连断开,这时通过二极管保持一定的温度,拿起铬铁时直连连接。

网友B:
楼主的烙铁原型,看着很眼熟啊?而且也是 60 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烙铁原型,看着很眼熟啊?而且也是 60 瓦

某花调温烙铁,那个调温不太实用,所以抽出来扔垃圾桶里了,改装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花调温烙铁,那个调温不太实用,所以抽出来扔垃圾桶里了改装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

不才佩服,佩服

btw. 其实原装调温旋钮一样简单双温,用的时候拧到需要的温度(我通常用 300 摄氏度),不用的时候拧回最低放架子上即可。

但黄花这个调温不止是简单的调温,不止是一些坛友的可控硅调光器的调温,而是恒温,很多坛友说黄花不耐用,几个月就烧,但我的黄花用了十几年,都锈迹斑斑了还照样好似,我看就是恒温的作用 --- 因为我基本只焊接一些小型插件元件和表贴原件,不需要 300 摄氏度以上的温度,所以就算忘了丢架子上空烧一晚上(好多次了),它还是 300 摄氏度,不会烧烙铁芯也不会烧烙铁头。

更重要的是,也不会因为温度超高烧助焊剂 你这样接通就是 60 瓦,60 瓦是它的最大功率了,也就是至少能维持 450 摄氏度以上的功率,怎么高温度,对这么小的烙铁来说干吗用?

其实 30 瓦都是过高的功率,对这种小烙铁来说放烙铁架上 30 瓦足够把烙铁头加热到让助焊剂过度沸腾的温度,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样改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调光台灯控制板配个插座做一个更实用;

他那个黄花 907 原本就是调温的恒温烙铁,比一个可控硅调光器复杂多了,更实用

所以无法理解为毛改造成这样,只能说矿坛人才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黄花 907 原本就是调温的恒温烙铁,比一个可控硅调光器复杂多了,更实用

所以无法理解为毛改造 ...

恒温烙铁最初的设计理念毫无是正确的,想象一下你就当你拿起烙铁就焊一个线头可能只要30w的功率烫一下就行了,但是你还要用另一只手把温度调低后再放回去。下一次你要焊的线头可能有点大你还要用另一只手把温度调高,完了在调低再放回去?我不说它质量不好,也知道他是恒温和N个温度段,只是你不觉得这样用起来真的很D疼吗?当然你觉不觉得并不重要,我觉得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花调温烙铁,那个调温不太实用,所以抽出来扔垃圾桶里了,改装现在这个样子了。

扔垃圾桶干啥,送我该多好

网友:
哪天你忘了,放下烙铁忘了开低档,恐怕要坏事。恒温的就不怕,我那山寨936不止一次忘了关闭电源烧了整夜也没坏。

网友D:
楼主你的功率算法有错,电压减少一半,电流也会减少一半。所以功率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即1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功率算法有错,电压减少一半,电流也会减少一半。所以功率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即15W!

多谢提点,不太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垃圾桶干啥,送我该多好

要不我捡回来送你,你给个地址到付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