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三用化油器的结构不知谁有实物

楼主(2018-06-16):
我想用晋通的化油器改成天然气的化油器。没有实物参考,不知那位有上些图来看看。如果是在网上那些就算了,我是要看内部图。

网友A:
参考一下 多燃料发电机化油器的结构,或者买一个相关化油器拆真空控制阀下来用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多燃料发电机化油器的结构,或者买一个相关化油器拆真空控制阀下来用 即可

就是想看那种化油器。买嘛,还没那个打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看那种化油器。买嘛,还没那个打算

就是在风门前的进气管上开了个口子,做个接口连接真空阀  即可。没啥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风门前的进气管上开了个口子,做个接口连接真空阀  即可。没啥复杂的

试过那样改,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那样改,无法正常工作

调试不合理呗        要么就是混合气偏稀 要么就是偏浓, 真空阀的供气压力要和发动机匹配,还有一个 喷嘴口径要和进气匹配, 说白了就是要保证煤气和空气的混合比例在合理的燃烧范围内, 混合气偏稀 机器肯定转不起来,在混合下限附近最明显的就是回火, 偏浓机器也转不起来,在混合上限附近就是放炮。  如果没有这两个情况那只能说系统根本就没工作,   别说真空阀, 就是煤气管子放在进气口 直接供气 发动机都能运行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不合理呗        要么就是混合气偏稀 要么就是偏浓, 真空阀的供气压力要和发动机匹配,还有一个 喷 ...

那样改能响,就是低速不行,用手拉不响,到低速了就自动停机。高速可以。我是先用马达带动后调节正常才动了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改能响,就是低速不行,用手拉不响,到低速了就自动停机。高速可以。我是先用马达带动后调节正常才动 ...

不知道你是什么发动机, 用来做什么。低速不行就是真空泵的真空相应范围不够宽, 低速的时候 阀前进气真空不足以联动气停了  发动机自然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