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坛友 红旗601整机大电流故障 如下

楼主(2018-06-16):
求助各位坛友  红旗601整机大电流故障  如下  接电测整机电流160ma 有短路   断开前级r17  故障依旧  拆下2个功放管  电流正常17ma 测2个功放管正常   换上2个新功放管 故障依旧   请坛友指教

c27  c32 电解电容已换新

该机与电路图有改动  功放管发射极加入2个并联5.1欧电阻 如图

网友A:
我的做法是:静态电流大的话,先拆滤波电解电容再量电流,老机的电解故障占多数。图中的C6、C27、C32。

网友B:
1.C32是否漏电。
2.R23,R22是否断路(包括电阻断腿,虚焊,铜箔板断裂)
3.C29,C30如果是瓷片电容也可能漏电。
如果此机别人修过,看R21是否用错。

网友:
bj雨过天晴,分析的对。   基本上是基极的输入电压过高,导致静态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32是否漏电。
2.R23,R22是否断路(包括电阻断腿,虚焊,铜箔板断裂)
3.C29,C30如果是瓷片电容也可能 ...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B:
其实不装功放管也可测量R22下端至输入变压器中点端电压,来粗判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32是否漏电。
2.R23,R22是否断路(包括电阻断腿,虚焊,铜箔板断裂)
3.C29,C30如果是瓷片电容也可能 ...

R23  330欧 实测180欧    R22  100欧实测97欧  R21  图纸标注3k 实用2.4k 实测2.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装功放管也可测量R22下端至输入变压器中点端电压,来粗判偏置电压

输入变压器中点对地0.2v

网友C:
换新推挽管还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C29/C30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推挽管还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C29/C30漏电。

谢谢  我换下试试

楼主:
c29、c30换0.01uf   热敏电阻换510欧  测试电流达到200ma

楼主:
BG5断开集电极  整机电流正常16ma  换个BG5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BG5断开集电极  整机电流正常16ma  换个BG5 故障依旧

会不会末级有自激?这个输出变压器好像没有在印刷版上有短线直接连接,如果两只推挽管的集电极接输出变压器的线接反了?就是说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引线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BG5断开集电极  整机电流正常16ma  换个BG5 故障依旧

1 ;    AX81生产至今,己有近四十年上下历史,不论使用过与否,应全部作各项指标测量,才能通电

特别要注意其E/C穿透电流.这是AX81的批量通病

2 ; 请把上偏流电阻R21拆去,再通电测量,若电流数值归于正常,才可重新调变上偏流电阻数值,因你己

换了数值变大的热敏电阻(正常后应用回原数值,现换的数值于旧3AX81无效)AX81电流变大正是这个

动作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R23  330欧 实测180欧    R22  100欧实测97欧  R21  图纸标注3k 实用2.4k 实测2.5k

1.  R23是负温度系数温敏电阻,测量时不能手摸,焊后需等凉后再测量。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温敏电阻分负温度系数,正温度系数,不能用错。
R22  100欧实测97欧 ,合格。
2.  c29、c30测量是否漏电即可,没必要都换。
      根据描述:偏置没大问题,功放管换新(设为管子没问题),疑似管脚认错,装错了?

网友:
首先保证电源电压是6V。

那次我用锂电3.7V去调3v的收音机,电流很大,怎么也降不下来,,,,经过几天,才发现电压不对

我仅建议:用200欧姆的可调并联到R22(100)两端,测量电流,从小到大直到5-10ma,看看怎么样?

楼主:
断开BG5 BG6集电极  电流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开BG5 BG6集电极  电流正常

对呀,就是这样的。

你在R22(100),再并联一个100欧姆试试。

网友:
这个电阻的越小,BG5,6集电极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    AX81生产至今,己有近四十年上下历史,不论使用过与否,应全部作各项指标测量,才能通电

特别要 ...

1、ax81测量后选用数值接近的2个使用
2、断开r21 测试电流仍大
现在是断开2个ax81集电极  电流15ma  正常   接上电流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呀,就是这样的。

你在R22(100),再并联一个100欧姆试试。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也可以把BG5,BG6更换成   S8550  PNP  三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23是负温度系数温敏电阻,测量时不能手摸,焊后需等凉后再测量。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温敏电阻分负 ...

管脚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呀,就是这样的。

你在R22(100),再并联一个100欧姆试试。

并联100欧电阻 电流没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1、ax81测量后选用数值接近的2个使用
2、断开r21 测试电流仍大
现在是断开2个ax81集电极  电流15ma  正 ...

这样就是说3AX81锗管经储存数十年,穿透电流致几乎不能使用.

这样可完全取消上偏流电阻,输入变压器次级中点直接接地,功放级有3-10mA电流,可正常工作了

如果输入变压器中点接地仍功放电流超10mA,就只好换8550管,小心查对E.B.C.极.完全焊好后把R21

换成可变电阻调功放级电流至你想要的数值后把R21测量后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是说3AX81锗管经储存数十年,穿透电流致几乎不能使用.

这样可完全取消上偏流电阻,输入变压器次 ...

楼主:
原机2个3AX81测试值

网友:
有时这样测量不一定对上实机,我不知这仪器测量采用什么工作电压;例如1.5V,但机子电源6V,那就不一定

准,不过也说明些问题 ; 这里BE0.1V功放就会有3mA,实际机子B极有0.2V,加上电源电压升4倍,那功放大电流是必

然的

网友:
        上偏流电阻换一个阻值稍大点的比如3K或者3.9K的试一试,如果故障依旧并且排除管子穿透电流过大的问题,就检查一下印刷电路板是否漏电,或者输入变压器次级是否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联100欧电阻 电流没变化

对了,

一直没问,喇叭噪声大不大??没有噪声,难道真的管子软击穿?     你可以把管子的C,E  串联万用表的mA档,接到6V电源上,试试穿透电流?

如果噪声很大,建议您断开,输入变压器的初级一端试试,看电流下降否?

网友:
你这个测试不靠谱啊,集电极才几个毫安,而管子工作是几十毫安甚至上百毫安。另外管子的穿透电流用这个也测不出,我怀疑是你用的管子穿透电流太大了,建议你脱离原机电路,接上同样的偏置电阻,同样的电压,逐个测一下推挽管集电极的静态电流。如果这时候测试正常,那么就有理由怀疑是印刷电路板有粘连,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

一直没问,喇叭噪声大不大??没有噪声,难道真的管子软击穿?     你可以把管子的C,E  串联万用 ...

断开输入变压器连接R19一端  电流依旧大

网友D:
有时这样测量不一定对上实机,我不知这仪器测量采用什么工作电压;例如1.5V,但机子电源6V,那就不一定

准,不过也说明些问题 ; 这里BE0.1V功放就会有3mA,实际机子B极有0.2V,加上电源电压升4倍,那功放大电流是必

然的

你说“并联100欧电阻 电流没变化“是指有上偏流时还是没有上偏流呢,如果是没有上偏流而全机总电流160ma,

那AX81铁定报废.如果是没拆下上偏的值,那还可以用焊断上偏流看全机电流而定.

除3AX81之外,锗管功放用3AX63,3AX83,3AD6,3AD18国产商品机为免本贴这样的后期IC漂至烧管,极大部分都取

消偏置电路,B极经变压器次级直接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

一直没问,喇叭噪声大不大??没有噪声,难道真的管子软击穿?     你可以把管子的C,E  串联万用 ...

测量电流时喇叭有咯咯声

网友F:
提供一个思路:
短路B6初级测试看看,
先焊上一个推挽管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这样测量不一定对上实机,我不知这仪器测量采用什么工作电压;例如1.5V,但机子电源6V,那就不一定
...

断开 R21上偏电阻 电流无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开 R21上偏电阻 电流无变化

是百多亳安吗?如果是,为保验起见,你在此同时测一下B极电压,以验证输入变压器有无漏电,如B为零,或

数十亳伏,那这些81就别浪费我们的青春了,放手让它上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供一个思路:
短路B6初级测试看看,
先焊上一个推挽管测试看看。

换上β值大点的管  电流达到300ma  短路输入变压器初级接一个管 电流200ma   2管集电极断开正常15ma  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百多亳安吗?如果是,为保验起见,你在此同时测一下B极电压,以验证输入变压器有无漏电,如B为零,或

数 ...

原输入变压器次级有一组锈断拆开重绕过 原线重绕的  原绕组每组77欧左右  重绕后每组68欧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量电流时喇叭有咯咯声

是不是频率很低的,古登古登的声音??

应该是,电路自激了吧。

断开R21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频率很低的,古登古登的声音??

应该是,电路自激了吧。

接通瞬间有咯咯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静态电流大的话,先拆滤波电解电容再量电流,老机的电解故障占多数。图中的C6、C27、C32。

对呀,看来C32坏了

网友:
拆掉C32试试吧

楼主:
c27 c32已经早换掉了

网友E:
你把输入变压器的次级,中心抽头,直接短路到地,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c27 c32已经早换掉了

我看到前面老师说了。没注意刚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输入变压器的次级,中心抽头,直接短路到地,看看电流多少??

电流更大了

网友:
推挽管子热不热?应该很热,如果是穿透电流大的话。

建议先一只,看C电流多少??,再换另一只,C电流多少?

网友B:
把输入变压器的次级,中心抽头,直接短路到地,电流更大了(集电极电流)
只有两个解释。
1.击穿了。
2.管子接反了。关于三极管测量,首先因当测量基集到其他两级正反,在表内电池电压不高于该管耐压20%,可以直接测集电极与发射极正反,以估测穿透。也可断开上偏置,测集电极电流,如果电流特大,那么:1.击穿了。
2.管子接反了。

网友:
如果对三极管基本原理,基本测量,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不懂,那么不要修了。先看书。

网友:
你拍个照片,看看你接的对不对。

你直接换两个pnp的硅三极管吧,9012,9015都行吧

网友:
这个电路这样修:断开R21,如果电流还大就是输入变压器漏电了,查输入电路。

楼主:
管子没接反啊

楼主:
各位 先说声对不起    已找到故障  犯个低级错误  电源接反了 原电位器开关焊的是红线   接电源的时候没过脑红线接正极

现已纠正  电流14ma   开机  正常  现在将原件归位   有问题再请教   万分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G:
又一个乌龙球,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一个乌龙球,哈哈哈哈

惭愧  惭愧 马虎大意要不得  原机功放管软击穿  测量是好的  上机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变压器的次级,中心抽头,直接短路到地,电流更大了(集电极电流)
只有两个解释。
1.击穿了。

你好  坛友   谢谢指导   现在机器已修好    但发现一个问题  用外接电源6v收音正常   用充电电池5.1v  收音低端收不到台   我用外接电源调到5.1v收不到台调到5.7v后正常  是什么原因? 原机c6 电解电容没换  是这个电容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坛友   谢谢指导   现在机器已修好    但发现一个问题  用外接电源6v收音正常   用充电电池5.1v   ...

主查BG1放大系数。
6V时BG1工作状态。
如果以后就用5.1V,建议:
1.调整R17,R6,使前级电压达6V时状态。
2.调整R21,使末级静态电流合适。
当然此时该机就成了5.1V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查BG1放大系数。
6V时BG1工作状态。
如果以后就用5.1V,建议:

好的  谢谢    等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先说声对不起    已找到故障  犯个低级错误  电源接反了 原电位器开关焊的是红线   接电源的时候没过 ...

正好赶上世界杯了:乌龙球!

网友(2019-08-07):
这个是个大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