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镜

楼主(2018-06-17):
新入一尼康28/2.8广角与50/2 对比。尼康头反差太大图像发硬不自然。

两镜互拍

50/2
28/2.8

网友A:
这草霉长的不大嘛。

网友:
不同厂家的镜头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焦距的镜头的景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镜头的软硬,

楼主:
几张外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草霉长的不大嘛。

  大的都吃了  其实不小 这一盒有9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康老头很值得玩!

这个头前几年还生产  改进型最近对焦距离0.2m。

网友C:
从图上看28/2.8头最近拍摄距离为0.2m, 那就应该是Ais头, 为8片8组, 玩界对AI, AIS, 两个头的评价不一, 但我认为这两个头都很锐利, AIS用作微距也可以.

拙以为您没有必要将此头与55/2作比较. 各有千秋而已. 似记得尼康的广角头还有鹰眼一说, 出片硬朗也是必然, 当然也可在相机设置上稍作调整,柔化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28/2.8头最近拍摄距离为0.2m, 那就应该是Ais头, 为8片8组, 玩界对AI, AIS, 两个头的评价不一, 但我 ...

夕阳老师好。 上次那个28/2头(酒吧之眼)退了 重新买了28/2.8。
拍草莓我已经把反差调到最小才调成差不多颜色。
尼康 AI28/2.8 据说无穷远不行 有不少是‘近视眼’ 所以买了ais.
28/2.8有多种版本 最近距离有0.3 0.25 0.2   .2是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28/2.8头最近拍摄距离为0.2m, 那就应该是Ais头, 为8片8组, 玩界对AI, AIS, 两个头的评价不一, 但我 ...

再请教下 据说28装反接圈微距很厉害 这个接圈要200人民币 值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 据说28装反接圈微距很厉害 这个接圈要200人民币 值得吗?

这反接圈有用, 但用得很少, 我有一个, 常年在箱内不用. 好象国内买用不了多少钱的.

刚才查了下, 反接圈十元上下. 还有一种近摄接圈, 有三节, 可改变倍率, 也只有二十多元.这种畸变小. 我也有一个pk口的, 但用得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反接圈有用, 但用得很少, 我有一个, 常年在箱内不用. 好象国内买用不了多少钱的.

刚才查了下, 反 ...

谢谢老师解答  BR-2A接圈尼康的原装配件肯定贵 不买了.

网友:
尼康的镜头纯天然的草莓

网友:
欣赏,好镜头,又有的玩啦。

网友:
拍得不错,尼康头不便宜呀。

楼主:
上两张图 用电脑显示器调色这下颜色比较准了,以前一直用笔记本显示器颜色吃不准.

楼主:
仙人掌花不常见但不好看。
另外用电脑显示器后 发现以前拍片色彩都非常饱和
用的是戴尔S2415H普通显示器 显示色域只有85%。

补充内容 (2018-6-22 04:02):
这么说吧 换台显示器就相当于换相机这样的区别。

补充内容 (2018-6-22 04:08):
应该是换掉不好的显示器相当于

网友:
显示器确实很重要, 可防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