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内部有保护电路板吗?用手机万能充充电可以吗?

楼主(2018-06-17):
  得到两块旧圆柱形电池,是同事的某件电子产品上的,两头用点焊机点焊的,已经被他用斜口钳从电路板上剪下来了。蓝色的包装上写着YN Li  —18650,想必就是传说中的18650电池了,用万能表测电压将近4伏,说明电池是好的,以前没接触过这种电池,心里默认应该等同于普通的手机电池,只是外形不一样罢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现在我要利用这两块电池,但问题来了:如果电池用光了如何充电?用手机万能充可以吗?普通手机电池里有保护电路板,如果可以用万能充充电那么这种电池里有保护电路板吗?昨天我原本打算拆开一个看看,拆到一半时由于正负极太近打火了,怕里面没有保护电路板短路发生意外就放弃了,请各位前辈帮忙解惑!谢谢大家!

网友A:
        18650充电应该用专用充电器,其内部有安全装置,不是保护电路,如果安全装置启动,电池也就废了。

网友B:
18650锂电池就是裸电池没有保护电路,可以用万能充充电,万能充输出电压4.2V.

网友C:
我的一直用可调电源,电压4.2V,恒流0.2A,充18650电池。

好像真的没有保护板,因为电压再调高,电流急剧增大。如果有保护板的,应该能断开电路,电流降到0吧?  是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锂电池就是裸电池没有保护电路,可以用万能充充电,万能充输出电压4.2V.

没有保护电路板用万能充充电没什么危险吗?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充电应该用专用充电器,其内部有安全装置,不是保护电路,如果安全装置启动,电池也就废了。

这种专用充电器贵吗?晚上在网上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售的18650有带保护板和不带保护板两种,带保护板的略长一点。电子产品里带的通常是不带保护板。

解说十分正确;有保护板的是稍稍长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售的18650有带保护板和不带保护板两种,带保护板的略长一点。电子产品里带的通常是不带保护板。

谢谢,只有这两块一模一样的电池,再没见过别的同类电池,所以无法比较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用可调电源,电压4.2V,恒流0.2A,充18650电池。

好像真的没有保护板,因为电压再调高,电流急 ...

谢谢,恒流充电设备我没有,只有万能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护电路板用万能充充电没什么危险吗?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吗?

18650充电到4.2v,就没有电流了。没有电压差就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专用充电器贵吗?晚上在网上搜搜。

        18650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不贵,网上有卖的,这专用充电器有保护电路电压固定在4.2伏左右,充满就变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准备用万能充充电了,实在不行就买个专用充电器。

网友:
有种专用的电路,很便宜很便宜,几毛钱一块,TP4056模块,给锂电池充电极好。

网友E:
这种不带保护电路的18650用着一定要小心,以前diy一个小手电,就是一个微型开关加一个led等做的,放大衣口袋里,冬天穿衣服多,没注意,钥匙窜也放进去了,突然感觉口袋很热,一看冒烟了,直接把大衣脱掉扔了,还好只烧了个窟窿,这种电池短路很可怕的

网友:
成品锂电没有保护板,都是使用厂家自行设计,最好不要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带保护电路的18650用着一定要小心,以前diy一个小手电,就是一个微型开关加一个led等做的,放大衣口 ...

我也是准备把它放在普通手电筒里,以前用手机电池改过很多手电筒,18650电池没用过,但由于是圆柱形能放在手电筒内才准备用它,现在的手机电池都大放不进去。刚才发现那个要改的手电筒灯珠都坏了,所以不改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的意思是标准18650电池直径是18毫米,长650毫米,有保护板的会在此基础上长出1~2毫米,你量一下就差 ...

刚才量了一下,长度是650,所以是不带保护电路板的吧,谢谢提醒!

网友F:
没有专业一点的电池知识,最好不要去折腾充电电池,很危险。上次儿子在其他电池厂要了两块汽车锂电,每块红砖那么大那么重。厂子里打招呼,注意啊:很危险的,起火无法扑灭的。我不以为然。这种电池体积小,容量大,外壳塑封,不带保护板。量电压有4伏左右。我用一个4A平板充电器充,心想充满肯定自停,充了一晚,早上起来一看,吓一跳。电池涨得像热水袋一样鼓,热气腾腾,就差爆炸起火了。赶紧用垃圾袋装好扔垃圾桶了。还有一块新的根本不敢折腾,一道扔了。不要把家烧了

网友:
临时充下没什么问题

网友:
18650充电,一般充电截止电压是4.2v(也有部分高压电池是4.35V的),但为了安全,最主要是电池寿命,推荐充电到4.15V左右。充电器有专门的,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买充电板4056或4057,一两元钱。偶尔用充电也可以用万能充,或者可调电源调到4.15V-4.2V,电流推荐0.5-1A吧。如果有不用的报废手机,也可以把手机的电池引脚接出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带保护电路的18650用着一定要小心,以前diy一个小手电,就是一个微型开关加一个led等做的,放大衣口 ...

整个圆柱面都是负极,要用耐热胶布缠一圈绝缘,正极处的外圆也是负极,也要剪个塑料圆盖胶好
联体焊的电池拆成电筒用要小心剪焊片,一次短路剪子尖口处会烧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专业一点的电池知识,最好不要去折腾充电电池,很危险。上次儿子在其他电池厂要了两块汽车锂电,每块红 ...

我上次也收了三块120a的汽车用锂电,一块有A4纸那么大,我窜起来成12v的,用一个汽车灯泡12v35w的给放电,放办公室里给它自己放电,第二天去办公室时也发现,个个像热水袋一样,吓了一跳,也是扔掉了,还好没起火

网友:
买个专用 18650锂电充电器不贵,没必要折腾,很容易出意外。

网友:
18650里面是没有保护电路的,只有一个泄压阀,有电的18650千万不要手贱去拆,轻者冒烟,重者喷火,不是我吓唬你的,这玩意可比软包电池厉害多了

网友:
从卡片机上拆了一组电池,二节连在一起,外面有热缩管包好的,怎么充,有专用充电器吗

网友:
你这种点焊的18650电池是不带保护板的,市面上卖的尖头18650有一些带有,有一些也没带。

网友(2018-11-29):
普通的18650电池是没有保护的,需要用电源恒流恒压充电,单节可以用1A以内电流,截止电压设置在4.2V

网友(2019-01-19):
不带保护板的,最好使用稳流稳压电源来充电,可以先恒流再恒压充

网友:
锂电池充电时要求是先恒流充至接近快充满时转成恒压方式以涓流方式充至4,2伏终止充电,超过4,2伏时对电池是有损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准备用万能充充电了,实在不行就买个专用充电器。

如果家里有报废的充电宝(内芯需是18650)也可以用这个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专业一点的电池知识,最好不要去折腾充电电池,很危险。上次儿子在其他电池厂要了两块汽车锂电,每块红 ...

车用锂电池都是动力型,电压是3.2V吧?
普通锂电充电器,截止电压是4.2V的。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收了三块120a的汽车用锂电,一块有A4纸那么大,我窜起来成12v的,用一个汽车灯泡12v35w的给放电 ...

#21楼是充电充鼓了,你这难不成是放电给放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21楼是充电充鼓了,你这难不成是放电给放鼓了?
......................

我是放电给放鼓的

网友:
设计完 善的锂电池保护板有短路保护,充电过流过压保护,充满即停,还有放电保护电路,电池电压降为设定值时切断内部电池输出,保护电池组不受损 伤。

网友(2019-02-20):
可以查下尾部是否有圆形电路板。  没有内置的

网友:
18650电芯本身不带保护板,18650电芯加保护板会长一点。

网友:
18650随便玩,不会起火的,顶多报废

网友:
手机万能充限制电压4.2v,是可以放心充的,但是放电方面需要注意不要低于2.7v即可。不过电池不贵,充电宝里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