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功放中的电阻外面套的所谓”蜡管”有何用?

楼主(2018-06-17):
打理一台YAMAHA功放 CA-R1 电路板上面有些电阻外面套 蜡管,起什么作用?

全景

全景

楼主:
推进一些

推进一些

推进一些

楼主:
再推进

再推进

再推进

楼主:
里面是红袍电阻

里面是红袍电阻

里面是红袍电阻

网友:
套蜡管一般是为了隔离强电与弱电,防范打火,你这个功放套蜡管的地方是电源部分吧?

楼主:
这些蜡管的存在,看着电路班上有些乱,可以都拆掉吗,当时,厂家套这些东西出于什么目的和考虑?

网友:
功率电阻发热量大

楼主:
我现在只是卫生清理,检查所有电解电容,这些初步的活计!电路还没仔细看,另一方面,这个功放的电路图纸,到现在我还没有,具体是不是电源部分,有待仔细顺着电路板查找和分析!

楼主:
不过现代的功放,很少看到套蜡管的啊!!

网友:
这就是黄腊管,现在叫聚乙烯玻璃纤维套管,是一种高温绝缘材料,用于电机,电热产品的绝缘。

网友:
        这些电阻比较大引脚也比较长,套腊管主要防止元件之间互相碰连,就是绝缘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现代的功放,很少看到套蜡管的啊!!

现在的功放元件都是贴板安装,高低压之间也注意保持一定距离,不套蜡管出不会出现打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单位老师傅绕电机线圈
里面好多接线都有套管
应该就是绝缘和阻燃的作用吧

电机里套蜡管是接头的地方,既绝缘又耐高温,长期使用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