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8-06-17):
请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是什么电容,好像是老电容,外面是塑料密封的。但是按标识上的电容值时行测试,发现容值还很稳定。 不知道可以用在哪些电路中, 胆机音频耦合可以用吗?

网友:
薄膜电容,过去 1960-70 常见

楼主:
谢谢!看来不是什么好电容。但是容值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A:
这电容老机器上面用的很多,稳定性应该比电解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老机器上面用的很多,稳定性应该比电解电容好

电解电容分正负极的,这个也分正负极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苯乙烯电容,容量相当稳定,但是介质损耗比云母的稍大些。

原来是就是聚苯乙烯电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就是聚苯乙烯电容啊。

这种电容的精度可以做到0.5%.属于非常精密且稳定的电容,一般用在定时和振荡电路中
但是这种电容不耐高功率,也不耐高温。因为他是绕好以后热缩成型的。80度左右外壳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的精度可以做到0.5%.属于非常精密且稳定的电容,一般用在定时和振荡电路中
但是这种电容不耐高 ...

这下明白了,谢了

网友D:
这个电容一般是高压,小容量的,在胆机里用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一般是高压,小容量的,在胆机里用途不大。

我想在胆机里做音频耦合,网上说聚苯乙烯电容,听起来有一种暖味。 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胆机里做音频耦合,网上说聚苯乙烯电容,听起来有一种暖味。 不懂

电容的材料不同,对音色有影响,不过这个电容容量太小,并联几个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容更适合胆机用,再高级点用聚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