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声 易信YSHON at-v81对讲机写频的数据线接线定义和说明书

楼主(2018-06-17):
手上有个 易信YSHON at-v81对讲机, 写频软件是找到了,不过写频遇到了麻烦,不晓得数据线是如何接的,研究了半天, 也没能和电脑连接上,请有使用这个对讲机的老友给分享下 写频数据线是如何接的, 有哪位有这个操作说明书的,也请发一份,邮箱是, cqqwing@163.com  ,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8-6-17 22:45):
用建伍的通用K头接法,给K4ATUV读写频正常,无法给AT-V81读写频

网友A:
你有写频线?写频线都带有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写频线?写频线都带有芯片吧

我手上是2.5 3.5mm的音频头,自己焊接用, 有USB转TTL的模块, 就是不知道改如何接线,上面的通用例图,我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A:
百度的自己做写频线看看  wenku.baidu.com/view/8c9386f1240c844768eaee1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自己做写频线看看  wenku.baidu.com/view/8c9386f1240c844768eaee1c.html

我用的就是这个上面的图, 结果不行, 不晓得是为什么

网友A:
1,虽然本款写频软件号称为万能写频软件,但市面上有太多的对讲机品牌,如果本软件调频不成功,请到官方网站下载写频软件;
2、有时候会碰到一次写频不成功的情况,除了写频线没插好和对讲机没开机的情况外,要多试几次才能成功
TX与RX对调换一下试试,COM通讯频率不能搞太高了,耳机孔时常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插好了吗?不然就只能买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自己做写频线看看  wenku.baidu.com/view/8c9386f1240c844768eaee1c.html

还有个问题,这个编程数据线是4根线, Gnd , txd, rxd,那正极呢,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虽然本款写频软件号称为万能写频软件,但市面上有太多的对讲机品牌,如果本软件调频不成功,请到官方网站 ...

插好了的,我没买,是用的2.5  3.5的插头,用鳄鱼夹夹住和USB转TTL模块进行通信的,昨晚又试了一次, 不成功, 但是换到另一个泉盛的对讲机,这样读写频成功,说明线路是通的,然后再返回来重新写这个易信, 还是不行,想拆了机器看里面是啥情况了,

网友:
如果写频输入口到CPU之间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这样就难了,用新线也起不了作用了

网友B:
有一样型号的手台,健伍写频线直接写,频道多的话手置太繁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型号的手台,健伍写频线直接写,频道多的话手置太繁杂了。

  请问是否能分享下你用来给这个对讲机写频的写频软件?  你的写频线是什么样子的? 是用老电脑的串口写的频率吗? 我是用USB转的串口,好像不太好用, 一直没连接上

网友C(2021-09-25):
我有这个设备  就是普通K头 机器不咋地 信道只能是CH 模式 手置频只能是频率 模式 菜单里面有哑音,但是没差频  就当个没有手置频用了这个机器  写频软件倒是功能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设备  就是普通K头 机器不咋地 信道只能是CH 模式 手置频只能是频率 模式 菜单里面有哑音,但是没 ...

这个机器的写频软件,  能分享下么, 谢谢,  cqqwing@163.com

网友:
写频线不用正极,有GND,TX,RX就够了,有的机器两根线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