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换唱头的晶体片和唱针!

楼主(2018-06-17):
今天在1983年4月的电子杂志上看到这个文章,觉得挺好,分享给各位朋友!

网友A:
现在哪儿还能买到晶体和唱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儿还能买到晶体和唱针?

应该没有了,因那个年代生产工艺差.商品概念差,有时星期一早上回广播站准备播放开始曲,一看;唱头下面

有一滩浅蓝色液体;唱头晶体片纯度不好包装密封不好,吸潮溶成为液体滴得到处都是.

现在绝大部分唱机都用磁电结构或压电陶瓷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哪儿还能买到晶体和唱针?

我的最后一批206唱针和晶体去年7月全出了。只留下几只自己维修用的。206唱针也可以用C84铜片唱针把针粘到206唱针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最后一批206唱针和晶体去年7月全出了。只留下几只自己维修用的。206唱针也可以用C84铜片唱针把针粘到 ...

楼主不错,你救了很多唱机。

网友A:
唱针还行,就是晶体不行了,声音小,接711拾音器输入,音量开到最大也还勉强能听到,我想试着加一级唱放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D(2018-07-21):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了,因那个年代生产工艺差.商品概念差,有时星期一早上回广播站准备播放开始曲,一看;唱头下面

...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对不起,我现不在广东,所以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唱针还行,就是晶体不行了,声音小,接711拾音器输入,音量开到最大也还勉强能听到,我想试着加一级唱放不 ...

现在一般标准唱机插口灵敏度是亳伏级。而晶体唱头的交流输出电压达数百亳伏级,这样低的电压如果不是受

潮漏电,则多半是前使用者摔/碰过,晶体己经碎裂报废,没有必要去追求修复/保持所谓原装,建议换成现今流行的

普通唱头或连唱臂一齐更换,使在HiFi的级数上上升一个级数的水平,因为晶体片唱头并没有以频响曲线一段一段

精密计算测量达到多少分贝这样高水平电路,

在五六十年代,同样也劝唱机拥有者在晶体片坏时,弃602唱臂,转装HiFi水平较高的711,物主都高兴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现不在广东,所以不清楚

坛友已告知,今天在解放中的音响店买到了。谢谢你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标准唱机插口灵敏度是亳伏级。而晶体唱头的交流输出电压达数百亳伏级,这样低的电压如果不是受

...

地摊上二十五元收了两个206唱头,一个完好,另一个唱针坏了一边,针尖断了,试听跟正常的差别不大。收了一个星河组合音响,上面有个唱机,据说是铁三角的唱头,手里没有好的黑胶唱片,感觉音质也一般,是不是跟版主说的唱头不一个级别。

网友:
多谢分享,不过现在这些除了收藏,实际使用的意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摊上二十五元收了两个206唱头,一个完好,另一个唱针坏了一边,针尖断了,试听跟正常的差别不大。收了 ...

唱头的鉴别比较麻烦,我举个事例你就知道 ; 使用针压重过重的不合格唱臂,可使唱片只唱一次就报废

即使针压适合国际标准,一只唱片使用寿命只二十多次,便出现人耳随便一听,就可鉴的失真

那您的唱针使用了多少次?您的唱片唱过多少次?您的唱片有没有经过专业的清洗?您的唱片是那种

透明的五角钱一张的七十年代的产品,还是数百元一张,有杜比认证专业制作品?

所以作为声音标准的高级别唱片从不会借给别人,作为有见识的HiFi者绝不开口问朋友借唱片唱,

我见过一个“发烧友“向一个华侨借一只唱片听一下,谁知过几个小时后这个华侨去取唱片时,哪位发烧友还在往

复不停地放着那唱片,那华侨取回唱片到亍上把唱片拆断掉到亍上的垃圾桶去,----于音质而言,这唱片己经是废物了

听过近十万美元一套设备,唱片与CD比拼,只开声三至七秒,新唱片便完全胜出CD,那是实实凿凿的乐器,而不是“音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