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里面如何测量被测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楼主(2018-06-17):
在LCR里,现有一正弦波信号源,先流经一已知的参考采样电阻,再流过待测器件,如何测量被测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网友:
这个需要有点数学基础了,可以看看许老师电桥的帖子,设计思路里有鉴相的原理。

网友:
用示波器吧

网友:
我不懂,纯属瞎说:分别量出采样电阻电压,待测器件电压,总电压。根据三者模值,求出待测原件与电阻之间的电压相角。取样电阻的电流,电压同相。则该相位角是零件的电流电压相位角。

楼主:
现在是要搭电路来测量

网友:
楼主这样搞,电桥要下岗了

我用电桥很少,才没买。信号源加表估测阻抗经常要用到。相位差大概要双通道波波?
找些零件也学习玩玩。这可比单测阻抗复杂多了,还得计算。(付参数电桥秒杀)

网友:
1、LCR电桥是用来测试无源器件参数的。无法去测电路中的相位什么的。
2、如果是想知道某一个元件(比如是某一个电感)的电流和电压相位差。那么可以通过从测得的这个元件的各项参数计算获得。当然测试时必须用和实际电路相似的频率去测量。对于非线性的元件(比如带磁芯、铁芯的电感),还要用类似的电流和电压才比较准确,但遗憾的是电桥的测试信号都是很微小的往往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源具有多大的功率而定。功率大的,比如是220V市电,可以用功率表,当然其中的元件也要承受得了大的 ...

在电路中如何测量电流的相位,如果一个电阻与一电容串联,信号源为正弦波,参考采样电阻为已知,被测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是否等于采样电阻电压的相位与被测器件电压的相位差

网友:
专业仪器是矢量网络分析仪,简称VNA。
通用的是双端口,或多端口的VNA。
对无线电爱好者,可是个高大上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要注意公共点,就是参考点,这可以相差180度的,如果知道是电容就很快可以辨别的。电容电压是滞 ...

现在已知负载有一定的容性,负载相当于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知负载有一定的容性,负载相当于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

需要注意的是,你要测量出来的是 DUT 上的电压(波形),和检流器上的电压(波形),因为串联在回路中的检流器阻抗会被引入 DUT,需要将其分离出来。特定到你的“LCR”中的问题,是这样做的,用一个称为“自动平衡桥”的玩意,将 DUT 和检流器分离,这样 DUT 和检流器上的电压就可以送入鉴相器测量其相位差了。

*这是自动平衡桥的示范电路,实际上 1875 不具有稳定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你要测量出来的是 DUT 上的电压(波形),和检流器上的电压(波形),因为串联在回路中的 ...

现在被测物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而需要求的只要被测物的电阻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要注意公共点,就是参考点,这可以相差180度的,如果知道是电容就很快可以辨别的。电容电压是滞 ...

正弦波信号源输出先接一采样电阻,再接到待测器件,器件另一端接地,是否可以地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被测物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而需要求的只要被测物的电阻部分

我画的图就是你的意思,DUT_R 就是被测物(DUT,Device Under Test)的电阻(实数)部分,DUT_C 就是被测物的电抗(虚数)部分

经过图示的自动平衡桥后,电流和电压分开,然后进入鉴相器。我们知道实数(电阻)和虚数(电抗)各自差 90 度,所以一个和激励同相的,和一个和激励差 90 度(正交)的信号,依次打开和关闭检波器,这样你的检波器将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正交检波信号,显然,这将表示它们在实数轴和虚数轴上的投影,然后就可以用三角函数计算出各自的分量,最后得出各自在实数(电阻)和虚数(电抗)轴上的大小,以及它们的夹角。

这就是 LCR 的一般原理 --- 世界上所有自动平衡桥 LCR 都是这个原理,具体区别无非是自动平衡桥的设计和鉴相的算法区别而已 --- 比如严格和激励同相(以及一个正交)的信号对硬件要求极高,那么可以用一个对激励不那么严格,但各自正交还很严格的信号来鉴相,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硬件要求而把算法转移到软件上(自由轴法),降低设计成本,现代 LCR 普遍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相位差是通过鉴相器来测量的,模拟乘法器就可以作鉴相器。频率相同、相位不同的两路信号电压相乘,就可以产生反映两者相位差的电压信号。

我曾经尝试使用模拟鉴相的方案验证数字电桥的测量原理,不过由于ADC数值不稳定,没有实验成功。

当时设计的电路图是大致是这样的:

乘法器的一个端入端用来输入相差90度的4种参考信号,乘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用来监测被测元件两端的电压和电流。每次测量需要8步,分别在电流和电压取样模式下,测出与4种不同相位的参考信号的乘法器的输出值。根据这8个值,代入一个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被测元件的复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号源比较麻烦,因为信号源是电子仪器,它的接地端是外壳,必须接地。所以取样电阻的一端接地后,电容 ...

我现在是要搭电路去测被测物的电阻部分(被测物可等效为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