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问题

楼主(2018-06-17):
老师们好!我的讯拓牌神兵小将A69型无线鼠标,上电池后,红指示灯闪了几下就再不亮了,不能工作了是怎么回事?求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无线鼠标也是这个问题,但配套的键盘是好的。

网友A:
主要常见问题是无线鼠标和接收器之间的匹配丢失,需要重新进行对码,下载一个无线鼠标对码软件,按说明安装运行进行对码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常见问题是无线鼠标和接收器之间的匹配丢失,需要重新进行对码,下载一个无线鼠标对码软件,按说明安装 ...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祝老师端午节快乐!

网友B(2019-12-17):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导。祝老师端午节快乐!

搞好没有,一直用讯拓的神兵小将,发现它可以在玻璃上不用垫子,罗技的也不如它,一下买了五六个,结果陆续出了故障,不是没反应了就是突然拖动变慢,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好没有,一直用讯拓的神兵小将,发现它可以在玻璃上不用垫子,罗技的也不如它,一下买了五六个,结果陆 ...

谢谢关注 !再没有搞,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