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高频振荡电路,BT3D扫频仪的

楼主(2018-06-17):
请看图。。。。。。

这两图是扫频仪的,A图是固定频率振荡器,300MHZ.B图是可调频振荡器。我看不明白原理,请教。这两个电路都 ...

这两图是扫频仪的,A图是固定频率振荡器,300MHZ.B图是可调频振荡器。我看不明白原理,请教。这两个电路都 ...

网友(2018-11-02):
引用 楼主:
我有BT3D和BT3C,BT3D上有这个电路,型号我刚看了一下照片是一只74LS90N,BT3C上也有,型号没有记录,是两只 ...

74LS90N是分频器,10分频,比方说电路中的晶体振荡器采用的是10MHZ,用74LS90N就能分频成1MHZ,两个频率来自同一源,精度一样,还可以减少两种频标的互相牵涉。

楼主(2018-06-17):
这两个电路都是密封在屏蔽盒中的,由于电路是搭焊的,在拆开屏蔽盒时,由于高温的作用,部分电路开焊了。也可能我恢复的电路有错误,请高手和修过此机的老师指教。

网友:
其实两个电路差不多,也就是把固定谐振电容被换成变容二极管可调方式而已,振荡器的形式没有变

网友:
你把发射极画出2个分布电容,就明白了。

楼主:
今天测试过,可以振荡,电流20MA,即便基极悬空,电流还有10MA。用2SC488A试过,基极悬空时没有电流,工作时5MA,但不起振。可能放大倍数小的缘故

网友:
超高频振荡器,三极管的结电容参与了工作,这种结构的振荡器结构分布电容不是太大,只是电路图上没有实际画出、结构上表面看不到而已。

楼主:
最近看到了JHXC老师这些年发的帖子,学习了,感谢您和其他老师热心的帮助了这么多的人。因为那台BT3D始终不理想,求图不到,我测绘了一部分,怀疑信号源,就拆了。我根据电流等工作点认为设计确实需改进,电流太大。汇报一下,我前几天淘宝上买了30个2AP31经试验还不如2AP9.可能是假货。我还在折腾

楼主:
是2SC288A.查了BFR91A参数,好像此管不能在正负15v工作啊,

网友:
你需要一台NWT150足矣

楼主:
说实话不想购置过多的仪器,因为那一台一台的机器无用时就是占地方的垃圾。30年以前的电子管示波器还在哪里呢。今年我有空了,把几十年前收留的两台30.275对讲机拿出来鼓捣,记得当时可传播5公里左右,后调乱了。又买了频谱仪,扫频仪。二手的东西这两样都有毛病。再修这两样东西很费劲,又无图。就拿固伟GSP810说吧,当时根据买家描述不会有多大故障,收到后好家伙,可不是没修过而是修了几次了,扫频仪也如此。就像一楼图,管子耐压vceo才约20v,当时制造厂怎么就选用正负15v电源呢。纳闷。

楼主:
JHXC各位老师好,我买的那台二手BT3D 因寄生调频杂波大,思量再三,把定频和变频信号发生器部分拆了,可麻烦了,现在不好恢复了,效果还不如以前呢。请教各位老师下列问题,1,原机的电路设计是否不妥,因为BFR91A,Vceo才十几伏,用的电源却正负15伏。我做过测量,在基极悬空的情况下,漏电流就有约20ma了,明显不正常啊。再者,基极没有直流偏置也不对啊。2,在当前条件下此电路是否有恢复原来电路的必要性,因毕竟是数年前的设计了。有没有性能更好一些的电路替代。3,定频部分我用了三点式振荡电路等等效果均不行,杂波大,波形不圆滑,经试验用315mhz遥控器电路,感觉行,频率稳定,波形好看 ,但问题是采用315MHZ频率是否合适,因为此电路后面还有滤波(带通?低通?),用噪声源大概测了一下,中心频率好像在350MHZ(条件所限,陷波幅度不大,判断不准)。4,变频电路实验了几种通用振荡电路,杂波大,不理想,这个把我难坏了,问题是原来的变容二极管经数次折腾也报废了,用高频头内的感觉不行。
        以上向各位老师讨教办法。请分析一下,提出解决方案。学生只懂点皮毛,观点会有错误,见笑了。

楼主:
还是这个图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JHXC各位老师好,我买的那台二手BT3D 因寄生调频杂波大,思量再三,把定频和变频信号发生器部分拆了,可麻 ...
JHXC各位老师好,我买的那台二手BT3D 因寄生调频杂波大,思量再三,把定频和变频信号发生器部分拆了,可麻烦了,现在不好恢复了,效果还不如以前呢。请教各位老师下列问题,1,原机的电路设计是否不妥,因为BFR91A,Vceo才十几伏,用的电源却正负15伏。我做过测量,在基极悬空的情况下,漏电流就有约20ma了,明显不正常啊。再者,基极没有直流偏置也不对啊。2,在当前条件下此电路是否有恢复原来电路的必要性,因毕竟是数年前的设计了。有没有性能更好一些的电路替代。3,定频部分我用了三点式振荡电路等等效果均不行,杂波大,波形不圆滑,经试验用315mhz遥控器电路,感觉行,频率稳定,波形好看 ,但问题是采用315MHZ频率是否合适,因为此电路后面还有滤波(带通?低通?),用噪声源大概测了一下,中心频率好像在350MHZ(条件所限,陷波幅度不大,判断不准)。4,变频电路实验了几种通用振荡电路,杂波大,不理想,这个把我难坏了,问题是原来的变容二极管经数次折腾也报废了,用高频头内的感觉不行。

我想机器设计应该是成熟的,这个不用怀疑。

建议你你重温一下三极管一些参数的定义,基极悬空、基极与发射极接有电阻结果是不同的。

恢复原来的电路需要充分理解这种电路的原理,还需要有折腾这种电路的经验,仪器协助也是不可少的。

如果扫频仪最高工作频率在300兆周左右的话,这两个振荡器的频率应该在在1000兆周附近!

恕我直言,对付高频仪器、折腾内部的高频电路,需要充分理解电路原理、还要积累必要的经验,具备起码的一些仪器,如超高频毫伏表、频率计、扫频仪、最好能有频谱仪......。

试图改变原有电路或电路参数,按照你的那些思路或方法折腾,成功的概率很低!

网友:
这种振荡器把三极管的结电容也考虑进去了的,频率高达1000兆周,VCO的最高频率可能高到1300兆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