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机能够读碟,但是全是沙沙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17):
手贱,不小心收了台坏CD机,索尼750。能够迅速读碟,但是播放起来没有音乐,全是很大沙沙声,就像老电视机没有收到台,屏幕出现雪花那种哗哗声。恳求指点是什么地方坏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记错了。这个机器的DSP是cxd1125,想买个换换试试。另外,今天换了个光头,故障依旧,排除了光头问题 ...

你的操作肯定入列维修高手,别人极难帮忙,毛病又极少有.你不能老停在换零件这个点上驻足不前.

我觉得你应冷静退出[换零件]思维上.思考一下,换个方法.

读碟正常了,光头那块不用再考滤.有杂音.对数字讯号而然就是方波讯号电压不到标准电压顶部.

你己有正常机可与这台机互换零件的了,可用示波器对照两台机各IC讯号出/入脚方波电压高度,

对照各有石英振荡的石英双脚电压振幅高度,就能找出问题所在.至于石英振幅不足,应先换去石英脚两电容,并清理

附近焊接残留物,振幅仍不足才考滤更换石英.以及留意输出方波讯号不足的IC的外围.0068---.22uF的各

瓷旁路电容是否失效,及其周围老旧焊接残留垃圾的清理.祝您顺利!

有些粘贴微型瓷介电容,电烙铁一复焊加热/机器立即全部回复正常.这个电容不能留,必须清除,

因过没多少天,它又再吸湿,重新漏电,损害你的声誉,损害客户利益

这种坏电容在某些年份生产的无线话筒中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台机把你推向维修技术的至顶,买台40MHZ的示波器吧,你把此帖收藏好,看各位同好师傅的指点,

各个I ...

      谢谢版主!我没有从事过维修行业。前几天正有想买示波器的打算,就是不知道买多少M的。20M的太小了?我还要学习元件基础、电路基础知识,学习示波器的使用。那天晚上量了下此机晶振的两脚电压,一脚2.14v,另外一脚2.29v左右,又拆了另一台CD鸡的晶振,互换,故障依旧。这个机器晶振的两脚接的是电阻,1541的引脚也是电阻,另外一台机器的晶振和1541周围都是瓷片电容。我把晶振连同电容都换过去,故障还是依旧,是不是可以排除是晶振问题?后来量DAC1541的15脚-15v供电,只有4v多,26脚和28脚正负4.96v左右,跟正负5v差不远。可是此时不小心,万用表表笔不小心同时碰到了26脚和27脚,马上就短路了,机器停止工作,显示屏也黑了。后悔得要死。再查5v供电,只有0点几v了。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外行,实在恼火。本来想买示波器的,现在都不通电了,更不懂了。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像三极管一样的保险熔断了,或者二极管击穿
前几天在论坛收了台马兰士dv6001,配合网上收的PM54mk2,效果非常好,可惜也是手贱,用遥控器调整菜单设置,后来hdmi输出没有了,又热插拔了几次hdmi插头,估计芯片可能也烧了。。。
想学,不知道先从哪里入手。。。千头万绪。是先学电子电路基础还是示波器使用?多谢您的详细指导和诲人不倦

网友B:
这个,毛病不小!我还没遇过.

楼主:
现在有一点点音乐声了,但是随即被噪声掩盖了

楼主:
LA6520非常烫手,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6520是3运放,可测3,4及9脚的输出波形判断,也可用万用表测量供电端12脚的工作电流,超过0.5A就有可能损 ...

感谢!刚刚发现电源变压器非常烫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烫手,任何咱普通百姓能看到的机器里,都是有毛病的,一般是温热的。

老师的一句话,我总记着,断 ...

可以换个同等输出电压的电源试试看, 如果电源没问题, 就要开里面的电路再看问题了, 建议拍高清大图上来

网友F:
DSP数字芯片坏,换片即可, 也可先查LR去 D/A通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烫手,任何咱普通百姓能看到的机器里,都是有毛病的,一般是温热的。

老师的一句话,我总记着,断 ...

多谢回复。可是搜了好多文章,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100v的机器,用220转110的变压器之后,工作在110v没问题,另一种认为,我们国家普遍电压实际都有240v左右,转换出来成了120v,已经高了20v,肯定不行,发烫在所难免,还有的人说鬼子的变压器很少有不发烫的,很正常。不知道该听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个同等输出电压的电源试试看, 如果电源没问题, 就要开里面的电路再看问题了, 建议拍高清大图上 ...

多谢解答!这个变压器初级次级端子都焊在pcb上,不好取,次级输出好几组,不好直到合适的来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P数字芯片坏,换片即可, 也可先查LR去 D/A通路是否正常!!

感谢指点!您的意思是换cxd2500么?目前机器能够顺利读取总时间和总曲目数,播放的时候,每首歌开始有点夹杂着哗哗声的音乐,后来就全是噪音。越往后面读取越困难。可以排除光头老化报废的可能不?我调了相关的寻迹,聚焦,伺服等电位器,改变不明显。用螺丝刀触碰1541的1脚,2脚,3脚,哗哗声突然停止,但是没有任何声音了。那个La6520的温度正常么?能不能排除损坏可能?看资料好像最高工作温度可以达到75度?旁边的电容受到烘烤也有点烫,有没有电解液干掉的可能?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您的意思是换cxd2500么?目前机器能够顺利读取总时间和总曲目数,播放的时候,每首歌开始有点 ...

DSP换九成好! 你拍原基板电路片上来. 也有时是板上同穿过板的小孔,开路. SONY 和声宝和先锋 几种机通病

网友:
这故障和电源基本无关!  问题在DSP和 D/A 转换这部份上

网友F:
    SONY CXD2500BQ芯片DSP的 LRCK  BCK  DATA 这三个信号向D/A电路传递 要正常 ,  LRCK  有问题就会.沙沙,和卡卡 ,也有可能无声, 去查,只能帮你到这理,
LRCK   -- 32  脚

  (也有修过光头读盘非常好,引起这现象, 接触过的机型是用,12.1光头, 较少见, 松下机出现这现象较多DSP 用6626 芯片 换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这个变压器初级次级端子都焊在pcb上,不好取,次级输出好几组,不好直到合适的来换啊。

你说得好玄乎, 就算他是十组输入的电源也没关系, 先用纸笔记下变压器的每个输出脚的电压,拿一个电源来, 直接并联分开使用, 如果跟电脑电源一样有多个不同电压,则用78系列,毕竟你这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没有那么多的电源,只能是这个办法来排除,一步一步来, 不能用这种感官去判断到底是哪里的故障,这不科学,没有这样搞维修的,尤其是业余搞搞。

下面的图就是我在家搞维修的时候, 有多个同电压输入时,直接用小鳄鱼夹多个并联,还有单独用7805 ,7809做的小模块,简单, 器件少,排除故障快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好玄乎, 就算他是十组输入的电源也没关系, 先用纸笔记下变压器的每个输出脚的电压,拿一个电源来 ...

现今世界,到废品收购站找块各级正负电压齐备的小电源板不是花费很大的事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P换九成好!  你拍原基板电路片上来. 也有时是板上同穿过板的小孔,开路. SONY 和声宝和先锋 ...

再次感谢!那个La6520和变压器那么烫是正常的么?您说的”板上同穿过的小孔开路“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下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好玄乎, 就算他是十组输入的电源也没关系, 先用纸笔记下变压器的每个输出脚的电压,拿一个电源来 ...

惭愧。我这种连业余都算不上。。。。实在羞于启齿……基本的都不会,不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惭愧。我这种连业余都算不上。。。。实在羞于启齿……基本的都不会,不懂

没事,多在坛里混几年,慢慢就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今世界,到废品收购站找块各级正负电压齐备的小电源板不是花费很大的事download

谢谢版主!!您是否也倾向于怀疑电源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多在坛里混几年,慢慢就成熟了。

没有一点点的基础知识,还是毫无进步啊。考虑系统自学一下,但是要花很多精力。现在带着两个小孩子,还要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您是否也倾向于怀疑电源有问题啊?

因我曰常不负责DVD/CD这块工作,我不下这结论. 另这机的发贴资料未能确鉴证实问题在电源,

如果电源 ;5V,现只有4.3V,如果象前贴所说,把发高热IC换下,甚至空载,5V源仍4.3V,那就铁定是电源问题.

我们知道CD/DVD机好几块IC都是发高热的,而且不同时期的IC发热量都不同,要在严重发热这点上批判一

个声/视频IC,你必须有长期的维修经验.如果这个经验足.那仅靠这经验,可立判IC生死,但无经验者决不能

见有热量即判刑,

楼主:
把原来上家加装的220v转110v变压器拆除,用自己的110v电源,CD机变压器不再发烫了,温温的。LA6520资料是英文的看不懂,好像供电电压范围是±2-18v?我测的工作电压是±10v左右,温度还是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NY CXD2500BQ芯片DSP的 LRCK  BCK  DATA 这三个信号向D/A电路传递 要正常 ,  LRCK  有问题就会.沙沙, ...

昨天记错了。这个机器的DSP是cxd1125,想买个换换试试。另外,今天换了个光头,故障依旧,排除了光头问题。变压器换了一个好点的220转110,没有发烫了。LA6520电压是正负10v,不知道那么高温度是否正常。您说的LRCK有问题是说cxd1125的问题还是前面的信号有问题啊?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记错了。这个机器的DSP是cxd1125,想买个换换试试。另外,今天换了个光头,故障依旧,排除了光头问题 ...

CXD1125芯片中DATA  BCLK  LRCK分别是78,76,80脚    修机要动脑思考, 我只能帮到这理. 你问其他坛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肯定入列维修高手,别人极难帮忙,毛病又极少有.你不能老停在换零件这个点上驻足不前.

我觉得 ...

版主的话让我汗颜了。我怎么可能是什么维修高手?我连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都没有,连维修人员都算不上,甚至业余维修人员都不是,也不是商家,我只是个音响爱好者罢了,因为鬼迷心窍又马虎大意,没有仔细问清卖家机器的问题所在就匆忙买下,加之卖家也有意隐瞒了一些问题,付款后才发现买错了,可是又不好反悔,出尔反尔。机器到手后,我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病急乱投医,因为拿出修,很贵不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人会修和愿意修CD机了,因为没市场,不挣钱,电器维修师傅都没几个,大部分都是只修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之类。我作为一个纯音响音乐爱好者,只会欣赏音乐,根本不懂电子知识原理,元件都认不完,工具也只有电烙铁和万用表,哪里有示波器之类高档的东东啊?之所以厚着脸皮来向各位求教,是想到东西扔了太可惜了。我知道对牛弹琴的感觉很让人不舒服,如鸡同鸭讲 ,无法交流。所以,在下在这里除了向大家不厌其烦的指点致以崇高敬意之外,也向大家致以真诚的歉意!我很想系统学习一下相关基础知识,但是这个工程很大,一时难以下手。也想专门学习一下碟机维修知识,可是网上那个年代很少留下文章和资料。看来有空得去书店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话让我汗颜了。我怎么可能是什么维修高手?我连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都没有,连维修人员都算不上,甚 ...

看来这台机把你推向维修技术的至顶,买台40MHZ的示波器吧,你把此帖收藏好,看各位同好师傅的指点,

各个IC的关键脚,......把毛病压缩到某个IC范围,然后在这个IC范围内,再查是焊接剩余垃圾漏电,还是小电容

(<50P),中电容(6n8---0.22uF),大电容(电解,这你己全部换了),石英...漏电.胜利只差两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没有从事过维修行业。前几天正有想买示波器的打算,就是不知道买多少M的。20M的太小了 ...

你测石英那步是错了,你想想如果这机上有焊接残留物未清而漏电,你换一百只一万只石英也枉然

你再读清楚我上帖 ; 停下[换零件]模式,测量己有正常机和事故机石英双脚电压

              你改成      坚持[换零件]模式,只测坏机石英脚电压,不测正常机石英脚电压

你细心品尝两句话.你看两句话有何不同

网友G:
学电子电路基础和示波器的使用并不矛盾,建议找点视频来看,以我的经验,象我们这个年际(带娃,又要工作,记心也不太好),看书真是速度慢,又不好理解,我现在学习,都是看视频,有人讲解比自己看书效率更高。示波器建议买100MHZ的,我是买了个二手数字的,也就几百元。
以上只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H(2018-07-30):
索尼的CD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出问题来,

网友:
dac芯片损坏居多

网友:
“又热插拔了几次hdmi插头,估计芯片可能也烧了“

又是带电接有开关电源的机的讯号线!!!!全中国每年有多少这样的操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修理不能猜测要用检测数据来判断,既然考虑电源,那就通过测试来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负载,修电源。

一切维修都是建立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完成的。

是不是拿VCD片放CD机上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毛病不小!我还没遇过.

老师,您有您的头像这款机子的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老师,您有您的头像这款机子的电路图吗?

有的.你要哪部分的?或,你的机器啥病?我会修这个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要哪部分的?或,你的机器啥病?我会修这个机.

因为这款机子灵敏很高,我这中波也收的也不错,我想只用收音部分,并想用原来的音频表和信号表。所以求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因为这款机子灵敏很高,我这中波也收的也不错,我想只用收音部分,并想用原来的音频表和信号表。所以求个 ...

那我只有用相机拍下来,再发到这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只有用相机拍下来,再发到这儿.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来了,2张,卡片机拍的.

非常感谢您的图纸,我又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电子电路基础和示波器的使用并不矛盾,建议找点视频来看,以我的经验,象我们这个年际(带娃,又要工作, ...

多谢建议!!!有没有好的视频推荐?找了很久的示波器使用视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索尼的CD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出问题来,

谢谢加分。我的索尼CDP203,本来唱的好好的,拆了线路板看了看,再装上,就只有沙沙声了, ,听老前辈说是DSP的存储器IC坏了,宝上买了几片,换上也没有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可是搜了好多文章,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100v的机器,用220转110的变压器之后,工作在110v没 ...

鬼子的机器,他家用的市电是60Hz 100V,如果用在我国50Hz 降压到100v,功率就会下降到原来标准值的5/6,如果用到50Hz 110v,可以勉强使用,但变压器会发热,用120v就更热了。本来是设计用在60Hz,现在偏偏用在50Hz,真是勉为其难呐.....
当然,鬼子也有50Hz/60Hz,全球电压的机器,只要调好电压,就可放心使用了。

网友:
能够迅速读碟,但是播放起来没有音乐
这个一定是DA部分的问题吧。能读碟,能选的话说明数字部分和电源没问题。

网友(2018-08-29):
慢慢来,感觉问题出解码芯片附近

网友:
没大问题,和主板上有三个微调电位器有关

网友:
有台NEC的CD也是这样,本来读碟挺快的,还想再快些,就调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后来调乱了,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这电位器可不能随便动,记不住位置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调到下半夜好容易搞好了

网友:
但首先得把光头用棉签蘸无水酒精擦干净。

网友(2020-02-11):
楼主的CD修好没有?我也有台索尼750CD出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