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老10.7MHZ陶瓷滤波器写真

楼主(2018-06-17):
今天整理了一下元件盒子看到几包陶瓷滤波器有点感触(随着技术的发展 现在DSP收音都不用了),滤波器的牌子有几个,型号也比较多,现主要放村田在收音方面经常用到的上来给大家看看 带宽跨度:350KHZ---15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网上也很容易找的,这里分享一下:

很受用;没想到这个小东西,竟然差别这么大!

楼主:
看来网友的珍品存货不少

网友:
来来来,mx: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图片上只是用一个有代表的型号放上去拍照片,像普通的E10.7MS/MA都各有10-20多个,MT窄带的都有8个 ...

哇,GDT的也这么多!可以搞FM HIF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些滤波器的参数吗?如果分享就太完美了

其实网上也很容易找的,这里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存货不少,貌似GDT的不多?

其实图片上只是用一个有代表的型号放上去拍照片,像普通的E10.7MS/MA都各有10-20多个,MT窄带的都有8个等等,TDK等牌子的也没有放上来,有全新的也有拆机的,还有在原机板子上的;
在现在的接收环境下GDT品种和数量也够用了
SFE10.7MX    3个
SFE10.7MP    5个
SFE10.7MA8  2个

远程是SFT10.7MS3配合其他的窄带10.7mhz滤波器,也可以应用在像TEF6730+SAF7730HV的DSP接收
SFT10.7MS2   5个
SFT10.7MS3   4个

网友:
眼神不好,竟然没看出来

网友B:
不错,楼主存货不少,貌似GDT的不多?

网友A:
楼主有这些滤波器的参数吗?如果分享就太完美了

网友:
这方面您很内行了~

网友C:
没有传说中的10.7X

网友:
貌似有两枚蓝精灵,一枚黄精灵,其它都是普通的品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传说中的10.7X

10.7MX=10.7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受用;没想到这个小东西,竟然差别这么大!

模拟收音头要接收HIFI FM广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件,特别是MX系列,没有它音质就不HiFi了,不过有的可能用中周或者SAWF代替,不过不是主流,调试和找元件也麻烦

网友:
10.7X

网友:
10.7X淘宝找不到啊?请问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网上也很容易找的,这里分享一下:

谢谢这些滤波器资料!

网友:
90年代我发现滤波器很重要。
有个收音板能收到临近市的电台,很清晰但是都是声音偏小无杂音,换成很多黄色款这些远台都淹没在噪声中。但是把这个蓝色滤波器装到其他机子上,也收不到远台。
那个收音板不知道是什么便携机的拆机板,灵敏度是相当高的,CXA1691

网友D:
蓝色的附加衰耗是10倍(一般的是1倍),收远台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附加衰耗是10倍(一般的是1倍),收远台当然…

蓝精灵的插损大是一方面因素,主要是带宽方面比较宽,选择性不是很好,不是很适合DX接收,蓝精灵带宽比较窄的是SFE10.7MZ2 150KHZ,但对于DX还是比较宽的,而且这个型号也比较难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精灵的插损大是一方面因素,主要是带宽方面比较宽,选择性不是很好,不是很适合DX接收,蓝精灵带宽比较 ...

有道理!!

网友:
以前拆机子遇到这些很多的,当时不懂,就知道要电阻电容,这以为没用,扔了不少。看到大佬这些后,我有些后悔。以后再逮到,不容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遇到过这元件坏的,不知这个坏了是啥现象。

现在不修东西了,也不想那么多了。

收音机上坏的少,电视遥控器我摔坏过陶瓷滤波器,从坏收音机上拆一个

网友:
10.7Z来了

楼主:
大侠你收藏这些太多没有什么用,还是出给想要的我们算了

网友:
玩过DSP就不想再弄模拟头了。。。

网友:
资料不错,谢谢几位前辈分享!

网友F:
看图片,村田的LOGO 是 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村田的LOGO 是 CM?

CERAFIL® is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是这个含义吗?还是CERAMIC FILTER 的缩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CERAFIL® is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感觉 第二种可能性大?CERAMIC FILTER

网友(2022-03-08):
看看看得清楚吗?

网友G:
哪位高手看看,这个是什么品种?

楼主(2022-08-22):
引用 网友G:
哪位高手看看,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个就是村田牌啊,这个频率用在LD机的声音处理电路的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C:
没有传说中的10.7X

请教老师,10.7X的参数有何优秀之处?我还专门去查了,插损10.5dB,不低啊。听老师这么说,我想买几个10.7X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