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 给RTL2832U+R820T加装Q通道,扩充3MHz—30MHz频率

楼主(2018-06-18):
在网上看到了,软件无线电所以花了58套了一个,  用了今天一天时间研究了一下,接受效果不错  ,离市区比较远,所以没有试验fm
但是用对讲机试了 音质清晰  改造了Q通道,AM也很清晰  算是成功了
给大家上图  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和我买的那个一样

网友B:
用变频器,原有的高放依旧起作用,灵敏度好的多

变频器能否给个图纸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原有的高放依旧起作用,灵敏度好的多

变频器能否给个图纸什么的吗?

你说的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买的那个一样

都是这玩意

网友:
上面的图片怎么看不清楚?

lz测试了吗?

可以做个试试。

网友:
Q通道直采性能较差,可用性不强。

没有AGC,这个对短波来说比较要命。
采样频率是28.8M,但这是delta-sigma的1bits采样频率,要进行抽样处理后,大概8倍抽样后才能到45db的信噪比。可以想像其对14.4M以上频段的接收效果。

还是就是灵敏度了,RTL2832u的Q通道 0db的电平大概是30mv左右。

网友:
淘宝有成品出售
淘宝的成品叫什么???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玩,但是找不到现在热门的JT65、FT8等模式的解调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