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电瓶车锂电池组

楼主(2018-06-18):
一组60伏22安时的锂电,最近是一充就满,一用就没,想返回厂家修理,快递都不收,只能自己打开看看,发现有一块电池只有2.7伏,其余的都在3.3左右。就用稳压电源对这个电池单独充电,一个多安培充了几 小时,再整体十个安培放电,能放一个小时了,再逐节检查又发现有电压偏低的,再分别单独补充,再整体放电,现在整体用充电器充电,测了下,二个多安培,看看几个小时能充满,再测试一下能放电几个小时。希望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哥,我也玩锂电,自己做了个附加的均衡电路,用的分体原件三极管,电阻啥的,均衡电流在100ma的样子, ...

均衡板淘宝有卖,我自己把负载电阻换了。     我的电动车是60V的,实际装的是20串,分两部分,一个是16串,一个是4串,串连一起。

楼主:
都说是带均衡的,但实际上效果有限,要一节一节分别充的才是正道。

网友B:
换个带均衡的保护板,充电的时候自己均衡,否则你每次都自己均衡,那这个车还怎么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带均衡的保护板,充电的时候自己均衡,否则你每次都自己均衡,那这个车还怎么骑?

有这种保护板买吗?

网友:
你需要平衡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说是带均衡的,但实际上效果有限,要一节一节分别充的才是正道。

一般保护板带的均衡电流很小的,20ma左右,我用的自己打的板子,均衡电流500ma,骑了半年都很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保护板带的均衡电流很小的,20ma左右,我用的自己打的板子,均衡电流500ma,骑了半年都很均衡。

20毫安对于20安时的电池来说是实在太小了。

网友:
来个2A准动平衡如何?论坛收了块星恒,单节落后。准备用上华为HG10 48S05这款5V隔离电源,用它来为落后那节辅助供电。5V隔离电源改成辅助供电模式,辅助供电模式是指只供符合不供充电。

楼主:
现在一轮充放电下来,容量还只有十安时左右,发现一节补充过的电压比别的高了,单独放掉些,再整体充。

网友:
部分单体落后,会影响整组电池。手动均衡无效的话,建议更换落后单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保护板带的均衡电流很小的,20ma左右,我用的自己打的板子,均衡电流500ma,骑了半年都很均衡。

有电路吗?

网友C:
用的是HY2212芯片。电路很简单,你搜下就有了

网友D:
锂电池难伺候,价格贵。个体差异产生短板效应。
优点是与同容量的铅酸电池比较体积小,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难伺候,价格贵。个体差异产生短板效应。
优点是与同容量的铅酸电池比较体积小,重量轻。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说没电就没电了,如果在车流中,很危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HY2212芯片。电路很简单,你搜下就有了

500MA场管的负载电阻是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00MA场管的负载电阻是多大?

可以计算啊,我的是铁锂,充满3.6V,3.6V/0.5A=7.2,实际我是用2个15的并联的。如果是三元聚合物那些充满电4.2V,4.2/0.5=8.4。
我的只加了均衡板没加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计算啊,我的是铁锂,充满3.6V,3.6V/0.5A=7.2,实际我是用2个15的并联的。如果是三元聚合物那些充满 ...

没有保护肯定不行。但是均衡电流大了充电保护电路也不好做。
我的成品是用431搭的,放电电阻是62,约50毫安。
输出是8个MOS并联。
既然拆开了,我有一个想法,从MOS管栅极焊根线出来,以后行车时,突然保护了,可以短时触发一下,靠边停车。不知行吗?

网友F:
我的跟16楼一样,铁锂没加保护板,只加的均衡板。原均衡板均衡电流240ma,效果不好,自己并了电阻,现均衡电流500ma左右,还不错,使用一年多了,容量丝毫不减。另外,我的均衡板是外置的,通过两个10芯航空插连接,充电的时候接上,上车使用时拔下来,非常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跟16楼一样,铁锂没加保护板,只加的均衡板。原均衡板均衡电流240ma,效果不好,自己并了电阻,现均衡 ...

把作品传上来展示下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HY2212芯片。电路很简单,你搜下就有了

百度搜,都是卖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作品传上来展示下如何?

组装的时候没拍照,就是用旧的铅酸电池盒改的,有空我拍两张,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度搜,都是卖芯片的。

能查到,豆丁网。

网友:
是铁锂还是三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查到,豆丁网。

2.7伏基本没电了,严重落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查到,豆丁网。

请问: 具体元件参数?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具体元件参数?如何调整?

  除了负载电阻根据均衡电流需要调整外,其它没调整的,还需要一个100欧的电阻,0.1uf的电容,一个MOS管。
可以参加下厂家介绍:http://www.hycontek.com/cn/products-cn/6068
成品参考: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5732_1_18.html#floor_1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保护板带的均衡电流很小的,20ma左右,我用的自己打的板子,均衡电流500ma,骑了半年都很均衡。

小哥,我也玩锂电,自己做了个附加的均衡电路,用的分体原件三极管,电阻啥的,均衡电流在100ma的样子,不知你的500ma均衡电路有图纸吗?想仿制个,感谢帮忙?

网友G:
红圈内的这只电阻的值,是100欧?

楼主:
部分数据。
网址:
HY2212规格书 - 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p-1612396151.html

网友:
分两部分的好处是16串的可以单独给48v电动车用。

网友:
因为没有保护板,无法控制放电电流,自己加了个电压表头,骑行中根据电压表压降控制电流,放电电流大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均衡板电流比较大,发热严重,所以放到铝型材里帮助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红圈内的这只电阻的值,是100欧?

是的,手册上面有,最小和典型值是100欧,最大200欧,电容典型值是0.1uf,最小0.01uf,最大1uf。

楼主:
引用 网友H:
2.7伏基本没电了,严重落后

是的,但补充后有3.3伏了,我这个是扬能的铁锂,60伏,20串。每个电池只能充到3.3,为什么不是3.6?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没电就没电了,如果在车流中,很危险的

是这样的,这就是锂电最大的问题,我想在手把上装一个应急按钮,可以手工导通MOS管。

网友G:
铁锂与三元锂的端电压不同,保护板的检测机构是如何区分开来呢?

网友:
用HY2212芯片,如何区分这两种不同的锂电池呢?

网友:
这是网上卖的成品均衡板,ic用的是13dfk,查不到应用,不知道能不能用HY2212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锂与三元锂的端电压不同,保护板的检测机构是如何区分开来呢?

2212就是铁电的。

网友G:
这几天我在淘宝上搜寻到了许多单节电池,容量有30--120AH的。如果自己组装电池组,价格那是丁当的吸引人的。比如成品48V30AH的电池价格为1700元,而自己组装的费用则为其一半左右。还有一点,如果买单体电池,则都是硬壳的,且单只容量很大。成品的,大多都是用18650并串联后组成的。

网友:
也就是说,自己组装电池组时,其接点是很少的。这样看,其故障率就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我在淘宝上搜寻到了许多单节电池,容量有30--120AH的。如果自己组装电池组,价格那是丁当的吸引人的 ...

如果单节电池性能有保证的话,肯定是自己弄便宜,有乐趣,但是要多买几节,备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说没电就没电了,如果在车流中,很危险的。

我在考虑这样:用一个4位旋转开关,来选择: 断,通 1,通 2, 通 1+2. 这样可以有一个备用电池组,没有停在马路上的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考虑这样:用一个4位旋转开关,来选择: 断,通 1,通 2, 通 1+2. 这样可以有一个备用电池组,没有 ...

电流比较大 ,线路也不能 太长。

网友J:
碰巧我也在为我的一个朋友搞锂电组。搞到了一个电池组的保护板见附的照片。我想搞清楚此板的功能,也许主要是对放电时的保护?它有对各个单节电压的检测(实际是对两个并联的单节),但不太像能单独控制各个的充电电流。
楼主提到的问题只有平衡充能解决(也许只是部分解决),可以考虑用航模用的‘智慧’平衡充。一个不够用两个。或者我有个‘穷人’的做法,买单独的 4.2v2A 的充电器,经过校验,然后对各个单节(组)单独充,做一把引线供充电。可以部分解决问题。更好的方法是剔出不良资产,换与其它接近的电池。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碰巧我也在为我的一个朋友搞锂电组。搞到了一个电池组的保护板见附的照片。我想搞清楚此板的功能,也许主要 ...

瞧这记性,老年痴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比较大 ,线路也不能 太长。

用大截面,优质导线,就在你原来的电池出口,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瞧这记性,老年痴呆!

你这个好像是16串的磷酸铁锂3.2V吧

网友:
发图片不是很清楚哦,但支持你研究!微距传不上。不会压缩哦

网友:
谢谢你的照片,可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说没电就没电了,如果在车流中,很危险的。

这个是事实。

网友:
保护板的均衡电流太小了,这样的不平衡根本均衡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保护板买吗?

我的电池60伏80安时用的力恒的带均衡保护板用着还不错!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说没电就没电了,如果在车流中,很危险的。

我安装两组,一组是原来铅酸的,一组是锂电,用完一组就切换另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安装两组,一组是原来铅酸的,一组是锂电,用完一组就切换另一组。

我是用一组十安时的作备用,但我的车的控制器好象有个大电容,切换时电流很大,声音吓人,有时锂电会保护,只能自己做了一个铜皮闸刀,加了辅助接点,先经过电阻给电容充点电,再接入。但这种自制的切换开关只能装在座子下,还是要人下来才能切换。
我想从保护板内引出线来,在手把上装个按钮,可以让MOS管导通,这样就可以从容的靠边停车切换电池了。

网友:
坛子研究锂电的大神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一组十安时的作备用,但我的车的控制器好象有个大电容,切换时电流很大,声音吓人,有时锂电会保护 ...

我用大的船形开关,安装到坐位下面,手伸下来就行了,切换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