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

楼主(2018-06-18):
一个小收音机不知是什么牌子希望知道的老师告诉我?

网友:
是不是钻石牌。

网友:
以前厂制机的印刷电路板上都有品牌型号

网友:
看下屁股还有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红灯牌吧?不一定对,供参考

红灯753的调谐和音量钮在正面

网友:
应该是钻石7T1我有一台,1.5伏供电,三极管检波,音质不错的。

网友:
看到这个收音,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我奶奶在世时用的就是这款收音机,86年去世后就落在我的手中作研究之用。后来放在阁楼上尖封已久,后来被父亲当垃圾不知道什么时候扔了。

网友:
把线路板拆下来看下,上面应该有型号的,例如7T1-A等

网友:
        无牌照,罚款,奇怪那度盘上,应该有,但可是没有或者没看懂。

网友:
贴一个钻石7T1的图,你对照一下

楼主:
和你发的一模一样就是它了钻石7T1了

网友:
珠江机也有这款,型号7T1-A。

网友:
像是红灯牌

网友:
海河也是这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