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那位老师有这个 清晰 电路图。。是坛里来的。先谢谢啦。

楼主(2018-06-18):
求   这个 清晰  电路图。。是坛里来的。。
  就是这个 电源图  看不清楚  元件型号。我的 电源1   没有了。
  现在 请教一下。那位老师有这种电路图。。谢谢啦

网友A:
这个稳压电路和半波整流电路很典型的,对元器件要求不高,根据输出电压要求参考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压电路和半波整流电路很典型的,对元器件要求不高,根据输出电压要求参考一下就Ok了。

就是不知道电源 1 的电压是多少。谢了
  这个是2个电压。2是提供给 收音机 和指示灯
1 是调台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电源 1 的电压是多少。谢了
  这个是2个电压。2是提供给 收音机 和指示灯
1 是调台用电源。

电调谐电源,找找你机器的整机电路图看看,也许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B:
这个电路上边电源交流6,3伏整流稳压输出应该5伏,下边那个是调谐电压输出,这个电压电调谐收音机应该一至。查一下其它收音机资料就可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上边电源交流6,3伏整流稳压输出应该5伏,下边那个是调谐电压输出,这个电压电调谐收音机应该一至。 ...

这个电压是提供给 调台的双向变容二极管用的。不知道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指示灯,看看指示灯是多少电压的,可以大致判断后面的电压!

指示灯电压 13v和调台电压  不是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耐压是16V/220UF,另外,因为灯泡是接在这个绕组的AC电压上,有13V,我的判 ...

您好!请帮我看一下 下面的电源1  的电压 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耐压是16V/220UF,另外,因为灯泡是接在这个绕组的AC电压上,有13V,我的判 ...

就是FM调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好意思,下面部分实在看不清,看得眼睛都疼了

是的 我用放大镜  都没有 看清楚。。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耐压是16V/220UF,另外,因为灯泡是接在这个绕组的AC电压上,有13V,我的判 ...

      这个变压器 是二组电压  上面的电压是提供给  收音机的,,下面的是提供给 调台用的。就像是彩色电视机 的高频头所需要的。调谐电源。我刚刚外加一个电压  能收到电台了。就是不知道交流电输出是多少伏。。从上面拆下的电解电容看 是100uf35v。。是不是这样认为 这个电压是33v 和彩电差不多。只是不敢加上33v。。还是想 看看电路图上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有后面的实物板?就是没有变压器是吗?

不是的 是整体 收音机。根德  很漂亮。到手  通电 有流水声。收不到电台。查来查去。分析以为是高频头部分。总是觉得少一个电压。最后 想到了电调台 需要 一个调谐电压。所以 就检查一下调台电压。果然没有。因为整流管坏了。换了 还是不行。在检查输出交流电。。只有0.几v。这才 想起来。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交流电了。收音机电源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