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DVD问题修理求助

楼主(2018-06-18):
请教一问题。飞利浦DBP7700,通电以后红色待机灯亮,键盘和遥控器可以开机,只是键盘灯起,显示屏和光驱均无反映。测电源电压除了24v为22v之外,其余基本正常。刚买是貌似出现过一次问题,保修期免费更换了什么板子忘记了。

楼主:
谢谢超版帮忙找到了图纸,测量:开机后VSTB=3.4V,VCLK=3.4V,VDATA=5V,。静态测量对地阻值C371=6.2K(VCLK); C369,C370都是无穷大。怎么感觉都象芯片坏了呢?哪位高手指点下,没有修过DVD。谢谢了。。C371(粗测C369,C370为0.2n左右,C371为0.36n)坏的可能性大吗?电容体积太小了。。。这眼神不好,真担心拆下放不回去了。

楼主:
不玩了 。。,眼神儿不好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手抖。。。,一番折腾,把电容又焊回去了。半个小时。。。。

网友A:
可能系统文件丢失,就是那BDP7700的闪存块,没厂家售后提供程序,差不多是废物

网友B:
现在的机器不好玩了,都是ARM嵌入式芯片,跑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系统文件丢失,就是那BDP7700的闪存块,没厂家售后提供程序,差不多是废物

是的,一个以前修DVD的朋友也这么说?有种可能是rom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不好玩了,都是ARM嵌入式芯片,跑系统

的确。。。都是带系统的。厂家可以垄断售后服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都是带系统的。厂家可以垄断售后服务了。

我一看到这样的机器,避而远之
平时喜欢玩玩电子管,耳放之类,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看到这样的机器,避而远之
平时喜欢玩玩电子管,耳放之类,模拟电路

我是为了看3d,电视是3d的貌似不买DVD就荒废了,其实买了也就看几次。

网友C:
我这几年修坏了不少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不好玩了,都是ARM嵌入式芯片,跑系统

要顺带记一下容易跑系统的IC的牌子,使以后修理少走弯路,

但也存在一些令人想不通的情况;某牌子的IC在一些厂的产品老是丢失,

而个别厂用这个牌子Ic却多年没有一台机有丢失现象.

怀疑不知是否有些厂写入资料时讯号强度很弱,仅够触发.而不会丢失的厂写入资料时满满5V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顺带记一下容易跑系统的IC的牌子,使以后修理少走弯路,

但也存在一些令人想不通的情况;某牌子的IC在 ...

也许有些厂家闪存电源抗干扰差,常遇到国产电视拔插头都让信息丢失而死机的,而日产机则少有这现象,另外日产机都是把程序固化在CPU,闪存片只存储用户数据,即使数据丢失,不会影响系统开机,充其量数据初始化,而不少国产机欧美机都是把机子功能,厂家标志存在闪存中,一旦丢失必定成砖,估计还是这类厂子没有CPU研发能力,只好用单片机或通用CPU加闪存来操控系统,所以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年修坏了不少东西。。。

反正是越来越笨了。这是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有些厂家闪存电源抗干扰差,常遇到国产电视拔插头都让信息丢失而死机的,而日产机则少有这现象,另外 ...

谢谢,学到了。。。如果这样我是不是应该给闪存加个电池储备电源来预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到这样的机器,我避而远之

我买的时候根本没走心,所以中招了呗。早知道买个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顺带记一下容易跑系统的IC的牌子,使以后修理少走弯路,

但也存在一些令人想不通的情况;某牌子的IC在 ...

谢谢版主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到了。。。如果这样我是不是应该给闪存加个电池储备电源来预防呢?

不管事,那是由于写入脚受脉冲干扰,使数据丢失或错乱,只能用写入工具重新拷贝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事,那是由于写入脚受脉冲干扰,使数据丢失或错乱,只能用写入工具重新拷贝程序

之前的确是每天都通断电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事,那是由于写入脚受脉冲干扰,使数据丢失或错乱,只能用写入工具重新拷贝程序

也不知是否某些厂家对输入数据脚设计上作降低阻抗的预置,有些厂代工DVD十数年,上万台产品不丢失.这很难得

网友:
如果记不住,最好把上贴至关重要部抄下.

因在现今开关电源时代,记错一步,例如先把DVD插电源,或忘记拔出TV电源线再操作,一插讯号线,DVD死了

TV死了,就是几百元/几干元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另一些回帖中,几乎是等于发布禁令这样希望组家庭影音电器连接和音响系统的DJ;

基于现代电声器材几 ...

谢谢版主,的确如此。 要是早看见版主这番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