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蓝牙传送音乐,能不能达到高保真?指标如何?

楼主(2018-06-18):
用手机蓝牙传送音乐,用车机听及用网购蓝牙模块加功放听,音质与直接效果相差较大。是所用设备不行吧?

网友:
只要是蓝牙4.2或以上且支持APTX都可以无线播放CD级音质,怎能不是高保真?至于是否比CD好听,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A:
你要看是什么蓝牙版本,车机可能蓝牙版本比较高4.0以上,音质有所保障,而你买的那些蓝牙模块什么的,可能是2.0版本,那根本不能听。现在最牛的是4.2版本带aptx,前提是手机也要4.2也要只是aptx才行,效果我是区别不大,其实只要4.1版本以上就可以拿来听音乐了,有些还有音质补偿电路

网友:
我也好奇,同问

网友:
理论上不行,我所知的是,手机先对数字文件解码成模拟信号,然后再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发送到蓝牙端,蓝牙再将数字解码成模拟信号。

网友:
达不到高保真,都是数模转换了好几次,不如在车机用SD卡播放,或是找个旧安卓手机放音乐直接输入车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受教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我用蓝牙接收器连接功放 苹果4播放音质很差 换用5S 6.7播放音质大大提升 明显不一样

楼主:
那就是说还是有损压缩有损传输,较FM传送的信号质量也差的多了?

网友:
手机(无损音乐)+蓝牙(支持APTX)+解码(同轴或光纤)+胆机,声音令人惊喜

网友:
不管怎样提升  蓝牙的传输音乐多少都有一定量的损失,这个没得想……

网友:
肯定有损,看要求水平,如果只是一般听听好点的蓝牙还行,问题是TB上模块差的要命,底噪这块就不过关。

网友:
网购蓝牙模块是相当坑人的,车机效果那也勉勉强强,这些离保真都还有距离

网友:
无线wifi就是无损传送的。。。
蓝牙4只是更省电以适合蓝牙耳机。aptx是种压缩方案用于减少蓝牙传送延时

网友:
达不到高保真,

网友(2018-11-14):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是什么蓝牙版本,车机可能蓝牙版本比较高4.0以上,音质有所保障,而你买的那些蓝牙模块什么的,可能 ...

你说的很对,手机与蓝牙接收器如果都是带aptx的与直连是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蓝牙接收解码器来听音乐的,比一般的CD好多了,关键是一定要高端的解码器,我的买的四百多,几十元的不用想,连个好运放的都不值,怎么可能用好料,所以音质就不用说了

网友:
音频线都能听出差别;风电火电都能听出差别;你想想看,通过蓝牙传输,会不会差别很大啊?

网友:
发射和接收都很重要,现在索尼的蓝牙产品做的不错。

网友:
蓝牙接收板的芯片选SCR8645以上级别的,不要光看版本,这样虽然达不到高保真,但是一般听听,特别是车机的效果,还是能够满足的!

网友:
本来蓝牙 传送的音源好极有限,就算没损失和高保真也不沾边

网友:
BOSE JBL蓝牙传输不错 很多小品牌的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
科普了,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