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偿试,将汽车收音机,改高灵高质量收音机的没有,

楼主(2018-06-19):
最近看闲鱼,看到很多汽车换下的收音机        很便宜,我在思考能不能咱加个天线线圈什么的提高机子的灵敏度及选择性,机子的性价比很高,一般都带CD机,感觉很超值,准备改一台试试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说来听听。

网友:
这种集成度高的机子还真没什么改的,已经做得很好了,加副好的室外天线还差不多

网友:
架个室外天线能收到很多调频台,调幅台现在不行了,干扰太多。稍微架高点,但注意防雷

网友:
我以前改过好多台,加根电线当天线,效果不错

网友:
当年道奇就用来改成收音机风靡一时;

网友:
汽车收音机以优异AGC取胜,低噪是其二。如同一环境地点再架设合适天线,与大多数机器区别并不大

网友:
对车机DSP收音部分音质的改进可能还有点兴趣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车机玩FMDX,AMDX呢,求中波天线方案

网友:
拿了一 台车机,加了个监听箱子。比小收音机好听。整天开着,当个背景音乐,听个热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车机玩FMDX,AMDX呢,求中波天线方案

调感的车机??
可能性能不会很好,tef7000方案的效果很好!

网友:
蓝宝等好的车机收音机部分还是很有玩头的~

网友:
矿坛就有很多现成的案例

网友:
好的车机那是相当地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这个车机玩FMDX,AMDX呢,求中波天线方案

FMDX最好用旋转八木天线!AMDX要用水平长线天线。祝您收听成功!

网友:
目前流行的车机,机器内电磁环境太复杂,影响弱信号接收。只要改造了电源及晶振等,就能提升接收不少

网友:
国外的好多收音机质量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德国大众,不用改,越改越坏。美国的不好用都是中波是拾进位的,调频也不一样,和我国的制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感的车机??
可能性能不会很好,tef7000方案的效果很好!

是调感的,芯片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牛,在咸鱼上看到过,挂的价格比较高。
看起来比较好玩,不知道效果如何?

是我挂着玩呢,没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挂988的,已售。

说贵是因为经济承受力差,见笑了。

998的车机确实太贵了。
diy用的车机一般售价40以内。
经过一段时间diy,感觉电磁环境和机器灵敏度一样重要。假期里好好弄个天线,挑战下6686能不能收100+个FM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MDX最好用旋转八木天线!AMDX要用水平长线天线。祝您收听成功!

我只有一根6、7米的短波天线,用在中波、调频接收也有效果,就是噪声大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挂988的,已售。

说贵是因为经济承受力差,见笑了。

全网只有我在卖的一个,有意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你。电磁环境是很重要。支持你搞天线。会不会再搞信号放大器LNA呢?

感觉天线放大器意义不是很大吧,一般是后级性能不能满足需求且后级电路不便修改(如供给电视机)的时候才使用的。
收音机的增益主要取决于中放,高频前端更应注重低噪,宽频放大一个是增益不高,其次会引入噪声,还有,放大器作为非线性元件,各种频率的信号在其中会差拍出各种干扰信号。
不推荐使用天线放大器。
当前诸如6638、6686的内部集成的LNA性能已经够好了,没必要用这个,更应该在信号匹配、天线、降低外部干扰(如来自MCU的干扰)方面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根6、7米的短波天线,用在中波、调频接收也有效果,就是噪声大很多了

调频远程离收听,天线,馈线,架设都很重要!八木指向性很强!噪声干扰源最好查一查。是家里电磁干扰还是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