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调谐要反向怎么办?差速器来帮忙?

楼主(2018-06-19):
仿magnum mdtuner-108的调谐是反向的,淘个1:10车的差速器试试

楼主:
另:隔壁帖子坛友批评美观度一般,我看这严谨德国人的Fm FrontEnd美观度也…

网友A:
有个疑问:啥叫差速器?就一个伞齿能叫差速器?
比如汽车的差速器有一个输入轴、两个输出轴。差速器在汽车转弯时两个输出轴的转速是不一样的。
要达到改变转向的目的,只要有一对齿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啥叫差速器?就一个伞齿能叫差速器?
比如汽车的差速器有一个输入轴、两个输出轴。差速器在汽车 ...

这我倒不是很专业,套里面应该有行星齿轮的吧,有空拆开看看。

那个大的扇形齿轮就是接输入轴的,只是我在这里不需要而已,直接固定,两侧的轴就是反向转动的。

好主意,关键如何解决同轴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我倒不是很专业,套里面应该有行星齿轮的吧,有空拆开看看

好主意,关键如何解决同轴的问题呢?

差速器若用来解决同轴改变转向问题,则必须将输入轴或齿轮固定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器若用来解决同轴改变转向问题,则必须将输入轴或齿轮固定不动。

是的,是要固定一下

网友:
把差速器伞齿轮固定,两侧输出轴转动方向相反。
——用的聪明,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速器若用来解决同轴改变转向问题,则必须将输入轴或齿轮固定不动。

照片上的齿轮的确是车模上的差速器。不过它的应用在此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的齿轮的确是车模上的差速器。不过它的应用在此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是的,要固定大齿。
初步想法是和调谐的减速齿轮支架通过2根横杆直接固定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固定大齿。
初步想法是和调谐的减速齿轮支架通过2根横杆直接固定住

不过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费这么多事和零件,就是两个齿轮不就反转了?或者两个拉线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费这么多事和零件,就是两个齿轮不就反转了?或者两个拉线论?

因为原来是同轴连接的,所以、、、、

其次也就多了一个主要零件,19元,我感觉比自己去搭一个齿轮结构反而省力而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速器原理,不过奇怪怎么套上轴柄的?1:10减速比,若能用在空气双联上非常不错。

这个图好
还自带1:10,方便了。我倒是原本就装着大约1:5左右的减速,现在就等差速器套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好
还自带1:10,方便了。我倒是原本就装着大约1:5左右的减速,现在就等差速器套上去了

不管是几比几,你都用不上。你只能用差速部分(1:-1)而不能用前面的1:5或1:10。
再一个,差速器用在这里你考虑过传动的“侧隙”(传动间隙)吗?如果是不在乎那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几比几,你都用不上。你只能用差速部分(1:-1)而不能用前面的1:5或1:10。
再一个,差速器用在这 ...

前一句没听懂,当然我也不用--本身有

二者确实是我担心的,所以只是试试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速器原理,不过奇怪怎么套上轴柄的?1:10减速比,若能用在空气双联上非常不错。

那个 1:10 是指的模型的比例吧?具体的速比要看与盆齿啮合的那个锥形齿轮的齿数。第二张图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差速器,它是直齿的大齿轮,速比同样取决于与它配合的小齿轮的齿数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一句没听懂,当然我也不用--本身有

二者确实是我担心的,所以只是试试玩玩

常见的差速器内部包含2部分,1是减速部分;2是差速部分。输入先经过减速部分,最后是差速部分。所谓1:x都是指减速部分。在这里因为你需要输出的两部分是方向互为相反转速一致的功能,所以输入轴(或齿)必须锁死,所以减速部分也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差速器内部包含2部分,1是减速部分;2是差速部分。输入先经过减速部分,最后是差速部分。所谓1:x ...

倒是,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