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给火车上的电风扇加调速器?”48V直流供电的。

楼主(2018-06-19):
我现在用电动车的充电器给这个电风扇供电,但想加调速的,不知道怎样加好?

网友:
直流降压就可降低转速,但要保证能启动,转子不热。 最好是用一台试试看!

网友:
加一个调压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要连续可调,难道你看不出?

可以啊!取一个探头温度数据样,控制整体供电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以小控大。也可试好,分两档电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两档电压供电", 算连续可调?

如果是降温用风扇,无级调速降压无用,人体感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2.1012a32bQf9UH3&id=535456512818&ns=1&abbucket=4#de ...

谢谢。这个比较好。但没有遥控的。

网友:
PWM模块,买电压高的,或者,最简单的,串水泥电阻,淘宝一家直流电风扇就是串电阻份三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调速模块还是买上面的,再买一个2键的遥控模块,要点动的,不要自锁或互锁,找一个 ...

谢谢!我这方面一点都不懂。

网友:
既然不懂那还问有何意义

网友:
直流电机,一般降压就可以减速。
简单些买个DV-DV可调降压模块。
有点动手能力的,自己装个可控硅调压。

电机比较特殊,不转时电流很大,起始电压要保证电机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动车充电器能带动,说明电流不大,最多2A,能把电动车充电器接上去,说明你还有一点能力,多的东西 ...

谢谢指导!

网友:
今天又学到,关于电机调速的知识。

网友C:
24V大货车上的风机调速电阻,      好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大货车上的风机调速电阻,      好用方便,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