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台时噪声大是不是代表灵敏度高?

楼主(2018-06-19):
有人说集成电路收音机在无台时噪声大,正表示灵敏度,分立老机噪声低,正是灵敏度低?

网友A:
我说的话全面理解别断章取义哈,搞清楚绝对灵敏度和相对灵敏度的关系就搞清楚这个问题了,绝对灵敏度是电路增益提供的,这个灵敏度高不论是热噪声或者干扰信号都能放的很大,相对灵敏度是考虑信噪比的实际接收效果,绝对灵敏度再高也不能远程接收,提高相对灵敏度,也就是在提高信噪比的前提下提高灵敏度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的感觉和yngz先生的不一样。我们一般所说的集成电路收音机指的是普及级的集成电路收音机,这类收音机 ...

把充满噪声的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端短路,收音机立刻就清静了。说明电路器件的噪声与现在的环境干扰噪声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解决不了环境干扰问题,收音机追求高灵敏度的意义不大,

网友B:
确实如此。现在的中波接收环境不好,噪声主要是干扰。
分立老机在天线上下功夫,接收电路增益低,干扰噪声就低。
集成电路收音机在电路上下功夫,接收电路增益高,干扰噪声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现在的中波接收环境不好,噪声主要是干扰。
分立老机在天线上下功夫,接收电路增益低,干扰噪声 ...

老师最近忙什么?  有几个bf998的问题想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最近忙什么?  有几个bf998的问题想请教。

好的,不过所知有限,不一定能帮上忙

网友B:
我试验过很多收音机电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款:
取材容易,简单可靠,灵敏度适中,音质好,噪声低,电源电压范围宽,在1.2V的电压下都可以正常工作。可以作双管超外差耳塞机,也可以配小功放芯片做低电压收音机。

网友C:
不过我的感觉和yngz先生的不一样。我们一般所说的集成电路收音机指的是普及级的集成电路收音机,这类收音机的中短波接收效果都不及一般的产品七管分立元件晶体管收音机(当然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功能是多的)。晶体管分立元件收音机的噪声主要来自变频管和第一中放管,来自变频管和第一中放管的静态电流,来自低放的噪声一般并不会太大,但来自低放的藕合电容的噪声却较大。我们如果在装配分立元件收音机时注意这些,那么机器的噪声就会大大地降低。分立元件的机子只要电路设计得好,元件选得好,其收音机的无论灵敏度还是选择性还是音质都可以做在规定的要求指标以内,比如其灵敏度很容易做到0.5毫伏/米以内,而集成电路机器的噪声来自集成块内部管子的本身,这是我们在装配集成电路机器时没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常用的普及级的集成电路收音机当然其功能是多的,但其灵敏度如果想做到1毫伏/米都是较困难的事,尽管你对外围电路的元器件和走线做出选择。

再一个方面集成电路机子为了提高机器的灵敏度中波的磁棒线圈往往采用紧耦合的方法,这个表明集成电路机器的中放增益并没有广告中说的那么地高。集成电路机器的的最后一级中放也往往和磁棒线圈离得较近往往也不用其他的屏蔽措施,且集成电路内部面积有限,最后一级中放不可能和第一中放离得较远或是采取复杂的块内屏蔽措施。而质量好的分立元件机子的最后一级中放或是中周往往采取额外的屏蔽措施(有的检波管用屏蔽罩,有的最后一个中周外面再加一个屏蔽罩,有的则把整个第二中放用一个屏蔽罩,当然中放管和周围的元器件都在屏蔽罩子里面罗),使其既有一定的放大量又不会引起自激。这个是集成电路的机子所做不到的。

网友:
说明在集成电路内部,在AGC起控前的变频、振荡和第一级放大电路的晶体管的静态电流设计得太大,或是机内的有不必要的振荡或是本不应该有电流通过的地方有电流通过了所产生的。一架好的机器只要一打开电源开关,在自然环境中,即使是中波,只要旋动可变电容器,灵敏度高的机器,你会发现一动一个电台一动一个电台,而不是处处是噪声,环境的噪声决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你所说的噪声我估计是白噪声,白噪声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这可能是原集电路的设计者在设计集成电路时不注意所产生的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验过很多收音机电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款:

取材容易,简单可靠,灵敏度适中,音质好,噪声低,电源 ...

这个电路跟我最近实验的bf998单栅变频很象,G2接S极,G1同时输入两个信号,增益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充满噪声的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端短路,收音机立刻就清静了。说明电路器件的噪声与现在的环境干扰噪声相比 ...

yngz先生的回答一针见血,小生佩服~~

网友D:
有的集成电路噪声大,是因为热噪声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集成电路噪声大,是因为热噪声大而已

赞同!集成块的设计者不是万能的,他们也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这种噪声一个可能是热噪声,一个可能是输入或是变频部分的管子(二极管或是三极管)有在很小信号的时候或是无信号的时候就有较大的电流通过所产生的噪声或是这部分电路有不必要的振荡所产生的噪声。

信号噪声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网友:
也不一定,主要看自动增益控制及元件自身噪音,不少进口机灵敏度很高,但无台处几乎无声就是自动增益控制灵敏,元件噪音低,如索尼集成机和有些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话全面理解别断章取义哈,搞清楚绝对灵敏度和相对灵敏度的关系就搞清楚这个问题了,绝对灵敏度是电路 ...

说的很有道理,收音机集成电路生产厂都给出信噪比20分贝是绝对灵敏度,它是对芯片自身而言的。收音机的实际灵敏度和信噪比和他的中频选择性通频带及天线LC回路关系很大,现在的收音机厂家把实际接收灵敏度设置的很低,LC输入回路用一个很短的磁棒,很细的线圈,中放用两只中周和一只通频带和选择性指标都不高的陶瓷滤波器,都说明了实际接收效果不比以前的分立元件的收音机强,若把集成电路的收音机换上老收音机的磁棒和28股的线圈,接收效果会有很大的改善,把他的465B陶瓷滤波器换上汽车收音机的455或450陶瓷滤波器,重调中周,沙沙声会显著的减小,信噪比会提高很多。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的,噪音和灵敏度是一对矛盾,两部收音机接受同一个弱台,噪音低的灵敏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跟我最近实验的bf998单栅变频很象,G2接S极,G1同时输入两个信号,增益高很多。

我现在已经不热衷于用双栅管做收音机了。
虽然使用双栅管电路更简洁,灵敏度更高,但也更容易感应外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不热衷于用双栅管做收音机了。
虽然使用双栅管电路更简洁,灵敏度更高,但也更容易感应外部干 ...

这。。。。
跟你进坑998的情何以堪。。。。。

网友:
澡限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试验过很多收音机电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款:

取材容易,简单可靠,灵敏度适中,音质好,噪声低,电源 ...

高阻耳机处要加并滤波电容,振荡反馈和信号串联从基极输入,没有产品收音机的变频电路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
跟你进坑998的情何以堪。。。。。

BF998的用途广泛,变频、振荡、低放、检波、鉴频、鉴相,都有很好的表现。只是这种器件比较少见,且价格较贵。又是贴片器件,安装不便。不是必要场合,不会轻易使用。

BF998用于中波优势并不明显,如果用于中放,AGC效果比普通三极管要差。普通三极管在工作电流变化时,输入阻抗会变化,从而改变前后级阻抗匹配的程度,引起增益明显变化。这种效应我认为在中波收音机的反向AGC中占主导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阻耳机处要加并滤波电容,振荡反馈和信号串联从基极输入,没有产品收音机的变频电路稳定。

常规的变频电路对元件的参数值比较敏感,搭配不当就容易产生寄生振荡。比如变频管发射极的反馈电容不宜过大,基极必须有较小的下偏置电阻,否则容易产生寄生振荡。我这种变频电路带有稳幅电路,比通常使用的稳定可靠,只要变频管有足够的工作电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验过很多收音机电路,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款:

取材容易,简单可靠,灵敏度适中,音质好,噪声低,电源 ...

共发调基变频本振功率要求小,对降噪有好处,热端倍压检波來复增益高,的确可以一玩。

网友(2018-09-14):
噪音大概分两类,本底噪音和环境噪音。本底噪音是收音机元器件自身产生的;环境噪音是空间电磁环境产生的噪音,它也是无线电信号。本底噪音越小越好;环境噪音适度就好。收音机灵敏度太高了,环境噪音掩盖电台信号,反而影响收音体验。比如德劲1103,灵敏度够高,但是收到的环境噪音也也很讨厌,收听同一弱台,虽然自制的收音机灵敏度低,但是可听度超过1103。

网友:
如果所用晶体管没有问题,设计上也没有大的问题,那么楼主的标题就是正确的。
这里的噪音指的是白噪,主要是由放大器的前级产生的,三极管、二极管乃至电阻电容都可能产生噪音,并被后级逐级放大,越到后边自身产生的噪音影响越小,与晶体管是数目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和放大器的通频带是有少许相关的
噪音大小频频极宽,中频放大器的带宽越宽,噪音的成分就越多,强度也越大,所以同样的放大器同样的增益,通频带越宽噪音越大,同样的通频带同样的增益,放大器用的级数越多噪音越大
如果收音机无台噪音大,有台噪音变小变无,那么基本可以肯定增益低不了,但不能反推,无台无噪音、噪音小的收音机增益也不见得就是太低

合适是天线输入通频带和中频通频带可以减少噪音以及干扰窜入的分量,对提高信噪比都是有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跟我最近实验的bf998单栅变频很象,G2接S极,G1同时输入两个信号,增益高很多。

请教单删变频,能给具体电路吗,最近正鼓捣单管外差机,正好试验一下

楼主:
其实就是把双栅管当作单栅管用,因为G1增益高,混频效率就高,但需要独立本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现在的中波接收环境不好,噪声主要是干扰。
分立老机在天线上下功夫,接收电路增益低,干扰噪声 ...

明白了,应当是这样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确实不错。

网友:
灵敏度高的机子噪声会大一些,反过来就不好说了,因为噪声的来源很多,说不定是元件质量有问题。所以噪声大的不说明灵敏度就高,关键还是要看信噪比是不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