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鉴别高音头音圈是否烧毁

楼主(2018-06-19):
手中几个旧高音头,直流电阻基本正常,使用同一声源,同一分频器试音,声音大小相差明显,求助坛友,怎样才能分辨音圈是否烧毁?

网友:
高音 头可以自己拆开看看,不行可以买音圈自己换,很简单。

楼主:
以前鼓捣普通喇叭时,弹性支片和纸盆的拆装很麻烦,高音头也是那样吗?

楼主:
感谢河西老道!感谢坛友!
拆了一个碳纤维高音,好拆,磁隙有铁屑,不知是否声音小的原因,清理了,还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就知道了

楼主:
拆前测,直流电阻就正常,拆开看,音圈绕组正常,绝缘完好。不知铁屑有无那么大威力?

网友:
拆前测,直流电阻就正常,拆开看,音圈绕组正常,绝缘完好。不知铁屑有无那么大威力?
那应该正常。铁屑清理也是对的。

楼主:
只是之前声音小得多。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