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幅最好的天线和地线

楼主(2018-06-19):
搞了这么多年矿石机,总算明白一个真理,就是不管如何改进矿石机的线路,如何提高线圈的Q值,如果提高耳机的灵每敏度,都不如有一条好的天线和好的地线。但现在的困难是,住在城市小区里搞一幅一百米长的天线好像不太现实。怎么办才能提高天线的交能,这远比在矿石和耳机本身上下功夫强的多!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矿机与直放式和超外差式不一样,因为只有检波而没有信号放大功能,所以对天线地线的依赖特别大。全靠天线地 ...

大家其实都知道天地线重要!关键是天地线不好架设!很多高层小区根本不让有东西申出建筑外,有天线也是偷偷摸摸架设【白天地休息,晚上地干活!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 】地线也不好接,比如说;我们这里自来水改造,每户由自来水公司直供到家,外面是镀锌管里面貌似塑料管白色的,也是从地上接出来,结果一试还不如我的防盗窗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矿石机的痴迷爱好可见一斑,精神可嘉。实际上矿石收音机爱好者可以简单地分成三个流派:第一个是注重 ...

谢谢。我感觉研究改进天线的少了些。如果能研究出新的高效天线,从源头解决信号问题,矿石收音机的路才会更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才要大家多研究探讨天地线。特别是小区的天地线如何做,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不断完善传统天地线; ...

矿石收音机是无源接收,有信号放大器就会有干扰!我现在用的是鱼竿天线,我觉得有条件的小区【管理的不是太严小区】还是长线天线为好!主要是要发展调频矿机,必尽城市里收听调频台多,信号强!节目也丰富,还有就是短波矿机也不错,以上是个人看法。

楼主:
第二根地线一直没动手的原因,是不能保证打入地下三米。从第一次的经验来看,挖坑1米就是极限了,而且很费力(第一次挖了0.7-0.8米),在坑里打洞极限估计也是1米(我买的洛阳铲全长2米),将1.5米的三角铁打入地下1米,需要的打击力更大,我原来的铁锤的重量行不行,完全没有把握。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所以一直没的动手,不过材料基本备齐了,还专门买了5斤木炭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有三大部分,三大要素,那就是天线,矿机和耳机,天线是能量的来源,自然重要,不必多说,矿机是接收 ...

我自己的实践是,矿机电路本身就很简单,所谓单回路、双回路、三回路的演变。主要还是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取舍。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电路改进的提升相当有限。元件性能的提升也无多大空间。在电磁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不是所有的改进都有效。比如大环天线,我也花了不少钱做了一个,也许我这环境太差(住一楼),没有一点声音。我的意思是,相对而言,天线的改进创新就不多,如果有更好的天线,从源头解决问题,不就事半功倍了。
我做的大环天线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条比较好的地线,用一根1米的专用地线(三角铁)埋入地下,最大深度接近1.6米左右。我现在又买了一根1.5米的专用地线,准备将其埋入地下至少2.5米,不过工程量太大,一直没有开工。我现在一直在想用什么办法能将其最大埋深提高到地下4米。为此还买了一要专门用挖坑工具。
这是我新买的专用地线
我买的专用挖坑工具洛阳铲

网友C:
矿石机有三大部分,三大要素,那就是天线,矿机和耳机,天线是能量的来源,自然重要,不必多说,矿机是接收能量和处理信号的,因此矿石机对能量的利用效率就显得最为重要,要尽量最大限度的利用从天线上获得的能量。转化为音频信号,耳机是将音频电信号转换化声能,也就是机械能的装置。声能的转化效率也就最为重要,除了和矿石机输出相匹配以外,就是耳机的自身的转换效率,灵敏度等,因为过于偏向某一部分都是无法达到最佳状态的,必须三者达到一个最佳综合匹配效果,天线和矿石机要匹配,矿石机和耳机要匹配,耳机的电声转换效率要好,只偏重某一个方面,也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同样的天线环境,良好的矿石机和耳机会有更好的效果。另外矿石机的最大乐趣在于矿石机本身的制作乐趣。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偏好,有的偏好天线的架设,有的偏爱好矿石机的制作,有的偏好耳机的性能改进等,都不影响矿石机收听带来的乐趣。因为天线的架设受到环境等方面的限制,不是人人能采用和架设良好的天地线,因些,大环矿石机等各种办法开始采用试验,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我的计划是先在地面挖一个1米的坑,在用洛阳铲打一个1米深的洞,再将地线打进去估计最大埋深会达到3米。如果能达到3米,我就找时间动手施工了。

网友C:
地线有一米以上就差不多了,天线的架设更重要一些,

网友B:
楼主对矿石机的痴迷爱好可见一斑,精神可嘉。实际上矿石收音机爱好者可以简单地分成三个流派:第一个是注重矿石机听到电台数量与收听远方电台多少为目的远程无线接收;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动手装机派,以用各种高素质的元器件、各种装机技巧力争提高矿石收音机的接收能力;第三个就是比较少见的收藏派,以收藏早期的矿石及所用的各种耳机、矿石机整机为主。
实际上大家爱好矿坛爱好矿石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多动手动脑,广交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有一米以上就差不多了,天线的架设更重要一些,

我感觉天地线都很重要。

网友D:
这还不如将卫生间的等电位端子接出来做地线,这个端子直接接到房屋的钢骨架上,而钢骨架又是埋入地下,远超你这区区三米的深度,并且还是大面积网状铺开,效果岂不优秀?

楼主:
这是我做的大环天线,在我所住的环境中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收不到任何信号,连杂音也没有。我住的是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如将卫生间的等电位端子接出来做地线,这个端子直接接到房屋的钢骨架上,而钢骨架又是埋入地下,远超 ...

这个比较难,房子装修多年了,你说的端子在那里也不知道。道是去年自来水公司安装直接到户的自来水管,连接全市的自来水管网都是埋在地下1米左右的,我也接了这条线,但收听效果明显不如我自己埋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线一般不用那么深。我曾测量过1米和3米地线的接地电阻,都在4Ω左右,多处测量结果相同,当然和土壤的环 ...

深埋是一方面,为了减少电阻,还要加木炭和盐,我第一根地线埋了接近两米(大约是1.7-1.8米之间),效果就相当明显。你说的蛛网式天线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制做,有详细数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条比较好的地线,用一根1米的专用地线(三角铁)埋入地下,最大深度接近1.6米左右。我现在又买 ...

要盗墓的节奏

楼主:
为了做一条比较好的地线,可谓既花钱,又花精力,而得出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感觉研究改进天线的少了些。如果能研究出新的高效天线,从源头解决信号问题,矿石收音机的路才会 ...

相对来说矿坛关于天线的文章少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矿石机的痴迷爱好可见一斑,精神可嘉。实际上矿石收音机爱好者可以简单地分成三个流派:第一个是注重 ...

还有一派是“只看不做派”。儿时已做过矿机,心中总想回忆一下儿时的快乐,但没有时间,没有零件(不想买),家里一大堆电子零伴,但基本上都不是矿机的零件。且家中大人总想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再买没那可能。要做矿机不是没可能,但必须做成一艺术品,但又没有那能力。那就只能看看,继续做梦。

网友G:
我办公室窗子外面有避雷针地线一根,废旧网线一根20多米长,塑钢窗子钻个小眼就可以用了。刚刚调换的办公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办公室窗子外面有避雷针地线一根,废旧网线一根20多米长,塑钢窗子钻个小眼就可以用了。刚刚调换的办公室 ...

那就继续折腾,支持!

网友H:
为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点赞

谢谢鼓励!

网友I:
听矿机天地线固然很重要,但不必纠结于追求最好的地线。我非常认同llllllxing和老虎应该注重哥01两位版主的观点,天地线、矿机本身和耳机三者质量的同步提升。在矿机和耳机匹配方面,上面2位版主玩到了极致。

网友:
最近有幸在家里用同一副天地线(天线从8楼窗外斜拉一根线到楼下树杆上,地线接在铝合金窗框上),试听了llllllxing版主制作的线圈直径分别为7.5,10,25厘米的场管矿机,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尤其是25厘米的机器特别出众,1044千赫的日语台输出电流达到8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矿机天地线固然很重要,但不必纠结于追求最好的地线。我非常认同llllllxing和老虎应该注重哥01两位版主的 ...

这并不予盾。如果矿机性能已到极致(这相对容易些),如果有更好的天地线,不是更好吗。

网友J:
支持做好天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派是“只看不做派”。儿时已做过矿机,心中总想回忆一下儿时的快乐,但没有时间,没有零件(不想买) ...

太有同感了,这句“且家中大人总想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扔了”说的真是太有触动了,当年就是这样。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也有孩子了,看到她做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做好天地线!

我有四条天线,两条地。用在同样的矿机上,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大环天线,在我所住的环境中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收不到任何信号,连杂音也没有。我住的是一楼。

我在1楼车库,手机信号都不行

网友:
天地线之间形成电容,收集到有用的电荷越多,信号越强

楼主:
看了最好的矿石机一文,发现那只是一部最普通最常用的矿机线路图,之所以成为最好的矿机,源于有最好的天地线。那一刻更坚定了天地线为王的观念。

楼主:
矿机与直放式和超外差式不一样,因为只有检波而没有信号放大功能,所以对天线地线的依赖特别大。全靠天线地线提供信号,没有好的天线和地线,再好的矿机也发挥不出做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其实都知道天地线重要!关键是天地线不好架设!很多高层小区根本不让有东西申出建筑外,有天线也是偷 ...

所以才要大家多研究探讨天地线。特别是小区的天地线如何做,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不断完善传统天地线;也可以研究新的天地线;实在不具备条件的,还可以研究信号放大器,既然现在电视、手机、WIFI、车载FA/FM收音机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号放大器,矿石机为何不能有专门的信号放大器?如果不走出传统思维,一直固守传统天地线和无源的思维定式,矿石机参与者就会越来越少。只有参与者众才有生命力,要想参与者众,就必须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不是吗?

网友:
如果天线不够长,不妨使用“聚能天线”;据说很有效。可以在本论坛中搜一搜。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大环天线,在我所住的环境中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收不到任何信号,连杂音也没有。我住的是一楼。

这个环小啦,拿到室外或楼顶试试。做个1.5-2米的,还不行的话,做活动天线去野外。30米长尽量高,肯定是好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环小啦,拿到室外或楼顶试试。做个1.5-2米的,还不行的话,做活动天线去野外。30米长尽量高,肯定是 ...

我是按照网上标准做的,如果再大或者只能在室外使用,便失去使用意义了。毕竟这只是兴趣爱好,而非我们的全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网上标准做的,如果再大或者只能在室外使用,便失去使用意义了。毕竟这只是兴趣爱好,而非我们的 ...

按楼主的限制条件您的“网上标准”只好成为摆设。

网友:
与楼主标题“如何做一幅最好的天线和地线”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楼主的限制条件您的“网上标准”只好成为摆设。

是网友成功的标准,也是大多数人采用的。1米多直径,放在家中也就是极限了,搞2-3米大,长期摆在家里,可不是普通人住房所能容忍的。

楼主:
总算知道为啥收音条件如此之差,干扰是原因之一,电台功率小,距离远也原因之一。福州市有中央省市电台12部,全部在周围县里,市区没有一部,最近的距离市区25公里,最远的75公里。电台功率,最大的200W(还有50W台),这两部都是省台,另有10W的4台(中央2部省市各1部),还有3W的6部(中央和省里各3部)。电台功率这么小,距离又这么远,难怪矿机难有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算知道为啥收音条件如此之差,干扰是原因之一,电台功率小,距离远也原因之一。福州市有中央省市电台12部 ...

怀念小时候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到密集的电台的好时光

楼主:
我感觉城市小区拉天线,最简单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斜拉天线。一头接在房顶女儿墙壁上,一头接在楼下的树杆上。我是7层楼,加上架空层有8层,垂直高度大约23米,斜拉角30度,斜拉天线全长27米扣除两头钢丝绳和地面高4米,天线全长23米,是我目前最好的天线。架设也最简便。大家可以一试。

网友L:
我也住一楼,打地线很方便,在花坛里打了一根1.2米钢筋,用手揑高阻耳机的一脚,另一脚去碰触地线,耳机中有轻微的喀拉声,地线应该是不错的,但使用下来不及接在防盗窗上效果好,接在防盗窗上电流大一倍,天线是从对面六楼的楼道窗拉一根4芯网线到家里晚上能收6个台,4个电流在20~30uA左右,2个台5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石收音机是无源接收,有信号放大器就会有干扰!我现在用的是鱼竿天线,我觉得有条件的小区【管理的不是 ...

长线天线确实好。但受条件限制不能太长,我再想双天线能否使效果倍增,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卫生间的等电位端子接出来做地线,有谁试过了吗?今年装修房子时,特意把2个卫生间的这个端子保留下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办公室窗子外面有避雷针地线一根,废旧网线一根20多米长,塑钢窗子钻个小眼就可以用了。刚刚调换的办公室 ...

避雷针地线是动不得的,无论是电力系统/高压电力系统,就不要说无线电矿机.是安规现定不允许的

因为无论落雷还是静电泄放,上百万千万伏,在地线对地四欧的电阻上,天也不知分出多少百万伏给

使用耳机者 ,全世界人都无法测量,也不知道那秒钟静电从你家漂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M:
避雷针地线是动不得的,无论是电力系统/高压电力系统,就不要说无线电矿机.是安规现定不允许的

因 ...

谢谢版主向提醒,我晴天偶尔玩一下,随手就取下了。

网友:
走大环路线,上阳台,甚至楼顶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版主向提醒,我晴天偶尔玩一下,随手就取下了。

还是安装一根专用的地线比较好。如果在小区高层,可以垂一根导线下来,接在专用地线上,打下泥土之中。效果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住一楼,打地线很方便,在花坛里打了一根1.2米钢筋,用手揑高阻耳机的一脚,另一脚去碰触地线,耳机中 ...

最好用三角铁,接地面积会大很多,有1-1.5米都行,效果会比钢筋好的多。

网友:
不可能天天举着吧跑到房顶上试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大环天线,在我所住的环境中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收不到任何信号,连杂音也没有。我住的是一楼。

大环有方向性,拿到户外溜达溜达试试

网友(2023-05-19):
买个大气球,1立方以上的,可以拉1mm铜丝300米垂直升空。又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