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电视开机后刺啦刺啦的声音

楼主(2018-06-19):
海尔20寸液晶电视开机五分钟后喇叭刺啦刺啦的声音,显示正常请问各位大概是哪的问题。

楼主:
刚拍的图片

楼主:
一直正常使用,最近打开看世界杯后就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音量调节没有改变刺啦声,

网友A:
需要开盖检查,拔掉主板音频输出插头,确认故障范围,再对症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开盖检查,拔掉主板音频输出插头,确认故障范围,再对症处理。

我现在打开后壳看看

网友B:
觉得还是先排除音频输入线再查看是否电源问题再拆开查看内部是否有电容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先排除音频输入线再查看是否电源问题再拆开查看内部是否有电容不良……

您的意思是先换个电源试试看,电视我没插音频线,就是打开电视机喇叭就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电视伴音声音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