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800收录机后面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6-19):
我猜这个孔应该是放什么东西的,不会是多余的吧?

网友:
是不是装电源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输入和唱机输入,中间是选择开关

说得对,这是线路输入和唱机输入接口。

楼主:
电源线是放在电池仓里面的,图片上放磁带那个孔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方孔,还能藏私房钱…………

是不是放说明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放磁带那个孔

那个是 电池仓,800有时钟,用一节五号电池,

网友:
也可以放电源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放说明书的?

说明书太大,放不进去了

网友:
你是不是拿来放私房钱了,老实交代,哈哈

网友:
那个是放机器附赠的时钟用5号电池的 当年买的888录音机就是这个洞放了两节5号时钟电池
  吐槽一下 当时觉得时钟电池仓的位置一点也不方便 被一号电池弹簧档的严严实实 后来外接电池盒改在了洞的位置

网友:
本来是加强机器内部强度的设计,让你们藏私房钱了,不得不说矿坛人才多

网友:
加强强度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被我恶搞的800
好好的收录机,因为不怎么听磁带,收录机变成了收音机,然后我不甘心呐!就给它加上了蓝牙和遥控

网友(2018-07-25):
应是考虑结构强度的,不过放两根对录线还可以。

网友(2018-08-28):
就是设计方案中没有特殊用途,估计也就是内部空虚了整体加结构体,机子不晃动硬朗呗。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刚发了个录音机帖子,看不到了。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
GF800这个机子内部做工缩水了不少,无论从电路板,到机芯,都缩水不少,很难想象它是与GF575同期的产品。但是我感觉它的音质是比较好的,超过夏普的很多机型,这可能是得益于采用的分体结构,摒弃了传统的纸边喇叭,采用了低音更好功率更大的布边喇叭,还有就是均衡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