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实验:一个最小的Python

楼主(2018-06-19):
下图是一个最小的Python实验,只有27KB。见图:

楼主:
在win7 cmd 下的实验。

楼主:
python.exe 是语言解释器。另外两个是应用程序源代码文件。

楼主:
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既然Python是开源的,我们把解释器源代码在交叉编译器上编译,是否就可以生成所希望的任何目标系统的Python运行环境?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既然Python是开源的,我们把解释器源代码在交叉编译器上编译,是否就可以生成所希望的 ...

你自己都把技术路线列出来了,还有什么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把技术路线列出来了,还有什么弄不明白?

如此说来普通的单片机也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此说来普通的单片机也可以了?

源代码先要通过编译器检查,是否适合您的单片机,一般移植到单片机上都要一条一条指令检查,不是所有的库都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先要通过编译器检查,是否适合您的单片机,一般移植到单片机上都要一条一条指令检查,不是所有的库 ...

这个工作量很大。不过是一劳永逸的事。也体现出解释型语言script的优越性,灵活性。

楼主:
Java 可能就是这样做的。有个JVM。也可以不需要操作系统。

楼主:
可以假设图中目录 \0000\python\  就是一个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有个python.exe再加上应用程序script就是一个单片机的整个软件系统。剩下的工作还有文件的管理和开机运行。

楼主:
计算圆周率小程序,

#-------------------------------
# calculate PI , 2018-6-19, xd
#-------------------------------
y=0.0
x=0.0
for i in range(1,200000):
    x=x+(-1)**(i+1)/(2*i-1.0)

y=x*4.0
print y

#-------------------------------
# the end
#-------------------------------

楼主:
运行结果,
D:\0000\python>python 004.py
3.14159765361

D:\0000\pyth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既然Python是开源的,我们把解释器源代码在交叉编译器上编译,是否就可以生成所希望的 ...

只要目标系统有足够资源,理论上都可以,不敢自己移植的话,工作量巨大。
比如有人做arduino上的python,不过功能好像很受限。
树莓派带pytho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圆周率小程序,

你这个收敛的太慢太慢了。有很多收敛速度快的公式,比如: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目标系统有足够资源,理论上都可以,不敢自己移植的话,工作量巨大。
比如有人做arduino上的python ...

是不是带个操作系统,情况会好些?实现起来会容易些?您说的两种系统带有操作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收敛的太慢太慢了。有很多收敛速度快的公式,比如: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

谢谢指导。这个需要展开arctan()

楼主:
Python命令行模式,做计算器很好用。也可以在学习Python时随时验证各种语句。比如计算2的1000次方。结果如下图。

网友C:
python用在单片机上,网上有很多的标准C源码;一般是将python的源码和你的源代码统一编译,使用C和python互相调用的方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thon用在单片机上,网上有很多的标准C源码;一般是将python的源码和你的源代码统一编译,使用C和python互 ...

原来是这样。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带个操作系统,情况会好些?实现起来会容易些?您说的两种系统带有操作系统么?

带操作系统当然好,文件啊,设备啊,内存分配等等基础都有了,不过对资源少的单片机,往往不现实。
Arduino本身不带操作系统,树莓派带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这个需要展开arctan()

你那个算圆周率的程序就是
pi = 4 * arctan(1)
的展开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结果,
D:\0000\python>python 004.py
3.14159765361

下面是公式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的Python计算程序:

# Calculate PI, 2018-6-20
#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P5_2 = 1.0 / (5.0 * 5.0)
P239_2 = 1.0 / (239.0 * 239.0)

t5_2 = 1.0 / 5.0
t239_2 = 1.0 / 239.0

s5 = t5_2
s239 = t239_2

for i in range(2, 20):
    t5_2 = -t5_2 * P5_2
    s5 = s5 + t5_2 / ( 2 * i - 1.0)

    t239_2 = -t239_2 * P239_2
    s239 = s239 + t239_2 / ( 2 * i - 1.0)

pi_ = 16.0 * s5 - 4.0 * s239

print(pi_)

运行结果:
3.141592653589794
只用20次循环,就精确到小数点后14位。对比你那个是20万次循环,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

网友:
这是另一门天书,退休后学习或下辈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公式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的Python计算程序:

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操作系统当然好,文件啊,设备啊,内存分配等等基础都有了,不过对资源少的单片机,往往不现实。
Ardu ...

看来对单片机,最实用的语言还是 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公式 pi = 16 * arctan(1/5) - 4 * arctan(1 / 239) 的Python计算程序:

tanα=1/5
tanβ=1/239

tan2α=5/12
tan4α=120/119

tan(4α-β)=1

4α-β=π/4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对单片机,最实用的语言还是 C 。

确实如此,特殊情况(因为优化速度等),再加点汇编。
若将来单片机资源丰富了,也有可能Python会成为单片机主流编程语言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tanα=1/5
tanβ=1/239

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我自己没演算过

网友:
语法VS算法

楼主:
还是算法厉害。

网友(2021-07-07):
引用 楼主:
Java 可能就是这样做的。有个JVM。也可以不需要操作系统。

坛友好,jvm也是跑在操作系统上的吧,不同操作系统对应不同的jvm

网友:
用C的话什么都得自己来,是初学者学习的好基础。
真的做应用了现在内存,端口,速度都大大富裕,不用纠结效率了,用Python可以,但是硬件适配还是不够多,现在大家为啥用arduino多,因为各类硬件驱动都做好了,你直接调用即可,而且调用过程比C要业余多了,简直是中学生课外兴趣小组的水平,你自己需要做的就是编剧,做一个故事线。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micropython,mcu上的python解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