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泰士1600绝缘电阻表原理图

楼主(2018-06-19):
朋友处有一台泰士1600绝缘电阻表,开机无反应,准备修复一下,请教各位前辈维修思路或者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直接检查高压发生器部分,断线、脱焊、振荡管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检查高压发生器部分,断线、脱焊、振荡管坏......等等。

怀疑晶振有问题,想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