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1晶体管图示仪电牛资料

楼主(2018-06-19):
JT-1图示仪拆下的电源牛,有两个,一个是高压牛一个是灯丝牛,高压有250V、200V和175V输出,不知道电流多大,做个6P3P单端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未知线径的电牛要估算载流量,可通过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方法,即绕组额定输出电压的5%除以该绕组的直流电阻。若是想裕量大一点,可取4%或者3%的压降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知线径的电牛要估算载流量,可通过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方法,即绕组额定输出电压的5%除以该绕组的直流电阻 ...

谢谢彗星老师指点,只是东西不在我手里,我想先确定了电流大小再下手。

网友B:
今天外面在下雨,有时间翻看了一下旧书【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原理与使用】,书后有张JT1电原理图。我按图所示的两个变压器所接的管子归纳计算后,发给你,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外面在下雨,有时间翻看了一下旧书【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原理与使用】,书后有张JT1电原理图。我按图所示 ...

真是太感谢了!看您图上所示几组高压电流似乎都不是太大,那对牛看起来块头巨大,没想到电流这么小,灯丝倒是足够用了。

网友:
4楼说的很靠谱,我有这个有的详细参数。等有机会上传

网友(2020-10-08):
JT-1晶体管图示仪电牛资料,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