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用胆整流和石整流哪种听感更好?

楼主(2018-06-19):
做了几个前级,电源都是6z4整流,也用过石整流,但功放是石机,所以听不出来,现在在装胆功放,不知道胆石整流哪种效果最好,主要是想声音各段均衡,当然这些的和电路也有很大关系,请各位老大赐教,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差点被全胆理论误导,电源我理解的是内阻低,纹波小,播放大动态的声音才不会脚软,胆机个人感觉,人声,乐器表现出色,快节奏表现不及晶体管,任何前级,功放,电源的重要性对声音好坏有直接的关系,试过石整流+扼流圈,,石整流-阻容,胆整流+扼流圈,胆整流+阻容,开关电源,个人感觉石+扼流圈的前级表现最好,电路简单,声音表现出色,发烧个人觉得自己听着舒服,感觉良好就可以了,自己造机,真的是个系统工程,坛内大师不但技术一流,手工活更不差于技术分毫,金工木工样样精通,成品看了就像一件艺术品

网友:
没用过6Z4,就其他的胆整流管来说,声音差距还蛮大的。
不是贬低国货,国产的整流管的声音就是要差一点。

网友A:
玩胆机就是玩的一种情怀,一种感觉,要是考虑省电这些问题就什么不要玩最好,即然要玩电子管建议全电子管包括胆稳压,猫眼全装上,那才是看见养眼。

网友B:
我用的是飞跃r50两台,原先买来的时候是石整流,当我从烧友哪里淘了5z3p和5z2p换上后再听声音截然不同,要比石整流好很多

网友C:
其实有仪器能测出来整流效果,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4007整流好,那是井底之蛙,直接示波器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仪器能测出来整流效果,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4007整流好,那是井底之蛙,直接示波器就能看出问题。

对,如果连晶体管整流和电子管整流听不出来说明你的整个音响系统太差,连胆机的胆味也不会有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机子和喇叭就能出好声的

网友D:
依然听不出来。

楼主:
能听出水电火电的我估计不是地球人

网友:
习惯性推挽用石整流,单端用胆整流。

网友E:
我觉得石整流,胆整流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是:胆整流速度慢,石整流速度快。

网友:
直流电压对产生它的器件没有记忆吧

网友:
两种都差不多吧!听不出来。

sb6883.com
sb6882.com
sb6881.com
sb6887.com
sb6889.com

网友:
推挽放大器是晶体管整流好,晶体管内阻低,这样电源等效内阻低,有利于放大动态。

网友F:
自然是石整流好,内阻小,功率强劲,特别是突发的强信号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然是石整流好,内阻小,功率强劲,特别是突发的强信号时。

是的石整流好!那一天石穿,牛玩完.

网友:
我认为为了怀旧用蛋整流,为了省电用石整流

网友:
用石整流比较好,胆整流能耗太大,大动态容易出现声音单薄,

网友:
不要听那些玄学大师的忽悠!

网友G:
     “我就不信听不出差别或者听得出太多的差别”。七楼的说法很有道理,有差别,但差别不多,因而有人能听出来,有人却不能。
     有人做过分析:普通二极管和肖特基管整流有差别,直热电子管和旁热电子管整流也有差别。但能不能听出来是另一会事。所以自己听着满意就好!

网友:
胆整流压降大.......

网友:
自然是石整流好,内阻小,寿命长,稳定性好,特别是突发的强信号时。

楼主:
石整流节能环保,压降低,内阻低,胆整流功耗较大,内阻大速度比石整流慢,声音肯定有区别,但整套器材达不到一定水准根本就听不出来

网友:
整流只是提供脉动直流能量的,其整流器件不同,就像火电与水电的区别。

网友:
全300B管作整流管试一试看?

网友:
电路设计的好,器件制作好,都没问题,理论上听不出来。。。
简易的胆整流汁指标上要差一些。。

网友:
本身你的输出牛不行或喇叭太差就会丢失好多细节你自然会分不别出来的,胆机最佳喇叭是高灵敏度纸盆全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信听不出差别或者听得出太多的差别”。七楼的说法很有道理,有差别,但差别不多,因而有人能 ...

肖特基整流管恐怕用不到上百伏吧,一百伏以上耐压的那也不是普通肖特基管了。。

网友:
再好好回复你一下吧,采用晶体管整流有很多优点,晶体管整流时其通过电流和压降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小电流时有些非线性,大部分时期其压降几乎是恒定的,而且例如1N4007或者UF4007只有0.7V的压降,用于甲类或乙类放大器都很理想,而且无需灯丝加热,节约功率,还能采用桥式整流少用一组线圈,提高变压器的窗口利用率和耐压强度。如果采用电子管整流,尤其是过去的大八角电子管或者直热式整流管,其内阻高,压降大,而且通过电流与压降一般呈现一种正相关的特性。这就额外的增加了负反馈作用,从而压缩了动态,虽然五极管和束射四极管屏阻极高,但是其帘栅电压对屏流的影响较大,客观上就要造成非线性失真和动态压缩。这样以来电子管储备功率大的特点也就无从发挥了。而采用晶体管整流的额外好处是可以通过采用较大的第一级滤波电容拉高变压器输出电压,同样的变压器的单组副边匝数可以设计的比电子管整流少约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这样以来变压器的体积重量下降,效率提升。做出来总是比较理想的,对于缓冲问题可以用坛友提出的电子管做电流源控制调整管基极或者RC电路时间常数延时控制调整管基极的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仪器能测出来整流效果,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4007整流好,那是井底之蛙,直接示波器就能看出问题。

请问老师:4007整流和电子管整流用示波器看具体是哪些地方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飞跃r50两台,原先买来的时候是石整流,当我从烧友哪里淘了5z3p和5z2p换上后再听声音截然不同,要 ...

这还用问么!晶体管整流和电子管整流产生的电压截然不同,机器按照电子管整流设计的工作点,用晶体管肯定不行,按晶体管整流设计的工作点你用上电子管失真增加了必然效果不一样。

网友:
胆整流,内阻大输出电压低,石整流内阻小输出电压高,胆石整流的区别就是输出电压的不同,石整流串电阻与胆整流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如果确有差别,那就是滤波电解电容该换了
加上滤波电容,不管整流管内阻如何,电源输出就是“低阻抗”,忽略滤波电容去扯整流管的内阻是十分滑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然听不出来。

海版主开玩笑了,15年前我是听不出来,主要还是系统还有耳朵,主要还是那个时候没钱买好的,现在经过比对还有朋友送的好管子,还是能听出明显差别,主要还是看线路,300B这种无大环的尤为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老师:4007整流和电子管整流用示波器看具体是哪些地方不同?

你自己去看吧,4007整流出来的波形不是正弦波。weib

网友J: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2359-1-2.html
这里有人从波形上看两者的区别。4007的波形 搜狗截图18年06月24日1009_1_meitu_1.jpg

网友:
楼上给的这个Buck Dc-dc的图可能让人觉得这个和胆机有什么关系?其实楼上提到的这个情形还真的与胆机相关。一次和一个朋友一起调试他新做的胆静电耳放,有一种尖峰噪音怎么也查不到出处。这个噪音的频率挺高,但重复率和电源频率一致,似乎传播得到处都是,无法抑制。最后发现是1N4007的关断噪音。而这个噪音与电源变压器的引线电感有关。引线越长,电感越大,尖峰干扰就越明显。这个就是楼上所说的情况。

网友:
选择适当的石整流管如BYW96E等,可以降低尖峰干扰。石整流唯一缺点就有关断噪音,但可以使用大容量滤波电容,采用软启动电子延时滤波,实现电源高品质。

网友:
胆整流和石整流在输出同样的电压时,才有比较意义。胆管在不同的高压时,表现不会没有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听出来的估计都是大仙级别的~

正常地说,胆和石整流(这个一般指的是胆机)是分不出来的。但是经常听的人是可以区分的。最简单的:用胆整流的鸡鸡,一般说来中高频相对饱满,其次速度慢些.......

网友L:
用在工频整流的二极管不存在什么关断噪音,也不存在导通尖峰,可以负责任的讲楼上的整流管两端电压波形是测量方法不当造成的,对于全波整流,直接测量二极管两端波形即可,而对于测量桥式整流,反压是由对角的两个二极管分担的,一旦一个二极管接上示波器,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就并联在这个二极管上,反压几乎全加在对角的二极管上,所以要想测量桥式整流电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须在桥式连接的对角二极管上并联1兆欧电阻,否则波形杂乱,幅度也小得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用在工频整流的二极管不存在什么关断噪音,也不存在导通尖峰,可以负责任的讲楼上的整流管两端电压波形是测 ...

即使测量的方法有问题,但还是可以看出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波形区别是很大的。假设电源的波形也是不好的,但区别相当明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2359-1-2.html
这里有人从波形上看两者的区别。4007的波形

请老师贴一下电源滤波电容输出端的波形对比,以进一步说明4007和电子管整流的差别,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老师贴一下电源滤波电容输出端的波形对比,以进一步说明4007和电子管整流的差别,谢谢。

我没有测过,只是看过帖子。估计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原贴里的一个朋友说用静电耳机可以听出噪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在工频整流的二极管不存在什么关断噪音,也不存在导通尖峰,可以负责任的讲楼上的整流管两端电压波形是测 ...

在胆机的电源开关在开通的时候,关掉胆机会在喇叭里产生一个“喀”声,试着在开关上并联电容,还是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即使测量的方法有问题,但还是可以看出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波形区别是很大的。假设电源的波形也是不好的,但 ...

胆、石两个波形都是有问题的,与实际波形有极大差异,不是“即使测量的方法有问题”,是“肯定测量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测过,只是看过帖子。估计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原贴里的一个朋友说用静电耳机可以听出噪音来。

电子技术是需要实验验证的,必需要有可重复验证的实验数据和理论支持,而不能只靠“听一个朋友说”。

网友:
听说美国核动力航母上的核电效果最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电子技术是需要实验验证的,必需要有可重复验证的实验数据和理论支持,而不能只靠“听一个朋友说”。

既然玩电子管机器,我觉得还是全部用电子管好一些,何况现在电子管也不值钱,电费也不贵。否则四不像的东西即没有怀旧的感觉,又不像晶体管机器,不伦不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子技术是需要实验验证的,必需要有可重复验证的实验数据和理论支持,而不能只靠“听一个朋友说”。

http://www.audio-audio.cn/thread-45271-9-1.html
这个帖子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L:
玩电子管源于追忆,更多的是追求心灵的慰籍,机器开机后的气味都让人陶醉,制作胆机还是原汁原味的好,胆整流自然也在其中
层层垫纸、钨丝指示灯、胆管整流、红袍绿袍、纸介蜡封等等,根本不需要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玩电子管机器,我觉得还是全部用电子管好一些,何况现在电子管也不值钱,电费也不贵。否则四不像的东 ...

二极管整流比较好。省电,变压器温度可降低,延长寿命。若用GT管腰,把管放在玻璃壳里,也满好看的。我的经验,正极出来先串一个500欧的电阻,防止给电容充电时烧管子。

网友:
我还有2 30个英德的胆整流管,这辈子够玩的了

网友:
商家自然要用石整流,看看市售胆机就知道了,能节省不少成本,几分钱的二极管比电感+胆整流管的成本几乎忽略不计。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玩电子管源于追忆,更多的是追求心灵的慰籍,机器开机后的气味都让人陶醉,制作胆机还是原汁原味的好,胆整 ...

归根结底还是要听的,怎么好听怎么做

网友:
这款麦景图mc75,用了石整流,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归根结底还是要听的,怎么好听怎么做

早先把管子装到机箱里,现在是摆到台面上,真的是为“听”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早先把管子装到机箱里,现在是摆到台面上,真的是为“听”吗?

仪器仪表当然要放里面了,管子是玻璃的易碎。现在为了美观和散热好,当然要放外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虽说交流电频率不高,还是有关断躁声,二极管本质就是一单向开关,一开一关,看电流量多大了,谐波能去到短 ...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还是建议你用中波机或者示波器测试测试电源线吧,那谐波。。。

网友:
如果整流管输出接有滤波电容的话,谈谐波和关断噪声还有什么意义呢?都被旁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就是玩的一种情怀,一种感觉,要是考虑省电这些问题就什么不要玩最好,即然要玩电子管建议全电子管包 ...

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
胆或石:厄流器是必须的,建议注意这个器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J: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2359-1-2.html
这里有人从波形上看两者的区别。4007的波形

不要大惊小怪,先看看50Hz市电的波形形状吧,哪还叫什么正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频率越高,大电容旁路效果越差,容抗跟频率成正比,并个大电阻能旁路多少?

Xc=1/(2πfC)

”容抗跟频率成正比“——你真幽默

楼主:
300伏交流石整流达到了450多伏,虽然加了限流电阻,我那两个铁壳6V6 不知道废了没,25伏的阴极电容爆了,还是改稳压电源吧,找到两个6H2.刚搭好,用2个ET191一声道一只,可能分离度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仪器仪表当然要放里面了,管子是玻璃的易碎。现在为了美观和散热好,当然要放外面了

如果裸露电子管真是散热需要,仪器仪表的电子管也是需要裸露的,总不能在这里散热好好的,到了那里就必须裸露?

网友:
引用 网友P:
做一个6z4整流的,再做一个肖特基整流的。
拿来就像真正的发烧友,左边声道上6Z4,右边声道上肖特基。
放 ...

实验条件不严谨,供电电压差着十几几十伏呢。

起码要把电压调一致了再最AB对比吧。

网友:
萝卜好吃还是白菜好吃?

网友:
两种都差不多吧!听不出来

网友:
有病吧,走火入魔;

楼主:
最好的效果,亲自动手试用的效果,电源分体式最好,反对的我不说,很费劲,还要造型,不可能面面具到,但底噪最小

楼主:
电源牛和输出牛隔10cm才没干扰,机箱本来就不大,不论石胆整流都一样的有干扰。还发热,分体的优点就是单独屏蔽,不过线要1mm以上,动态效果要好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牛和输出牛隔10cm才没干扰,机箱本来就不大,不论石胆整流都一样的有干扰。还发热,分体的优点就是单独 ...

这个不赞同,很多胆机都是靠的很近,距离也就2-3CM。并没有干扰声。原因就是靠有靠法,不是瞎靠。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要大惊小怪,先看看50Hz市电的波形形状吧,哪还叫什么正玄波

虽然各地供电质量不同,但波形普遍都是良好的,学生示波器的校准信号就是直接取自电源变压器,按规定电力谐波不超过5%(参见GB/T14549标准),但实际谐波远低于5%

如果测量波形杂乱,应该首先检查一下测量方法,220v供电的波形用普通示波器上看不出失真的

网友O:
市电波形好不好谁看谁知道,方法很简单,测测你的胆机的灯丝电压的波形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伏交流石整流达到了450多伏,虽然加了限流电阻,我那两个铁壳6V6 不知道废了没,25伏的阴极电容爆了,还 ...

300v的交流经石整流到达450多伏,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市电波形好不好谁看谁知道,方法很简单,测测你的胆机的灯丝电压的波形就可以,

我测过我的fu7单端的灯丝波形,正弦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还有不少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个人觉得石整流,胆整流是有区别的,一个反证就是车机的音响效果杠杠的,用的是蓄电池,那内阻不是一般的小 ...

石整流,内阻小。胆整流内阻大,对于甲类功放,内阻不是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这还用问么!晶体管整流和电子管整流产生的电压截然不同,机器按照电子管整流设计的工作点,用晶体管肯定 ...

高手中的高手,我换电容还没把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高手中的高手,我换电容还没把握呢

了解一下整流管的压降就知道了,换用低压降整流管和增大第一滤波电容一定程度上都能拉高电压,老式直热灯丝整流管压降高的有20V以上,肯定影响输出电压,你换上硅管相当于一下没了20V压降,更别说增大第一滤波电容带来的额外效果,电压能拉高30-40V工作点一变还听啥自行车。

楼主:
这个问题要看情况,胆和石整流同一台机器,出来的效果肯定的不一样,就好像吃菜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假如电源牛功率够大,用胆整流,余量不多的话有石整流,至于效果,要看你用的什么电路

网友:
反正我听不出来,但是用石整流电压肯定要高个二十几伏。

网友(2021-05-18):
日本不管DIY还是厂机,很多用简单的晶体管全波整流的,没见谁批评它的整流导致音色不好啊?反而有多事者把二极管换成胆管以后咋听都不对味,不得已又改回原来面目。

网友:
晶体管中载流子的迁移速度远远比不上真空管中电子的飞越速度, 缘何大家都会认为晶体管整流速度快, 而认为真空管的速度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仪器能测出来整流效果,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4007整流好,那是井底之蛙,直接示波器就能看出问题。

说明你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毫无意义的讨论。

网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37
仙逝的G版的心血!怀念老人家!

网友:
反正我的系统和耳朵,没有听出来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就是玩的一种情怀,一种感觉,要是考虑省电这些问题就什么不要玩最好,即然要玩电子管建议全电子管包 ...

呵呵,有时实力不允许啊。

网友:
胆石一起补行不?

网友:
听感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贵的管子最好用电子管整流,相当于自动延时开机,便宜管子用晶体管,要节约电费和减小电源牛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石整流,胆整流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是:胆整流速度慢,石整流速度快。

50HZ的交流电,一个周波20mS电子管发射居然跟不上,路远了?滞后?好吧就算是,说明电子管效率差了整流电压低了好歹也完成整流了呀?,后面不是还有滤波吗 ,那这个速度是如何测出来的?

网友:
整流电路不是关键影响电路所以不容易听出来,应该还是胆整流不用延时电路

网友:
新人,竟然看完了所有回帖。不过,看完了更懵了,呵呵

网友:
其实,用晶体管就好了,省出来的成本用在输出牛上。

网友:
哪种整流效果好就用哪种,至于省电省线,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啦。玩这个本身就是无限垫。

网友:
喜欢石整流的声音,但因没有延时作用据说对管子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加装高压开方或高压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