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谁给出出点

楼主(2018-06-20):
铃木悠e踏板车   喉管破了,是有什么胶才能粘好?淘宝没找到这玩意

网友:
清洗干净,涂304硅橡胶。同楼上,包箍。。。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用那种上螺丝紧固的抱箍,可以拉紧,不易脱落,里面打入硅胶。

网友:
上卖汽车玻璃的店里要点专门粘玻璃的那种黑胶就行。

网友:
这个淘宝很多啊

网友:
钢胶。仅供参考。

网友:
买这种抱箍,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直径和宽度。或者仿制一个,,

网友A:
经常改摩托,告诉你咋弄哈,这种难找的橡胶件,清洗干净,裂缝处清理打磨好,给橡胶加热,80度左右一层一层涂抹703硅橡胶,等干了以后重复三次,最后打磨内圈,上车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改摩托,告诉你咋弄哈,这种难找的橡胶件,清洗干净,裂缝处清理打磨好,给橡胶加热,80度左右一层一层 ...

方便加个微信么?问点化油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加个微信么?问点化油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改摩托,告诉你咋弄哈,这种难找的橡胶件,清洗干净,裂缝处清理打磨好,给橡胶加热,80度左右一层一层 ...

最好是用纱布挂着硅橡胶绕上去 这样强度更好

网友:
喉管与化油器相连,要承受重量和行驶中的颠簸,胶粘建议就不要考虑了,最好换新的,实在要是找不到,氩弧焊可以考虑。强度不够,把你撂在半路上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