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功放电路简易组装

楼主(2018-06-20):
前后也组装过很多种功放,由于水平有限,大多调试不到位特别是分离功放,都只是当了回焊工,图一时过足手瘾。现在常听的也就是一台LM1875功放,1875在推桌面书架箱说实在效果还是很不错,一般DIY爱好者不需要多少电子知识都能顺利制做成功,且效果满意。对于电子菜鸟来说除1875外,1969也是很多人喜欢制做的,以前也和许多DIYER一样,对于OTL有电容输出的这个电路没看上眼,经不住各论坛1969制做不断出现,终于没忍住购了套件。散热器是两年前收的一直没有用处,因为没报啥希望也没有规范制做,打孔攻丝也闲麻烦,就用散热片上原有的孔固定按装放大管,半天时间组装完成。说说听感,没有让人失望,用一19V,4.5A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电流调到0.8A,风格和1875很相似,高音清脆,低音比1875浓郁,总体比1875好,提高供电到24V电流调到1.1A解晰力度更好,低音稍有收紧听感更上一层。现在终于理解为何如此简单一电路却如此经久不衰这么多人制做。总结,1969电路简单,不挑器件,由于是电路工作在甲类装态对电源电流瞬间动态响应要求衡定,因此用开关电源供电也能有好的音质,开关电源供电对电源滤波电源容量要求低,不需用大容量电容,对于电学知识不足的烧友相对来说器件易得,电路易调 试,除散热外器件化钱少,音质棒,成功率高,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1969电路用质量较好的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实听没有一点噪音,且可以不用大电容滤波。

网友:
袖珍型,不错。有空的时候换换传统电源,看看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A:
以前完过运放推场馆,声音确实好过1875,但的功率储备不够,所以放弃了,1969的功率感觉也不够。

网友B:
我的音响功放全部改成了开关电源供电,TDA7293,tda1514用的是改造的正负24V的开关电源;

网友:
做pass am这种不是更好吗?

网友C:
最好加个喇叭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个喇叭保护电路

otl电路由输出电容隔直,不必喇叭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完过运放推场馆,声音确实好过1875,但的功率储备不够,所以放弃了,1969的功率感觉也不够。

如果在农村房大屋大的确功率小了点在城市真的够够 的了,推书架箱功率足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69,一个是电源功率,一个是散热,这俩搞好,其他也没啥了。

2200微法的输出电容,必用洋货。

实际用19V和24V供电,听感上还是有明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电路图吗?一并发上来啊。

和网上电路一样

网上的标准电路

网上的标准电路

楼主:
对于电学知识少,手上器件不多的烧友们,想听到好的声音1969值的一做,易成功,音质好,颠覆了以前对些电路的认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音响功放全部改成了开关电源供电,TDA7293,tda1514用的是改造的正负24V的开关电源;

请问,能较详细介绍一下改造的开关电源吗?盼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69,一个是电源功率,一个是散热,这俩搞好,其他也没啥了。

2200微法的输出电容,必用洋货。

有人说1.2好很多,我也没听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能较详细介绍一下改造的开关电源吗?盼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90773&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0773&extra=

非常感谢  提供的方法

网友:
1969不错,装过多个版本。小功率1969,作桌面电脑功放不错。夏天比较热,有一种功率管用场管的也不错,发热小,音质较1875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以前完过运放推场馆,声音确实好过1875,但的功率储备不够,所以放弃了,1969的功率感觉也不够。

兄台现在玩什么功放?1969可惜功率太小了推不动15寸喇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tl电路由输出电容隔直,不必喇叭保护电路!

好象矿里有个1969的OCL不要输出电容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台现在玩什么功放?1969可惜功率太小了推不动15寸喇叭吧!

是我朋友开的一个板,一边一对5200/1943,推动用的MJ15030/15031.推动管的电流比较大,末级电流因为是用的机箱当散热,所以只调了0.几A,声音还比较满意。桌面音响是买的100多一只的小箱子,喇叭是前几年HIFI论坛上的3.5寸雅马哈,加了一对汽车高音,声音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H:
请问高手们,我用同一变压器的21V   2.3A和21V     2.9A两绕组来带左右声道,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电学知识少,手上器件不多的烧友们,想听到好的声音1969值的一做,易成功,音质好,颠覆了以前对些电路 ...

请问高手,我用同一变压器的21V   2.3A和21V     2.9A两绕组来带左右声道,可以吗?

网友:
很好啊!可惜没装过小甲,不知道究竟有多没神奇。

楼主:
周末测了一下波型刚开始波型有振铃,在反馈电阻上加了200P电容好很多,从波型上看1969高频响应不错,但低频的波型还不是很漂亮!1000H时方波顶端不够平,

50KH

50KH

楼主:
毫伏表测输出在24V时有6.5V在27V时有7V输出,在27V时电流调 到1.2A最大输出6W,不是说27V时输出有10W,不知怎么回事,我这只能输出6W再大时在正弦波会有削顶失真。输出电流过小波型 会失真但当调 到一点大小,再调大电流对波型 没有影响,只能浪费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高手们,我用同一变压器的21V   2.3A和21V     2.9A两绕组来带左右声道,可以吗?

完全没有问题,21V时实测只要电流调到0.6A波型就不会失真,不必调 的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问题,21V时实测只要电流调到0.6A波型就不会失真,不必调 的过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