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控制器 接线图 没有 啦 求懂地?

楼主(2018-06-20):
单位地大厅顶棚 用开窗控制器   乱尾工程  施工方不管啦 走啦  里面有一个变压器220伏变20伏 这个明白啦 就是那个一红一黑线 不知接法 有懂地吗  谢谢啦

楼主:

图里划线 怎么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位地大厅顶棚 用开窗控制器   乱尾工程  施工方不管啦 走啦  里面有一个变压器220伏变20伏 这个明白啦 就 ...

发不了图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位地大厅顶棚 用开窗控制器   乱尾工程  施工方不管啦 走啦  里面有一个变压器220伏变20伏 这个明白啦 就 ...

看图吧 谢谢啦  求回帖

网友:
我自己做的电路板是这样接,
图片接法仅供参考,每种窗帘电机不同接法,
因为电机有直流电机、交流电机、串激电机、是否带水晶线、是否遇阻自动停等……
最终要以继电器开关状态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控制箱面板图

图里  方框 划线怎么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附近写字楼正经电工应该都会接,花几百元钱的事.

请问一下 240/24V  啥意思  是接 交流220V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交流电的,应该是接IGBT控制交流电机

是不是接24V  直流 电  谢谢

网友B:
工程是招标的吗?为何施工方不愿干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类情况的。
自己搞不懂的话很难,只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才是正路。

网友C:
是不是箱子里应该有两块蓄电池呢?停电的时候也能应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去看电机电压.反过板子看红黑线走线.如果只进继电器没有通别处.那这2根线就是电机的电源线.跟电机相匹 ...

  谢谢  非常感谢您地回复 你说地是 正解  就是接电源   稿明白啦  那这2根线就是电机的电源线    接上工作啦   多谢多谢  另外 您说地很专业看来你很懂 在一次谢谢 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点都不懂的话告诉你也没用

稿明白啦  那这2根线就是电机的电源线    接上24V工作啦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是招标的吗?为何施工方不愿干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类情况的。
自己搞不懂的话很难,只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

谢谢   工程是招标的 是大包 还有别地活   干砸啦  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箱子里应该有两块蓄电池呢?停电的时候也能应急使用

是箱子里有一块电源板  没上    谢谢 搞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去看电机电压.反过板子看红黑线走线.如果只进继电器没有通别处.那这2根线就是电机的电源线.跟电机相匹 ...

在问一个问题 那么 加一个匹配功率的24v直流开关电源  行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