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判断一下,各种噪声的干扰源都来自哪里

楼主(2018-06-20):
今天中波收音机的收听效果突然效果很差,有些频点有很大的嗡嗡声,满频段都有类似口哨的吱吱声,咔吧咔吧声是夏季附近的雷电声,不过今天的调频信号很好,能多收不少往常和搜不到的电台。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貌似本振干扰,屏蔽下本振部分试试。

或者是收音机其他震荡器的干扰,如频率显示模块

网友:
收音机中短波外界干扰源主要来自交流日光灯镇流器、电动车充电、电视机、雷电、发动机等等。有天小区停电了,收听中短波噪声几乎没有非常安静,调谐一动一个台。

网友A:
我家中干扰最大和最主要的就数路由器了。只要路由器一关,房间内的电磁环境基本得到清理。充电器之类的,被我用一个可打开的电源滤波磁环套上解决,所有的LED灯,均无辐射干扰。两台台式计算机,干扰还真不大,原先总觉着它们应该是干扰源。

网友A:
听起来,楼主的干扰多半是路由器干扰,还夹杂电脑显示器的干扰。

网友:
比我的收音环境好多了,即便是楼主声称有干扰的时候。

网友:
除了收音机全部断电,然后一个一个送电,就知道哪个干扰了

网友:
还有一种交流声干扰,我的红灯711一3就有,把机器转一下角度,这种交流声干扰就很微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楼主的干扰多半是路由器干扰,还夹杂电脑显示器的干扰。

确实是电脑干扰,收音机和隔壁的电脑只隔一个墙,我把收音机搬到自己的电脑附近产生了相同的干扰效果,搬到北阳台,干扰小多了。

网友B:
d类功放对中波的干扰也出奇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功放对中波的干扰也出奇的大

现在的大妈使用电池的音箱跳广场舞,大多都是D类功放,他的开关频率和谐波频率可能覆盖整个中波,中波收音机在室内收听越来越困难了,只能适用于在室外收听的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包括中波收音机和短波收音机还能活吗?

我觉得收音机不能淘汰,听收音机不误体力劳动和很多的活动等诸多好处,只有更新换代,如果流量免费的话,手机会变成网络收音机。目前,中波电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只是在现代的用电器的干扰下,在室内很难收听了,在室外收听效果还很好,所以,现在新的商品台式收音机不见了。短波电台在晚上接受还很密集,只是对华广播觉得少了,俄罗斯对华广播在短波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中干扰最大和最主要的就数路由器了。只要路由器一关,房间内的电磁环境基本得到清理。充电器之类的,被 ...

我开着收音机一个一个断电,最后是有线电视的猫电源,断掉后声音就很干净,我让他们换掉电源,然后就好了。

网友:
主要的干扰源就是以脉冲工作方式的设备。如果国家严格管理,强制要求在设备入口/出口增加滤波器。电网环境会好不少。

网友:
LED照明灯、手机充电器、电脑都有干扰,

网友:
我这里最厉害的干扰源是一台电动车的充电器,他在一楼充电我在7楼整个中波波段都受到干扰,越高频率段“哗哗”声越大,1200KHz以上的频段基本能把强台的声音淹没掉,连架在7楼顶的天线也受到强烈干扰,他一充电我基本上就听不了中波了。不过只有一台电动车充电器是如此,其他的几台没有这现象

网友:
我家里的吸顶灯,亮时会有强大的干扰。

楼主:
收音机的沙沙声来源于收音机后面的楼房框架的钢筋混凝土柱,远离他,沙沙明显减小,收台场强指示略有下降,原来所说的收音机靠近楼房的暖气等金属设备,会增强接收效果,现在会增强噪声。

网友:
钢筋混凝土柱怎么会产生沙沙声?那是里面埋藏了电源线路所发出的干扰。

网友:
只有小区内停电了,中波才能正常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