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20):
    神州战神笔记本电脑,莫名断电重启,无规律,有时启动后工作一段时间断电重启,有时刚启动进入开机画面就断电重启,有时在开机过程中就断电重启,确认不是电源和电池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先清清灰吧!或者检查下cpu硅脂是不是干了。有时是因为cpu散热不良引起重启。

网友:
散热严重不好,温升高CPU保护关机极大可能,严重的关机后过一会才能再次开机,另外笔记本电池损坏,加上电源不良负载能力差,可能性不高但凑巧的话也不排除。至于内存条问题虽说也可能发生,但多数应该是造成蓝屏死机吧。

网友(2018-09-25):
这个问题原因比较复杂,需要逐项排查,比如内存,硬盘,各个接口是否有虚连,系统是否有问题?散热是否有问题?不行进PE里看一下。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对,但主要还是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