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的收音板打开铁盒子,拍细节图

楼主(2018-06-20):
第一个长方盒子里主要是被称为TEF7000的芯片吧,表面为显示7001SC8,难不倒大家。之后是SAF7741的马甲版70174SC。为拆到第2个方铁盒,里面的集成块也多,我看到那金属膜板的方块,以为是晶振,还用了好多颗,上网查查说是SAW滤波器的 RFM SF2038B和2037等。到了主要的芯片分别为ST的STA280BB VQ32763L ,STA210N3A,其他的ISSI  SPANSION 我看和收音没多大关系的。我猜测,这块板会不会是2个收音系统。另一块是70f3352gc能在网上查到是Renesas Electronics V850 系列 MCU 32 bit V850ES UPD70F3350GC(A)-UEU-AX, 32MHz, 512 kB ROM 闪存, 40 kB RAM, LQFP-100,是MCU吧。

总图

总图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图8是功放芯片70009AR,有人觉得不好 ,用tda8594替换他。图十是TC94A34FG,我查到是CD解码和伺服控制芯片

楼主:
是这张图10

网友:
STA210N3A 怀疑是TDA7706/8
STA280BB 可能是STA680
STA280上下两个是SDRAM和FLASH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203228.pdf

楼主:
意思是说,这快板有2套收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这快板有2套收音方案

嗯。不过ST的那个找不到资料。7741的不知道后缀是多少,不同后缀控制程序不通用。

网友:
用料很猛禽啊,几个SAWF金灿灿

楼主:
没你说的线圈,不知道这金灿灿的滤波器有用吧

楼主:
在一份热爱的心情下,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了JVC一款便携式的数字收音机,而且还有人拆过这款机子,我把图发过来给大家一起欣赏,做工确实很不错。型号是JVC KT-HDP1   HD Radio recei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