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6-20):
    神州战神笔记本电脑,莫名断电重启,无规律,有时启动后工作一段时间断电重启,有时刚启动进入开机画面就断电重启,有时在开机过程中就断电重启,确认不是电源和电池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装个温度监测软件,看看是不是由于散热问题而导致笔记本不断重启?

网友:
造成笔记本电脑断电重启,原因很多,没见到具体机器很难说。建议你去网上搜索此类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硬盘和内存有问题了,天热,工作时间长,机器热量散发慢,机内温度高,器件老化快。可先换同样的内存条试试,不行再换块硬盘试。主板电容故障可能会少,因是金属化电容。

楼主:
谢谢,我再慢慢找找原因

网友:
首先把硬盘里的重要数据先备份到移动硬盘

楼主:
好的,两个盘,一个ssd128G盘,一个1T的硬盘

楼主:
应该不是发热引起,因为冷机开机同样故障

网友:
我的笔记本原因是内存松了也产生了这样的故障,此时不要去备份资料,因为在备份时也可能重启,坏得更严重了

网友:
前几年有个t43笔记本,主板要弯着才能正常用,后来。。。就压断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硬件故障,清理内部灰尘、插拔所有的接插件。

网友:
散热问题,拆开检查散热吧

网友:
先考虑散热吧 风扇转不一定能达到标准转速 其它件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哎这个故障原因真难找。

网友:
返厂吧,主板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