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和复阻抗

楼主(2018-06-20):
请矿坛的老师详细通俗的讲解一下阻抗和复阻抗关系。

网友A:
阻抗是复阻抗的绝对值。都是电压比电流。阻抗是实数,复阻抗是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是复阻抗的绝对值。都是电压比电流。阻抗是实数,复阻抗是复数。

电阻是实数,电抗是虚数,阻抗是复数。电抗包括感抗议和容抗。

网友B:
例如电灯泡就可认为是电阻,日光灯的电容是容抗,电风扇有线圈[绕组],有电感谢量,也有电阻值,是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电灯泡就可认为是电阻,日光灯的电容是容抗,电风扇有线圈[绕组],有电感谢量,也有电阻值,是阻抗。

把他们串联或并联呢?

网友:
比如  50+49j

网友:
可算出它的模=(50^2+49^2)^1/2[欧姆]。
滞后角度-atg50/49。(反正切)

楼主:
那LCR数字电桥参数里面的Z参数是阻抗参数还是复阻抗参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CR数字电桥参数里面的Z参数是阻抗参数还是复阻抗参数呀

用向量方法很直观。容易理解。电阻是 X轴的向量,而感抗和容抗在 Y轴上,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的解答,长知识了。

网友:
使用老式电感式镇流器的日光灯电路为感性负载,并联电容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现在很少并联电容)。